PDF文件转到EXCEL 上打印的方法,很有用哦

楼主(2013-11-25):
相信大家都为打印飞机图纸烦过,因为很多都是1:1的大图,远超A4纸张的大小。网上下载的图纸有很多都是1:1的。用PS分割成A4打印需要一定的图形处理知识,而且比较麻烦。

如果是图纸是PDF文件,那么可以利用软件转换成JPG格式的图片就行了,也可以使用PDF自带的工具,直接复制黏贴到 EXCEL 上进行操作,先把大小设置成100%,
选择PDF上的工具
点选择和缩放
再点击快照工具
这时鼠标变成了虚线的十字标志,这时就可以按住鼠标拉选PDF的图了,
选完之后会出现选定的区域已被复制的对话框,
再在  EXCEL 表格上去黏贴就成了,
黏贴的部分就是你截取的那部分,一般都从左上拉到右下全部截取
然后再操作 EXCEL 打印出来就行了

接下来我介绍的方法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用A4或其它规格的纸张打印大图,超简单,并且有边框线,方便切边和拼接。EXCEL你的电脑里总有吧?不要说没有哈!

不说费话了,上图说步骤
1、这是一张330的1:1的大图

2、打开EXCEL,选择插入-图片-来自文件

3、找到图纸,插入进来

4、看看已经插入进来,图纸很大,只能显示一部分

5、选择打印预览,注意看状态栏,EXCEL已经把它分割成28张图了,这是第一张
6、单击下一页按纽,看第二张
7、这是第7张
好了,现在单击打印吧,这张大图就初分割成28张A4了。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其它纸型,比如A3等,EXCEL会自动分割的,接下来就不用我们操心了

我所有1:1的图纸就是这样打印了,也不用到处去找A4版的图纸了
PS:默认情况下,打印顺序是先列后行,即拼接时按打印顺序出来的图纸需要先竖着拼接,然后横着拼接。如果不习惯这种方式,接以下面步骤调整:在打印预览窗口中单击“设置”,在出现的对话框中选择“工作表”选项卡,在打印顺序中有两个选项,选择“先行后列”即可
见图:
如24楼和15楼所说,接口处有稍微的误差,这也是我在拼接图纸进才发现的,但是并不是很影响图纸的拼接,我也一直在找方法解决。昨天晚上回去打印图纸,首先想到的是这个问题,不过终于找到完美的解决方法了。见下面的步骤:
1、红色圆圈处是打印KT 330图纸时第一页和第二页的细节,看图中的英文字母,第二页左边重复了第一页的部分内容,拼接图纸时需要将这点也裁去。所以拼接图纸时很不方便!
2、解决方法也很简单,还是照上面的步聚弹出这个对话框,在其中“打印”中找到“网格线”勾上。
3、这时你回来看到,图纸已经被加上一个实线边框,这样拼接图纸也好栽去图纸多余部分。最重要的时,你再看每页拼接处,已经完美的没有重复的内容了。
4、这是解决后第一页和第二页细节处,注意看红圈文字处,每二页已经没有重复第一页的内容,依边框线裁去,即可实现完美的无缝拼接!

网友A:
312366发表于2013-11-25 08:18:56

相信大家都为打印飞机图纸烦过,因为很多都是1:1的大图,远超A4纸张的大小。网上下载的图纸有很多都是1:1的。用PS分割成A4打印需要一定的图形处理知识,而且比较麻烦。

如果是图纸是PDF文件,那么可以利用软件转换成JPG格式的图片就行了,也可以使用PDF自带的工具,直接复制黏贴到 EXCEL 上进行操作,先把大小设置成100%,

选择PDF上的工具
点选择和缩放
再点击快照工具
这时鼠标变成了虚线的十字标志,这时就可以按住鼠标拉选PDF的图了,
选完之后会出现选定的区域已被复制的对话框,

再在  EXCEL 表格上去黏贴就成了,

黏贴的部分就是你截取的那部分,一般都从左上拉到右下全部截取
然后再操作 EXCEL 打印出来就行了

接下来我介绍的方法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用A4或其它规格的纸张打印大图,超简单,并且有边框线,方便切边和拼接。EXCEL你的电脑里总有吧?不要说没有哈!

不说费话了,上图说步骤
1、这是一张330的1:1的大图

2、打开EXCEL,选择插入-图片-来自文件

3、找到图纸,插入进来

4、看看已经插入进来,图纸很大,只能显示一部分

5、选择打印预览,注意看状态栏,EXCEL已经把它分割成28张图了,这是第一张
6、单击下一页按纽,看第二张
7、这是第7张
好了,现在单击打印吧,这张大图就初分割成28张A4了。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其它纸型,比如A3等,EXCEL会自动分割的,接下来就不用我们操心了

我所有1:1的图纸就是这样打印了,也不用到处去找A4版的图纸了
PS:默认情况下,打印顺序是先列后行,即拼接时按打印顺序出来的图纸需要先竖着拼接,然后横着拼接。如果不习惯这种方式,接以下面步骤调整:在打印预览窗口中单击“设置”,在出现的对话框中选择“工作表”选项卡,在打印顺序中有两个选项,选择“先行后列”即可
见图:
如24楼和15楼所说,接口处有稍微的误差,这也是我在拼接图纸进才发现的,但是并不是很影响图纸的拼接,我也一直在找方法解决。昨天晚上回去打印图纸,首先想到的是这个问题,不过终于找到完美的解决方法了。见下面的步骤:
1、红色圆圈处是打印KT 330图纸时第一页和第二页的细节,看图中的英文字母,第二页左边重复了第一页的部分内容,拼接图纸时需要将这点也裁去。所以拼接图纸时很不方便!
2、解决方法也很简单,还是照上面的步聚弹出这个对话框,在其中“打印”中找到“网格线”勾上。
3、这时你回来看到,图纸已经被加上一个实线边框,这样拼接图纸也好栽去图纸多余部分。最重要的时,你再看每页拼接处,已经完美的没有重复的内容了。
4、这是解决后第一页和第二页细节处,注意看红圈文字处,每二页已经没有重复第一页的内容,依边框线裁去,即可实现完美的无缝拼接!
好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帖子

真是好帖子!

网友:
怎么好帖都没人顶呢  楼主我来了 楼主加油!

网友:
实用简单!以后大家多多分享一些这样的文章为我们模界增添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