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七接收机问题求教

楼主(2013-11-26):
我的天七接收机前段时间拉距测试,在20-30米处就出现丢信号现象,退回一步又有信号,后来又拉远距离中间断断续续出现丢信号现象,直到300米处就彻底无信号,后来硬着头皮装机上天,起飞正常可飞机到了天上抽搐炸机,不知是怎么回事!入了小赛的小赛到现在也不敢飞,请问各位高手或者新手碰到此情况的能否指教下啊!谢谢了!

网友A:
一般信号不足的时候就会都躲。就是你说的抽搐。不知道是发射机还是接受。换接受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信号不足的时候就会都躲。就是你说的抽搐。不知道是发射机还是接受。换接受试试吧 ...

哦20-30米就丢信号貌似不正常吧!?我就一个接收机过几天看看有模友飞的时候用他们的接受试试,看是控的问题还是接收的问题

网友:
搞好没?如果没有搞好给你个方法试试。具体Q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