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变速器为何要搭配电容

楼主(2013-11-26):
        你可能经常在赛道上看到别人的车子,在电子变速器上附加了一个圆柱型的物体。你一定很感兴趣那究竟是什么东西,起什么作用。以下文章为你揭示一些有关的知识。可千万不要把这些动力电容,和在马达上的那些抗干扰的小电容搞混哦。
你为什么需要动力电容?
        当你狠狠地拉油门的时候,电池输出的电压会剧烈的下降,在有些场合甚至可以下降1到2伏特那么多!(请看下图)。这称为“电压起伏”,而这对于电子变速器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电压起伏会使电子变速器过热,从而减弱其加速力量。
以下的图表显示了你在狂催动力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在时间等于0点之后的电压曲线。在大约0.04秒的时候,电池会发生严重的电压下降。而当你使用了动力电容之后,电压起伏的曲线在一定程度上平滑了许多,而电容的容量决定了曲线的平滑程度。
动力电容与带反向的电子变速器
       你的电子变速器是否有反向功能,对于安装动力电容来说并没有什么关系,电容也不会使反向烧掉。电容会使变速器工作温度更低,并且可以增加其寿命。
购买动力电容
        现在的电子变速器里的电容 其实跟你在附近的电子零件商店所能买到的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有所差别的只是它们的价钱和商标贴纸罢了!
事实上,一切高频率低阻抗的电容,在RC的电子变速器上都工作的相当好。这些电容的工作电压必须在10伏或以上。
电容容量
电容的容量代表了它可以储存多少电荷(以“法”或者“微法”量度)。这个数值非常重要,因为它关系到电压起伏曲线有多平滑。如果仅仅是需要电压起伏比较平滑,而同时电子变速器不怎么发热的话,1000uF的电容已经足够了。而如果你使用低Turn数的马达,而又希望有额外的爆炸力的话,大概10000uF 是您理想的选择。
当然你也可以使用大于10000uF的电容,但是大容量也意味着大尺寸。下图是我的一些朋友所使用的22000uF的电容(蓝色的大家伙)。
缺点
使用电容有几个缺点,其一就是它们的尺寸,以及安放的问题。虽然有些电容尺寸不大,但是通常车子上的空间是十分有限的。
另外一个问题是充电时间。电容放了电之后,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充电(几分之一秒),在这个时间内,动力就会下降。电容容量越大,充电时间就越长。
电容的连接
电容有两个脚,一个是正极,一个是负极。靠近灰色条纹的那个脚是负极(阴极),它应该被焊接在电子变速器的-VE(接电池负极的接口)。而另外一只脚接在+VE上(接电池正极的接口)。为了整洁,变速器的这些接口通常设计成排列在一起,电线互相之间比较靠近。
结论
电容值得使用吗?当然!电容绝对值得你花钱购买。你获得了加速力,保持电子设备的状态更好,并且增加电子变速器的寿命。而电容所需的充电时间所带来的缺点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A:
这个电容用大了以后通电瞬间的火花也更漂亮了

网友B:
又长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用大了以后通电瞬间的火花也更漂亮了

不会的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长知识了

一起学习

网友C:
“低Turn数的马达”是什么意思,还有电容有充电时间?难道是要从电池里抽出电去吗

网友B:
有刷无刷都可以加嘛?怎么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Turn数的马达”是什么意思,还有电容有充电时间?难道是要从电池里抽出电去吗 ...

就是低转速的意思  电容是有充电时间的 不过很快(几分之一秒)    是从电池里抽的 电容有保护电池和保证动力充足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刷无刷都可以加嘛?怎么接线?

可以的  我们现在用的电子调速器已经有电容了 就是在暴力使用的时候就容易烧  推油门的时候转速反应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嘿嘿

网友E:
不错技术贴支持!不过电容并联太多上电容易打火!请使用防打火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  我们现在用的电子调速器已经有电容了 就是在暴力使用的时候就容易烧  推油门的时候转速反应不过 ...

那具体怎么接线呢,有刷无刷都说说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错技术贴支持!不过电容并联太多上电容易打火!请使用防打火线!

什么意思,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意思,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就是电调上原来的电容怎么接你就怎么接   可以加些延长线

网友A:
电调上现在不都是有带两个大容量的启动电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上现在不都是有带两个大容量的启动电容了吗?

有的时候会容量不够的  那就要换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