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160A 电调在KDS7.2套机540KV电机上设定

楼主(2013-11-26):
喜欢KDS7.2的朋友要是购买了套机可以看下~!配合KDS AGILE 7.2 BL4725-540KV 的设定参数在此公布一下,方便飞AGILE 7.2 的模友们确保爽飞,大大降低烧毁电调的几率。
AGILE 7.2 使用KDS 4725 -540KV 马达 搭配凤凰160A EDGE 版本的设置模版,可以直接套用直接套用
在整个解说过程中,为了确保新手能够理解步骤,我将会尽可能的进行傻瓜式阐述,请老鸟耐心!
在使用电调的USB 链接时,电调先链接USB 到电脑,USB 的红灯会长亮,然后接通电调的电源(连上电池)。这时候USB 上红灯和绿灯都会亮。设置软件上也会显示两个绿色表示链接成功。
如此表示USB 没有链接电脑,软件也无法得知电调的数据
接下来开始正式的电调设置

开始画面:
点击- 加速 一栏将会跳出:
在设置这一栏的时候,建议使用指定转速。在设定转速之前,不要忘记先点击电池电压一栏,

点击后如下:

一般700 都是12S LIPO,两组电池串联是12S,标准标称电压都是3.7V

设定好以后点击OK

完成以后再点击:输入马达/齿轮信息。将会跳出以下窗口:
使用KDS AGILE 7.2 飞机搭配KDS BL4725-540KV的玩家,所有数据照抄即可。设定完以后点击OK 完成。那么加速这一栏就设定完了。

强调一下在设定好转速以后,遥控器一定也要吧油门曲线按照软件要求设定,也就是说,1700转速的油门设定(也就是油门曲线)是30%一条直线,2050 转速的油门设定是70%一条直线,2180 转速的油门设定是100%一条直线。(对新手建议:设定转速一般都是整数,例如1700转,但是经过软件计算以后,会有轻微的变化,例如图上显示的1701 还有原本设定的2180,最后被软件改为2187 但是无所谓的,不要在意这个)

为了保险起见,每设置完一项菜单,都点击一下更新设置键,确保数据更新并保存好。

是点击更新设置,不是点击默认哦,点默认数据就没有了,要重新设置。
接下来再点击- 截止

进入以下菜单:
还是采用全盘照搬的方式,全部照抄吧。

点击- 马达:
在这一项里面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参数必须完全照抄。这是最合适的参数。不管是温柔还是暴力飞行,都可以保证有稳定的工作状态。

接下来就不做详细解说了,全部照搬。
在这一项里面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参数必须完全照抄。这是最合适的参数。不管是温柔还是暴力飞行,都可以保证有稳定的工作状态。

接下来就不做详细解说了,全部照搬。

网友(2014-02-08):
回帖奖励 +1 牛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