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赛试飞症状及调整咨询

楼主(2013-11-27):
前两天第二次试飞塞斯纳,55元的小赛白板塞斯纳。
飞机有两个症状:
一是抬头较为严重,应该是重心偏后了,我把重心调在碳杆后方(靠近机尾方向)1cm处了。谁能告诉我这个飞机的重心到底在哪?(小赛说是碳杆后方1cm,难道我把前方和后方搞反了?)
二是老师往左偏,就是左边机翼下沉,右边机翼上浮,总是要把副翼往右调来矫正。我总是矫正过头,飞机飞行不稳定,摇摇晃晃,很难控制,最终挂树上去了。上午和下午先后上树两次,第二次上树太高了,挂树梢上拿不下来了,第二天才拿下来,电池基本废了。
我让同学给我拍视频,他都没拍到。所以暂时没有视频,下次试飞再上视频。
我想问下,第一种情况应该是机头轻了,或者说重心偏后了,那第二种情况是飞机右边轻了,重心偏左了吗?还是右拉角不够?应该给右边配种调整还是增加右拉角?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你的动力配置是什么?

重心在碳杆后1CM是对的,我飞过没问题,我还故意在机头下绑了一块小石子加重机头

右拉不够,左副翼可以下向微调一点点来抵消反扭

网友:
压头不够。我的鸡头也抬。2200  3300都试过。右下拉各3度就爽飞了

网友:
小赛抬头一般原因就是下拉不够,重心稍微前后一点没什么大影响,右拉必须要有的,具体要看用什么电机跟桨,桨越大反扭就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动力配置是什么?

重心在碳杆后1CM是对的,我飞过没问题,我还故意在机头下绑了一块小石子加重机头

碳杆后1cm是指碳杆往尾翼方向去1cm吗?那个位置都到机翼的40%多了呀,而碳杆的前缘正好在机翼的前三分之一处

网友:
纠结抬头,可以把机翼后缘垫高1厘米试试

网友B:
重心在机翼的前三分之一处,新机首飞上天后都是要微调舵机的、往左偏就副翼微调向右调,边飞边调。直到飞机能平飞为止,如果动副翼觉的太灵活不好控制,就落地后减小副翼舵机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心在机翼的前三分之一处,新机首飞上天后都是要微调舵机的、往左偏就副翼微调向右调,边飞边调。 ...

嗯,我增大了右拉角,现在飞机左右不偏了,但是抬头严重,我一加油门,飞机几乎竖起来了。伸手去调微调时,飞机又差点上树了。为了不让上树,就炸了吧,不管怎样也不能让上树了这次,所以,就又炸了,回来重新调了电机座,不知左右偏的会不会又给调出来了

网友C:
楼主什么配置,起飞重量多少?我的小赛也要择日飞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什么配置,起飞重量多少?我的小赛也要择日飞翔了

xxd2212kv1400,9047,重量不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我增大了右拉角,现在飞机左右不偏了,但是抬头严重,我一加油门,飞机几乎竖起来了。伸手去调微调时 ...

下拉有没有?右拉下拉都安装到位,地面先测重心对不对,重心也对试飞。推油抬头就是拉力线的问题。

正飞推油抬头,倒飞推油低头----拉力线问题,  正飞推油抬头,倒飞推油抬头----------头轻

一步一步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拉有没有?右拉下拉都安装到位,地面先测重心对不对,重心也对试飞。推油抬头就是拉力线的问题。

正飞 ...

下拉右拉都有,就是不知道够不够或者是过了。新手哪有那个技术倒飞呀。

楼主:
明天如果没有风的话,再出去试飞,小赛的小赛很结实,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什么配置,起飞重量多少?我的小赛也要择日飞翔了

试飞了没有呀?啥时试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飞了没有呀?啥时试飞?

我到时做好了,但是担心我的接收机有暗病,没敢去飞,等找到是接收的事还是控的是的时候再说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拉右拉都有,就是不知道够不够或者是过了。新手哪有那个技术倒飞呀。 ...

找个老手带下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