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的电O都是用的什么插头的电池?

楼主(2013-11-27):
第一帖,很荣幸,请教大家的电O都是用的什么插头的电池?估计持续电流在90A左右,什么插头最安全?

网友A:
用4MM的香蕉头就可以  电机可以直接焊接在电调上  望采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4MM的香蕉头就可以  电机可以直接焊接在电调上  望采纳

120A的电调,线很粗,用4MM合适吗

网友A:
竞速MONO1上 电池 电调 电机用4MM的 足够了 安全开关用3.5 MM的 如果你不放心 那就5MM 的6MM的都买点 看着哪个放心用哪个 多备点留着以后也用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竞速MONO1上 电池 电调 电机用4MM的 足够了 安全开关用3.5 MM的 如果你不放心 那就5MM 的6MM的都买点 看着 ...

我主要是怕孔太细了线插不进去

网友:
打酱油凑热闹走人

网友B:
看情況,t插或xt6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情況,t插或xt60

xt60能承受90A电流吗

网友:
60就可以了   如果要追求什么可以xt150

网友:
用5mm香蕉插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