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头追项目■只要一百元

楼主(2013-11-28):
什么是头追
头追是头部追踪传感器的简称,简单来说,这个东西放在你的头上,它会捕获你的头部的运动动作,并驱动飞机上的小云台带动摄像头模拟你头部的动作。
如果你佩戴着视频眼镜,那你眼前的景物会像你正常看东西一样随着你头部移动而移动。

我为什么要头追
视频眼镜+头部跟踪是我觉得FPV最爽的玩法,那种感觉就像坐在飞机驾驶舱内,饱览蓝天白云,可谓人机合一!
这种玩法和盯着地面上简陋的小显示器感受是不一样的。

第一步:买原料
去网购一块GY-85姿态传感器小板,大概60元。         还有一块Arduino nano。这个30多就能买到。
别忘了让老板送点杜邦线,后面接线用得上。

第二步:搭积木
巧合的是,传感器小板和nano基本上关键针脚都对应,所以将两块板这样插在一起,仔细看下面的图,不要插错位了。
如果有可能的话,应该考虑将两块板焊在一起,这样会比较稳妥。

但由于两块板子地线不能对应,我们需要额外接一根线,具体请看下图。
同理,为了稳妥起见尽量焊接好,另外这根线不需要像图里面那么长,否则成品会不太好看。

第三步:获取代码和工具
下面我们需要下载Arduino开发环境猛戳这里: http://arduino.googlecode.com/files/arduino-1.0.5-windows.zip
(如果上面链接失效了请在 http://arduino***/en/Main/Software 寻找最新版)
下载完毕后打开压缩包,你应该会看到这些东西。这个就是为Arduino编程用的工具,记得解压后再进行后面的步骤。

我们双击蓝色图标的arduino.exe,就是上图第三行第三个。
banner消失后,你应该会看到下图这样一个空白的界面,我这里多了一个提示说官网有升级,Yes or No as you will都不影响使用。

然后我们去下载头追的程序包猛戳:http://code.google.com/p/open-headtracker/downloads/list,在列表里有很多版本,我用0.08版本改的。各位会用codegoogle的可以自己看看changelog。
下好以后解开压缩包,我们会看到下面这些东西,双击第一行第个就好
一切正常的话会打开Arduino IDE开发环境。像下面这个图这样,而且里面会有一些代码。

第四步:烧录程序
到这一步我们离胜利已经很近了,只需要将刚才的程序烧录到我们的硬件里就可以使用了。
首先将 Arduino nano 小板子通过配送的USB线接到PC上~“叮咚”
第一次连接会提示你安装驱动,这个流程就不详说了百度自己搜,驱动文件就在arduino开发环境那个文件夹下的drivers文件夹里。
驱动安装完毕后,我们对 我的电脑右击----->管理----->设备管理器---->端口 确认一下端口号。
如下图所示,我们知道nano的串口号是12,在我的PC上除了Arduino的COM12以外还有几个蓝牙串口。这个COMXX端口号在你的PC上应该会和我的不一样。没关系记住就好。

然后回到Arduino IDE中设置两个地方,第一个是Serial Port,具体位置看下图。这里选择我们刚才查到的串口号。

另一个地方是选择开发板类型,选择Arduino nano ATMEGA328 如下图。

然后看下图,看到菜单栏下面有5个浅蓝色的按钮了么,我们点击钩钩右边那个按钮,稍等一会程序就会被下载到我们的硬件里了。

第六步:测试功能与总装

至此主要步骤就完成了,很简单是吧?~
但为了稳妥起见 我们应该测试一下功能是否正常。
关闭Arduino IDE开发环境,然后打开我们下载的头追程序包

之前我们在这里点开过工程文件记得么,这次我们需要打开头追的调试软件:HeadtrackerGUI,在第二行第三个。
然后按照下图里的顺序操作,首先从下拉菜单里选择你刚才记下的串口号,然后点击connect,然后点击左下角的Start plot
如果没问题的话,软件下方会出现实时更新的折线图,你可以测试DIY头追功能了!

测试正常的话,就可以把这个系统接入遥控器了,下面是接线图。
需要一提的是,不同的遥控器在教练线接法这里是不同的。我用的是SpektrumDX8,JR和Spektrum一样教练线是一个音频插口,这个接口是不供电的。所以如何为头追模块供电你要自己想办法。注意nano标明的输入电压范围是5-12v(其实nano是通过一块ldo降压的,最大压差懒得查手册,总之最好不要太大。2s锂聚合物电池或4-5s镍氢电池是比较合理的)。
Futaba的遥控可以为模块供电,所以没有这些麻烦。

辛苦转帖。。。。。。。。顶顶更健康!

网友:
这个 我之前也看过确实尿性 绝对是大神级别的  不过电路板知识不懂  只能干巴巴的看了

网友(2014-10-10):
学习学习发现确实是比较简单的,成品的板子.

网友(2015-03-21):
我的头追调试软件测试看上去是正常的,遥控器是天地飞9II,接上去后,接收机就失控保护(接收机灯亮),能帮忙分析一下吗?

网友(2015-06-08):
GY85可以用GY521代替吗?

网友:
这么不要脸我也是醉了,把水印刻意截取掉,转载你就说明是转的,拿别人的东西当成是自己的,鄙视

网友:
转载请注明出处

网友(2015-12-13):
5imx中,有一个原创贴,还有一个简单的系统结构图,说明没有视频眼镜的使用方法,等等。其实,转帖也是有功劳的事。

网友(2016-07-30):
不懂帮顶不懂帮顶不懂帮顶不懂帮顶

网友:
干巴巴的看着

网友:
顶一个,好想自己做一个啊。

网友:
蓝牙无线头追已完成,活活

网友A:
安卓手机可用手机内感应器来追踪头部姿态,蓝牙给教练口边贴着的arduino

网友(2016-09-03):
閒時弄—個

网友(2016-10-19):
干巴巴的看着。。

网友:
头追还有这样的DIY,谢谢分享

网友:
有意思哦

网友(2017-02-10):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2018-06-09):
引用 网友A:
安卓手机可用手机内感应器来追踪头部姿态,蓝牙给教练口边贴着的arduino

大佬能发个小教程吗?

网友(2018-08-07):
感觉不错准备做个

网友:
厉害了,程序学习一下。楼主几乎是手把手把人带进ardui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