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I.FPV 】丢机怎么办?不要捉急。

楼主(2013-11-28):
先看看我丢机丢在哪吧!
这一大片的稻田,真心找不到,但不要急,看图传录像,找到经纬度,然后输入到下面这个手机软件,我这个是苹果的,这个地图偏移很小,基本一至。安卓的可以用H控的地面站。   然后输入后会有指向标,拿着手机指向走到那,机机就躺在那。

网友:
不错不错。我都是乱打舵听声音的,稍微闹点就挂了

网友:
表示用过一次,再也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