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平衡充放电器中文说明书(转载)

楼主(2013-11-28):
电池组LCD平衡充放电器FL-B6

B6中文说明书

(使用前请仔细阅读以下说明)

一.充电器参数:
—电压值:DC11.0-18.0V 选配AC100-240, -50/60HZ 12V DC 5A 适配器
—最大充电功率:50W

—最大放电功率:
5W
—充电电流值:0.1-5.0A

—放电电流值:
0.1-1.0A
—单个电池的电流:300mah/cell

—镍氢/镍镉电池个数:
1-15cell
—锂离子/聚合物级数:1-6节(注:支持Li-Fe电池,即A123)

—PB电池电压:2-20V
二.按键功能

Batt. Type / Stop
按钮:电池种类以及停止按钮,接电后即可使用该按钮在主菜单中进行切换,充电时可随时按此键停止;
Dec. / Inc.
< Status >
按钮:减小以及增加按钮,设置各种数值时Dec.是减小,Inc.是增加,充电时按这两个按钮以浏览电池不同信息;
Start / Enter 按钮:开始以及确定按钮。
三.操作说明
接通电源,即显示主菜单

此时可以按Batt. Type / Stop
按钮,在主要的几个菜单中进行切换,它们是:

1)Program Select LiPo BATT对锂电池系列进行充放电的主菜单
2)Program Select MiMH BATT对镍氢电池进行充放电的主菜单
3)Program Select NiCd BATT对镍镉电池进行充放电的主菜单
4)Program Select Pb BATT 对蓄电池进行充放电的主菜单
5)Program Select Save Data保存设定数据菜单
6)Program Select Load Data加载数据菜单
7)User Set Program->使用者设定菜单

⑴锂电池充放电

1.) 充电  开机后显示主菜单:Program Select LiPo BATT
按Start / Enter按钮确定,屏幕显示LiPo CHARGE
*.*A
  *.*V(*S)
这个是锂电充电,非平衡充,不推荐所以要继续.(适用于不带平衡端子的锂电池)
按Inc. > ,屏幕显示:LiPo BALANCE *.*A

*.*V(*S)

这个就是锂电平衡充电功能了,我们模型基本要用的就是平衡充电,所以要在这里进行操作,如下:按Start / Enter,A前面的数字闪烁,按Dec. < 或者 Inc. >改变改数值大小,这个是充电电流选择,锂聚合物电池最多不可超过1c,也就是4400mah电池最高用4.4a,2200mah电池最高用2.2a,这样类推;建议保守点用0.5c,即4400mah电池用2.2a,依此类推,Dec. < 减小该数值,Inc. >
增加该数值,按Start / Enter,V(*S)前面的数字闪烁,按Dec. < 或者 Inc. >改变改数值大小,这个是选择电池额定电压,为3.7的倍数,车用电池一般为7.4v,即2S(每3.7v=1S)

长按Start / Enter,出现如下屏幕:Battery Check Wait…
如果电池连接不正确,则显示:CONNECTION BREAK
如连接正确,则显示:上行:R: *SER S: *SER (说明一下:R: *SER是指充电器自动检测到的电池节数,S: *SER是你设置的电池节数,如果数值不等,请不要开始充电,以免损坏电池)下行:CANCEL(STOP)与CONFIRM(ENTER)来回切换
此时按Start / Enter开始充电,按Satt. Type / Stop取消充电,返回设置界面
充电界面:Li*S
  *.*A
*.**V
CHG
  ***:**
*****
第一行:锂电节数,即时充电电流,即时电池总电压,第二行:充电指示,充电耗时,充进的电量,充电指示:充电时显示CHG , 充满之后显示:FULL
***充电过程中可随时按Batt. Type / Stop按钮停止充电

***充电过程中壳随时按Start / Enter按钮改变充电电流,改变后记得再次确认即可
***充电过程中可随时按 Inc. >
观看各节电池单独电压

***充电过程中可随时按 Dec. <
观看各设定参数

2.) 放电
在对锂电池系列进行充放电的主菜单中继续按Inc. >
,屏幕显示如下界面:

LiPo DISCHARGE *.*A
  *.*V(*S) 按Start / Enter,选择\放电功能,
操作方法跟充电一样,设置好放电电流和放电截至电压即可,电压为3的倍数级增减,7.4v锂电请设为6.0V(2S)
***注意:必须同时接上放电接头以及平衡充电接头,方可进行对锂电的充放

***补充:LiPoCHARGE / LiPo FAST CHG具体作用,适用于不带平衡端子的锂聚合物电池充电/锂聚合物快速充电,对于有平衡端的电池不建议使用。因为锂电电芯有明确的电压限制,所以是要求使用平衡充电器进行电压平衡充电,以防止某片电压偏低而导致另一片电压过高而出现危险情况
***LiPo STORAGE功能是用于保存锂电,如果锂电长期不使用,请将锂电充满电后,使用这个功能,将电压放至锂电的长期保存电压即可,使用方法与充电方法雷同,只是放电电流最大只有1Ab
⑵镍氢电池充放电

1.) 充电  主菜单时按Batt. Type / Stop选择到:PROGRAM SELECT NiMH BATT
这个就是镍氢电池充电模式,按Start / Enter,显示:NiMH CHARGE Man CURRENT  *.*A
按Start / Enter,A前面的数字闪烁,按Dec. < 或者 Inc. >改变改数值大小,这个是充电电流选择,一般认为1C~1.5C的电流进行充电对电池会比较好.
*** 改变强制充电电流与自动充电电流控制NiMH CHARGE Man CURRENT  *.*A
在这个开始前的充电电流选择界面,B6默认是手动充电电流即后面是 Man字样,在该种充电方式下,充电器会按照你所设置的充电电流进行充电,即强制使用你所设置的充电电流,这样并非好事,因此B6亦可以改变为自动充电电流控制。
改变方法:在选择充电电流界面:NiMH CHARGE Man CURRENT  *.*A
按Start / Enter按钮,则充电电流数值闪烁,此时同时按下Dec.<与 Inc.>两个按钮0.5秒,则转换为自动充电电流控制,屏幕显示改变为:NiMH CHARGE Aut CUR LIMIT *.*A*.*数值为闪烁状态,此时改变该数值,则是充电时的峰值电流,可以理解为最高充电电流限制,充电器会自动控制充电电流,但是不会超越你所设置的数值
设置好充电电流之后长按Start / Enter,显示:Battery Check Wait…
如电池和连接正常则显示:NiMH *.*A *.*V CHG ***.** *****
显示内容与上述锂电一样,充满后显示内容与锂电雷同,有FULL字眼即为充满
***充电过程中可随时按Batt. Type / Stop按钮停止充电
***充电过程中壳随时按Start / Enter按钮改变充电电流,改变后记得再次确认即可
***充电过程中可随时按 Dec. < 或者 Inc. > 观看各设定参数
2.) 放电  选择NiMH DISCHARGE功能,界面:NiMH DISCHARGE *.*A  *.*V
操作方法跟充电一样,设置好放电电流和放电截至电压即可,镍氢电放电截至电压设置为0.9v/节,也就是7.2v电池请设置为5.4v
⑶镍镉电池充放电,同镍氢电池充放电类同
⑷蓄电池充放电,同镍氢电池充放电类同
⑸ 充电器设置
作为普通玩家,一般的设置建议不要理会,例如锂电检测电压、镍氢以及镍镉D.Peak。Waste Time等,让它是默认即可在:USER SET PROGRAM->界面下按Start / Enter按钮
LiPo V.Type  *.*V设置锂电电压,根据实际改变,可选LiPo 3.7V,LiIo 3.6V,LiFe 3.3V
USB/Temp Select Temp Cut-Off 80C
过热保护或者使用USB线进行检测,此选项为后期升级功能,暂不配温度探测器,不配USB线以及光盘Safety Timer ON 120min这个是充电自动切断时间,默认是开,充电开始后120分钟即切断,建议设为关,或者根据充电时间改变数值大小:Capacity Cut-Off ON 5000mAh充电容量限制,就是说一旦冲进了这里的这个数值的容量,充电就会停止,可以防止过充,不过要根据实际设置为合适的数值,否则可能冲不满电池。例如5000mAh的电池,可以设置为6000mAh才切断,因为这个是充电器所释放出来的电量,不是电池冲进去的电量,有部分因为发热或者其他内部消耗而损失了而没有真正冲到电池里面,使用快冲的话干脆将改数值设置为电池容量的1.2倍。如果觉得不需要,可以设为OFF,则没有充电容量限制了
⑹保存数据/加载数据
1.) 保存数据  每次开机,充电器都会加载上次加载的数据,新机一般是[01]号数据,每次充电时都要重新设置充电电流啊电压等等,十分不方便,所以需要设置好一个常用的数据,保存起来,或者设置多组常用数据,需要是直接加载就可以了
在保存数据界面:PROGRAM SELECT SAVE DATA
按Start / Enter按钮,即显示:SAVE [01]  **** *.*V   ****mAh其中01为闪烁,即现在所使用的模式序号,可以按Dec.<或者Inc.>改变想要改变的模式序号,按Start / Enter,则右上角显示闪烁,可以按Dec.<或者Inc.>改变电池类型,改变了电池类型之后长按Start / Enter然后改变常规的电流与电压等设置,然后长按Start / Enter即可保存数据,显示界面:SAVE…然后退出到主界面
***其中NiMh / NiCd模式里面有个:NiMH CYCLE DCHG>CHG  1该设置是放电与充电之间的循环充放设置,用于对新电池或者长期放置的锂电进行激活,建议设置为:NiMH CYCLE DCHG>CHG  3即先放电,然后进行充电,循环3次,最后一次完成之后即可使用了。
2.) 加载数据  在加载数据界面:PROGRAM SELECT LOAD DATA
按Start / Enter按钮,即显示:LOAD[01] **** *.*V  ****mAh其中01数字闪烁
按Dec. <或者Inc. > 按钮选择到所需要的数据序号,然后长按Start / Enter,出现界面:
Load...成功加载数据后将会退回主界面:PROGRAM SELECT Li** BATT

电池注意保养B6说明书
B6常用功能使用说明
充电器参数:
-电压值:DC11.0-18.0V AC100-240, -50/60HZ
最大充电功率50W
-最大放电功率5W
-充电电流值:0.1-5.0A
-放电电流值:0.1-1.0A
-单个电池的电流:300mah/cell
-镍氢/镍镉电池个数:1-15cell
-锂离子/聚合物级数:1-6节(注:支持Li-Fe电池,即A123)
-PB电池电压:2-20V
-重量:580g
-尺寸:133*87*33mm
B6如何外接电源?
就将跟充电器的的夹子夹到大功率的稳压电源或者开关电源上面,红色为正极,黑色为负极,电压允许
范围:11~18v,电流要求5A以上,官方要求最低12v5a
不要问12v10a会不会烧坏充电器,答案是肯定不会的,就像你200W的主机用500W的电源不会因为
电源功率大而烧掉一样道理
B6原配一堆充电线材,充电前,先将长的那根蕉插(公)以及T插(公)线接到充电器右侧的母蕉插
里面(红正黑负),然后根据自己要冲的电池类型选择合适的适配线,再将适配线的T插(母)插到刚才那根长线的T插(母)上,最好接上要充的电池上面就可以了。
以下简易说一下B6的使用方法(只讲解充镍氢以及锂电的流程):
按键功能
  Stop 按钮:电池种类以及停止按钮,接电后即可使用该按钮在主菜单中进行切换,充电时可随时按此键停止
  < Status > 按钮:减小以及增加按钮,设置各种数值时Dec.是减小,Inc.是增加,充电时按这两个按钮以浏览电池不同信息;
    Enter 按钮:开始以及确定按钮。j9 Q接通电源,即显示主菜单,此时可以按Batt. Type / Stop 按钮,在主要的几个菜单中进行切换,它们是:
Program Select
LiPo BATT
对锂电系列进行充电的主菜单
Program Select
MiMH BATT
对镍氢电进行充电的主菜单
Program Select
NiCd BATT!
对镍镉电进行充电的主菜单
Program Select
Pb BATT
充Pb电的主菜单
Program Select
Save Data
保存设定数据菜单
Program Select
Load Data
加载数据菜单
User Set
Program->
使用者设定菜单
1. 锂电
1.) 充电
开机后显示主菜单:
Program Select
LiPo BATT
  按Start / Enter按钮确定
屏幕显示
  LiPo CHARGE
   *.*A  *.*V(*S)
  这个是锂电充电,非平衡充,不推荐所以要继续按Inc. > ,屏幕显示:
LiPo BALANCE
*.*A  *.*V(*S)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锂电平衡充电功能了,我们要用的就是平衡充电,所以要在这里进行操作,如下:
按Start / Enter,A前面的数字闪烁
按Dec. < 或者 Inc. >改变改数值大小,这个是充电电流选择,锂聚合物电池最多不可超过1c,也就是
4400mah电池最高用4.4a,2200mah电池最高用2.2a,这样类推;建议保守点用0.5c,即4400mah电池
用2.2a,依此类推
Dec. < 减小该数值,Inc. > 增加该数值
按Start / Enter,V(*S)前面的数字闪烁
按Dec. < 或者 Inc. >改变改数值大小,这个是选择电池额定电压,为3.7的倍数,车用电池一般为7.4v,
即2S(每3.7v=1S)
长按Start / Enter,出现如下屏幕:
Battery Check
Wait...
c, @% }如果电池连接不正确,则显示:
CONNECTION BREAK
如连接正确,则显示:
上行:R: *SER S: *SER (说明一下:R: *SER是指充电器自动检测到的电池节数,S: *SER是你设置的电池节数,如果数值不等,请不要开始充电,以免损坏电池下行:CANCEL(STOP)与CONFIRM(ENTER)来回切换
此时按Start / Enter开始充电,按Batt. Type / Stop取消充电,返回设置界面
充电界面:
Li*S  *.*A  *.**V
CHG  ****  *****
第一行:锂电节数,即时充电电流,即时电池总电压
第二行:充电指示,充电耗时,充进的电量数
充满之后显示:FULL(后面还有一串英文以及数字)
遥***充电过程中可随时按Batt. Type / Stop按钮停止充电
***充电过程中壳随时按Start / Enter按钮改变充电电流,改变后记得再次确认即可
***充电过程中可随时按 Inc. > 观看各节电池单独电压
***充电过程中可随时按 Dec. < 观看各设定参数
2.) 放电
选择LiPo DISCHARGE功能,界面:
LiPo DISCHARGE
*.*A  *.*V(*S)
操作方法跟充电一样,设置好放电电流和放电截至电压即可,电压为3的倍数级增减,7.4v锂电请设为
6.0V(2S)
***注意:现在IMAX对旗下的B5进行了一定的改造,以前B5的平衡充是将电池平衡充接头接上去就可
平衡充电,现在新版B5以及B6,都必须同时接上放电接头以及平衡充电接头,方可进行对锂电的充放N: q) X+ E2
***补充一点:LiPoCHARGE / LiPo FAST CHG不知道具体作用,按照字面意思是锂聚合物电池充电/锂
聚合物快速充电,因为都不知道与平衡充电有什么联系,所以不建议使用。因为锂电电芯有明确的电压限制,所以是要求使用平衡充电器进行电压平衡充电,以防止某片电压偏低而导致另一片电压过高而出现危险情况
- ***LiPo STORAGE功能是用于保存锂电,如果锂电长期不使用,请将锂电充满电后,使用这个功能,将电压放至锂电的长期保存电压即可,使用方法与充电方法雷同,只是放电电流最大只有1A
模2.镍氢电
- 1.) 充电
- 主菜单时按Batt. Type / Stop选择到:
- PROGRAM SELECT
- NiMH BATT
- 这个就是镍氢电池充电模式,按Start / Enter,显示:
- NiMH CHARGE Man
- CURRENT  *.*A
- 按Start / Enter,A前面的数字闪烁
- 按Dec. < 或者 Inc. >改变改数值大小,这个是充电电流选择,镍氢电充电电流说明书上是1C~2C,不过我们一般认为1C~1.5C会比较好点
- *** 改变强制充电电流与自动充电电流控制
- NiMH CHARGE Man
- CURRENT  *.*A-
- 在这个开始前的充电电流选择界面,B6默认是手动充电电流即后面是 Man字样,在该种充电方式下,充电器会按照你所设置的充电电流进行充电,即强制使用你所设置的充电电流,这样并非好事,因此B6亦可以改变为自动充电电流控制。
- 改变方法:
- 在选择充电电流界面:
- NiMH CHARGE Man
- CURRENT  *.*Abbs.
- 按Start / Enter按钮,则充电电流数值闪烁,此时同时按下Dec.<与 Inc.>两个按钮0.5秒,则转换为自动充电电流控制,屏幕显示改变为:
- NiMH CHARGE Aut
- CUR LIMIT *.*A
- *.*数值为闪烁状态,此时改变该数值,则是充电时的峰值电流,可以理解为最高充电电流限制,充电器会自动控制充电电流,但是不会超越你所设置的数值
设置好充电电流之后长按Start / Enter,显示:
Battery Check
Wait...模
如无意外则显示:
NiMH *.*A *.*V
CHG ***.** *****
显示内容与上述锂电一样,不再复述
充满后显示内容与锂电雷同,有FULL字眼即为充满
模***充电过程中可随时按Batt. Type / Stop按钮停止充电
***充电过程中壳随时按Start / Enter按钮改变充电电流,改变后记得再次确认即可
***充电过程中可随时按 Dec. < 或者 Inc. > 观看各设定参数
2.) 放电
b选择NiMH DISCHARGE功能,界面:
NiMH DISCHARGE
*.*A  *.*V
模型操作方法跟充电一样,设置好放电电流和放电截至电压即可,镍氢电放电截至电压设置为0.9v/节,也就是7.2v电池请设置为5.4vR
3.) 自动循环充放
RCFa在镍氢电池模式下面,自动循环充放界面如下:
NiMH CYCLE
DCHG > CHG  1
9第一行意思是镍氢循环充放
第二行前面是充放顺序,后面的数字是循环次数
RCDCHG代表放电,CHG代表充电,所以:
DCHG > CHG即是先放电,再充电,相反则是先充电,再放电。
我是想在完成之后直接可以使用,所以一般设置为DCHG>CHG
对于闲置了一段时间或者新的镍氢电,个人认为将数值设置为3就可以了,即是
NiMH CYCLE
DCHG > CHG 3
这样充电器就会循环3个充放,最后一次完成之后电池是满电状态,就可以使用了
3. 充电器设置
作为普通玩家,一般的设置我们是不需要理会,例如锂电检测电压、镍氢以及镍镉等,让它是默认即可
在:
USER SET:
PROGRAM->界面下按Start / Enter按钮
LiPo
V.Type  *.*V
设置锂电电压,根据实际改变,可选LiPo 3.7V,LiIo 3.6V,LiFe 3.3V
USB/Temp Select
Temp Cut-Off 80C
过热保护或者使用USB线进行检测
这是个没有意义的选项,因为厂家没有配温度探测器,也没有配USB线以及光盘
Safety Timer
ON 120min
这个是充电自动切断时间,默认是开,充电开始后120分钟即切断,建议设为关,或者根据充电时间改变数值大小,充电时间计算可以参考一下我另外一个帖子:
Capacity Cut-Off
ON 5000mAh
充电容量限制,就是说一旦冲进了这里的这个数值的容量,充电就会停止,这是个不错的功能,可以防止过充,不过要根据实际设置为合适的数值,否则可能冲不满电池。
例如5000mAh的电池,可以设置为6000mAh才切断,因为这个是充电器所释放出来的电量,不是电池冲进去的电量,有部分因为发热或者其他内部消耗而损失了而没有真正冲到电池里面,使用快冲的话干脆将改数值设置为电池容量的1.2倍
如果觉得不需要,可以设为OFF,则没有充电容量限制了,我就是设为OFF的
4. 保存数据/加载数据
1.) 保存数据
每次开机,充电器都会加载上次加载的数据,新机一般是[01]号数据,每次充电时都要重新设置充电电流啊电压等等,十分不方便,所以我们需要设置好一个常用的数据,保存起来,或者设置多组常用数据,
需要是直接加载就可以了
在保存数据界面:
PROGRAM SELECT
SAVE DATA
按Start / Enter按钮,即显示:
SAVE [01]  ****
*.*V  ****mAh
其中01为闪烁,即现在所使用的模式序号,可以按Dec.<或者Inc.>改变想要改变的模式序号
? 按Start / Enter,则右上角显示闪烁,可以按Dec.<或者Inc.>改变电池类型,改变了电池类型之后长按Start / Enter
? 然后改变常规的电流与电压等设置,然后长按Start / Enter即可保存数据,显示界面:
? SAVE...
? 然后退出到主界面
? ***其中NiMh / NiCd模式里面有个:
? NiMH CYCLE
? DCHG>CHG
? 该设置是放电与充电之间的循环充放设置,用于对新电池或者长期放置的锂电进行激活,建议设置为:
? NiMH CYCLE
?  DCHG>CHG  3
? 即先放电,然后进行充电,循环3次,最后一次完成之后即可使用了。
?  2.) 加载数据
? 在加载数据界面:
? PROGRAM SELECT
?  LOAD DATA
? 按Start / Enter按钮,即显示:
? LOAD[01] ****
? *.*V  ****mAh
? 其中01数字闪烁
按Dec. <或者Inc. > 按钮选择到所需要的数据序号,然后长按Start / Enter,出现界面:
Load...
模成功加载数据后将会退回主界面:
PROGRAM SELECT
Li** BATT
暂时将最常用的都说一下先,那些不太常用的功能,说不定一直都不会用到,例如充NiCd电池,拿不准我们已经没有镍镉电,呵呵
如果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欢迎随时咨询,谢谢!
马上补充一点,对于要充非锂聚合物的锂电,例如其他锂离子电池(Li-Ion)请到使用者设定中选择
Li-Io,电压为3.6v

B6说明2

0.5c,即4400mah电池用2.2a,依此类推;
Dec. < 减小该数值,Inc. > 增加该数值
按Start / Enter,V(*S)前面的数字闪烁
按Dec. < 或者 Inc. >改变改数值大小,这个是选择电池额定电压,为3.7的倍数,车用电池一般为7.4v,即2S(每3.7v=1S)
长按Start / Enter,出现如下屏幕:
Battery Check
Wait…
如果电池连接不正确,则显示:
CONNECTION BREAK
如连接正确,则显示:
上行:R: *SER S: *SER (说明一下:R: *SER是指充电器自动检测到的电池节数,S: *SER是你设置的电池节数,如果数值不等,请不要开始充电,以免损坏电池下行:CANCEL(STOP)与CONFIRM(ENTER)来回切换,
此时按Start / Enter开始充电,按Satt. Type / Stop取消充电,返回设置界面)
充电界面:
Li*S  *.*A   *.**V
CHG  ***:**  *****
第一行:锂电节数,即时充电电流,即时电池总电压;
第二行:充电指示,充电耗时,充进的电量
充电指示:充电时显示CHG , 充满之后显示:FULL;\5]3Q;k6e8g
***充电过程中可随时按Batt. Type / Stop按钮停止充电
***充电过程中壳随时按Start / Enter按钮改变充电电流,改变后记得再次确认即可
充电过程中可随时按 Inc. > 观看各节电池单独电压
***充电过程中可随时按 Dec. < 观看各设定参数b
2.) 放电
在对锂电池系列进行充放电的主菜单中继续按Inc. > ,屏幕显示如下界面:
LiPo DISCHARGE
H*.*A  *.*V(*S)
按Start / Enter,选择\放电功能,
操作方法跟充电一样,设置好放电电流和放电截至电压即可,电压为3的倍数级增减,7.4v锂电请设为6.0V(2S)
***注意:必须同时接上放电接头以及平衡充电接头,方可进行对锂电的充放
:X4o:C6S-G%\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补充:LiPoCHARGE / LiPo FAST CHG具体作用,适用于不带平衡端子的锂聚合物电池充电/锂聚合物快速充电,对于有平衡端的电池不建议使用。因为锂电电芯有明确的电压限制,所以是要求使用平衡充电器进行电压平衡充电,以防止某片电压偏低而导致另一片电压过高而出现危险情况
***LiPo STORAGE功能是用于保存锂电,如果锂电长期不使用,请将锂电充满电后,使用这个功能,将电压放至锂电的长期保存电压即可,使用方法与充电方法雷同,只是放电电流最大只有1Ab
⑵镍氢电池充放电;
1.) 充电
主菜单时按Batt. Type / Stop选择到:
PROGRAM SELECT
NiMH BATT
这个就是镍氢电池充电模式,按Start / Enter,显示:
NiMH CHARGE Man
CURRENT  *.*A
按Start / Enter,A前面的数字闪烁
按Dec. < 或者 Inc. >改变改数值大小,这个是充电电流选择,一般认为1C~1.5C的电流进行充电对电池会比较好.
*** 改变强制充电电流与自动充电电流控制
NiMH CHARGE Man
CURRENT  *.*A
按Start / Enter按钮,则充电电流数值闪烁,此时同时按下Dec.<与 Inc.>两个按钮0.5秒,则转换为自动充电电流控制,屏幕显示改变为:
NiMH CHARGE Aut
CUR LIMIT *.*A
*.*数值为闪烁状态,此时改变该数值,则是充电时的峰值电流,可以理解为最高充电电流限制,充电器会自动控制充电电流,但是不会超越你所设置的数值
设置好充电电流之后长按Start / Enter,显示:
Wait…
如电池和连接正常则显示:
NiMH *.*A *.*V
CHG ***.** *****
显示内容与上述锂电一样,充满后显示内容与锂电雷同,有FULL字眼即为充满
***充电过程中可随时按Batt. Type / Stop按钮停止充电
***充电过程中壳随时按Start / Enter按钮改变充电电流,改变后记得再次确认即可
***充电过程中可随时按 Dec. < 或者 Inc. > 观看各设定参数
2.) 放电
选择NiMH DISCHARGE功能,界面:
NiMH DISCHARGE
*.*A  *.*V
操作方法跟充电一样,设置好放电电流和放电截至电压即可,镍氢电放电截至电压设置为0.9v/节,也就是7.2v电池请设置为5.4v
⑶镍镉电池充放电
同镍氢电池充放电雷同
⑷蓄电池充放电
同镍氢电池充放电雷同
⑸ 充电器设置
作为普通玩家,一般的设置建议不要理会,例如锂电检测电压、镍氢以及镍镉D.Peak。Waste Time等,让它是默认即可在:
USER SET
界面下按Start / Enter按钮
LiPo
V.Type  *.*V
设置锂电电压,根据实际改变,可选LiPo 3.7V,LiIo 3.6V,LiFe 3.3V
USB/Temp Select
Temp Cut-Off
过热保护或者使用USB线进行检测
此选项为后期升级功能,暂不配温度探测器,不配USB线以及光盘
ON 120min
这个是充电自动切断时间,默认是开,充电开始后120分钟即切断,建议设为关,或者根据充电时间改变数值大小:
Capacity Cut-Off
ON 5000mAh
充电容量限制,就是说一旦冲进了这里的这个数值的容量,充电就会停止,可以防止过充,不过要根据实际设置为合适的数值,否则可能冲不满电池。例如5000mAh的电池,可以设置为6000mAh才切断,因为这个是充电器所释放出来的电量,不是电池冲进去的电量,有部分因为发热或者其他内部消耗而损失了而没有真正冲到电池里面,使用快冲的话干脆将改数值设置为电池容量的1.2倍
如果觉得不需要,可以设为OFF,则没有充电容量限制了
⑹保存数据/加载数据
1.) 保存数据
每次开机,充电器都会加载上次加载的数据,新机一般是[01]号数据,每次充电时都要重新设置充电电流啊电压等等,十分不方便,所以需要设置好一个常用的数据,保存起来,或者设置多组常用数据,需要是直接加载就可以了
在保存数据界面:
PROGRAM SELECT
SAVE DATA
按Start / Enter按钮,即显示:
SAVE [01]  ****
*.*V   ****mAh
其中01为闪烁,即现在所使用的模式序号,可以按Dec.<或者Inc.>改变想要改变的模式序号
按Start / Enter,则右上角显示闪烁,可以按Dec.<或者Inc.>改变电池类型,改变了电池类型之后长按Start / Enter然后改变常规的电流与电压等设置,然后长按Start / Enter即可保存数据,显示界面:
SAVE…
然后退出到主界面
***其中NiMh / NiCd模式里面有个:
NiMH CYCLE
DCHG>CHG
该设置是放电与充电之间的循环充放设置,用于对新电池或者长期放置的锂电进行激活,建议设置为:
NiMH CYCLE
DCHG>CHG  3&E
即先放电,然后进行充电,循环3次,最后一次完成之后即可使用了。
加载数据
在加载数据界面:
PROGRAM SELECT
LOAD DATA
按Start / Enter按钮,即显示:
LOAD[01] ****1g.C7G%f5B%H5M C9p
*.*V  ****mAh
其中01数字闪烁
按Dec. <或者Inc. > 按钮选择到所需要的数据序号,然后长按Start / Enter,出现界面:
Load...
成功加载数据后将会退回主界面:
PROGRAM SELECT
Li** BA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