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模型发动机的使用手册

楼主(2013-11-29):
前言

    目前,航空模型上采用的动力装置主要有:橡筋条、活塞式发动机、喷气式发动机、电动式发动机和压缩气体发动机等数种。其中活塞式发动机按照混合气着火方法分为:压缩燃烧式(压燃式)、电热式(热火栓式)和电火花点燃式三种。

    本书主要介绍在我国使用较广的压燃式发动机。最后在附录中简要介绍一下电热式和电火花点燃式发动机。

    活塞式航空模型发动机是一种小型内燃机,一般称为小发动机。它的基本组成部分和工作原理,与中学物理书上介绍的内燃机(包括柴油机和汽油机)大体相同,也和日常见到的手扶拖拉机、摩托车或汽车上使用的发动机大体相同,不过要简单得多。小发动机的体积虽然很小,并且只有一、二十个零件,但它已经是一种精密机器了,必须很仔细地科学地去学习它和使用它。

  航模爱好者在使用小发动机的过程中,要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将书本上学到的有关发动机的基本知识,运用到具体实践中去。要学懂小发动机的工作原理、燃料组成、起动步骤和调整方法,学会怎样排除故障,并注意养成正确的操作方法,为今后在农业机械化运动中,或在工矿和科学试验等工作中,更好地学习和运用各种机械设备打下良好的基础。

    一  构造和原理

    (一)小发动机的构造:

    图1是轴进气压燃式小发动机的解剖图。现将它的各个零件和功用分别说明如下:

    1.气缸和活塞——气缸是燃料和空气的混合气体进行燃烧的地方,也是将燃料燃烧后放出来的热能转换为机械能的地方。气缸呈圆筒形,内表面非常光滑,近似镜面。气缸内的混合气体燃烧膨胀时,产生很高的压力,作用在活塞顶上,推动活塞向下运动;经过曲轴连杆机构,使曲轴转动并带动螺旋桨旋转,产生拉力使飞机前进。发动机转动时,活塞以很高的速度在气缸中来回运动。气缸壁上开有排气口和转气口等配气孔。活塞在气缸内往复运动时,同时控制了排气口和转气口等配气孔的开闭。

    气缸和活塞是小发动机上最主要也是最精密的零件,它们之间的配合非常精确,以保证密封和压缩性能。如果使用不当,或让灰沙等脏物进入气缸内部,那就会使气缸和活塞很快磨损,影响密封性能,造成发动机转速下降,甚至不能起动等不良后果。

    活塞在气缸内来回运动时,由于受到曲臂长度的限制,有两个极限位置。活塞能达到的最高位置,即距曲轴旋转中心最远的位置,叫做上止点;最低的位置,叫做下止点(图2)。活塞从上止点移动到下止点(或从下止点移动到上止点)所经过的路程,也就是上止点至下止点之间的距离,叫做活塞行程(冲程)。当活塞在上止点时,由活塞顶面、反活塞的下表面和气缸周围侧壁所包含的容积,叫做燃烧室容积。活塞在下止点时,由活塞、反活塞和气缸壁所包含的容积,叫做气缸全容积。上止点与下止点之间的气缸容积,即活塞在一个行程内所经过的容积,叫做气缸工作容积。平时我们说这是一台1.5毫升(c.c.)的小发动机,就是指这台小发动机的气缸工作容积是1.5毫升。一般适宜于普及使用的是1.5~2.5毫升的小发动机。 这里不妨作个比较:注射防疫针时,往往要打1毫升药剂;可见,这种发动机的气缸工作容积是很小的。再如:“轻骑”牌两用摩托车的发动机气缸工作容积是55毫升;上海“幸福”牌250型两轮摩托车的发动机工作容积是250毫升:“解放”牌卡车的发动机是六个气缸,总的工作容积是5.55升,即5550毫升。一般说来,气缸工作容积越大,功率也越大。

    气缸全容积和燃烧室容积的比值叫做压缩比。在图2的例子中,气缸全容积是燃烧室容积的12倍。也就是说,活塞在下止点时,气缸内的混合气体积有12份,待到上止点,就被压缩成1份。因此,它的压缩比为12.

    2.曲轴连杆机构——活塞在气缸内只能作往复直线运动。要通过曲轴连杆机构,把活塞的往复直线运动变成曲轴的旋转运动。正如我们日常见到的缝纫机一样,只要用脚上下蹬踏板,通过连杆和曲拐,飞轮就旋转了。

    曲轴是发动机内受力较大的一个零件。它的前端装有前、后桨垫和螺帽,后端曲臂(曲拐)上连有曲柄销。连杆用来连接曲轴和活塞,它的一头套在曲轴的曲柄销上,另一头套住活塞销,并与活塞连接。这些互相连接又可活动的零件,通常合称为曲轴连杆机构,或称曲拐连杆机构、曲柄连杆机构。

    3.机匣——机匣是发动机的壳体,用来连接气缸、曲轴、活塞和汽化器等零件,使之成为一个整体。在机匣的左右两侧,有安装发动机的凸边。机匣后部有用螺纹固定的机匣后盖,以保证机匣内腔密封。二行程发动机的机匣也是新鲜混合气的通道,新鲜混合气由汽化器进入机匣,在活塞向下运动时经转气道进入气缸。

    4.反活塞和调压杆——反活塞好比是能上下活动的气缸顶盖。拧紧调压杆(顺时针方向转动),反活塞被压下;拧松调压杆,反活塞又能在气缸内气体受压缩时产生的压力作用下,再向上弹起。

    反活塞的上下移动,可以改变燃烧室的大小,因而能够改变压缩比。反活塞在气缸中的位置越低,燃烧室的容积越小,压缩比越大,气缸内可燃混合气压缩后的体积越小,混合气的压力和温度越高,这就容易着火燃烧。但是,压缩比应该控制适当。压缩比过大,混合气会过早开始燃烧,引起爆震和停车,甚至可能弄断连杆或曲轴等零件;过小,混合气压缩后产生的压力和温度不够,温度低于混合气的燃点,混合气就不能着火燃烧,发动机就不能起动,或不能稳定地连续运转。

    对压燃式发动机来说,压缩比的大小对起动和运转性能特别重要,必须注意掌握。压燃式小发动机的压缩比大都是可以调节的,一般为15~25.决定压缩比的方法这在以后还要介绍。

    5.气缸头——气缸头通过螺纹拧在气缸上,周围有散热片,用以增加和空气接触的面积,帮助气缸冷却。气缸头顶部有螺纹,用来拧入调压杆。

    6.汽化器——汽化器的功用是使燃料从液体变为雾状物后,再与空气以适当的比例混合,成为可燃混合气。小发动机的汽化器一般由进气管、喷油管和调节油针组成,可算是一种最简单的汽化器了。喷油管横穿进气管,有1~2个喷液体燃料的小孔。燃料的流量由头部带锥度的油针调节。顺时针旋紧油针,喷油孔被堵住,燃料不能流出;旋松油针,燃料就从喷油孔中流出。因此,旋动油针能调节燃料流量的大小。

    7.固定螺旋桨的零件——螺旋桨装在前、后桨垫之间,由螺帽紧紧地固定住。后桨垫一般都有带锥度的孔,以便和曲轴的锥度部分压紧。为了使螺旋桨不打滑,在后桨垫表面上还有凹凸的刻纹。

    (二)小发动机的工作原理:

    小发动机是一种二行程发动机。工作时,可燃混合气通过进气管进入机匣内腔。活塞下降时,压缩机匣内腔的混合气,使它经过转气道和转气口进入气缸上部。当活塞再次上升时,混合气在气缸上部受到强烈的压缩,温度升高,着火燃烧。高温高压的气体猛烈膨胀,推动活塞作功。将热能转换为机械能。燃烧后的废气在排气口打开时即被排出;与此同时,新鲜混合气又由机匣内腔进入气缸,进行第二次的压缩和燃烧。再次重复上述过程。发动机连续运转后,可调节压缩比和油量来获得不同的功率和转速。

    为了进一步了解二行程小发动机的工作原理,现以常见的轴进气压燃式小发动机为例,来说明发动机在两个行程中的工作情况:

    第一个行程(活塞上行。进气和压缩行程)——活塞由下止点开始向上移动时,排气口和转气口还是打开的,机匣内腔中的新鲜混合气继续通过转气道和转气口进入气缸上部,同时驱除气缸中残留的废气。一般压燃式发动机采用360°转、排气口,在气缸下部的内壁有几条半圆形凹槽,称为转气道,转气道上方叫做转气口;排气口开在转气口的上面,参见图3气缸的切面形状。

    图4,当活塞继续上移,转气口和排气口先后关闭(被活塞挡住),气缸上部的混合气受到压缩,温度和压力急剧升高。与此同时,由于活塞向上移动,机匣内腔的容积扩大,压力降低,随着活塞继续上升,曲轴颈上的进气孔与进气管接通,大气压力迫使外界空气以高速流过进气管中的喷油管,该处压力低于大气压力,燃料从喷油孔中喷出(道理与滴滴涕喷筒打药液的情况相仿),并被流过的空气吹成雾状,在与空气以一定比例混合成可燃混合气后,通过进气孔和曲轴的中空通道进入机匣内腔。

    从这一行程可以看出:活塞上方进行压缩混合气的同时,活塞下方正在吸入供下一次燃烧的新鲜混合气。

    第二个行程(活塞下行。燃烧、膨胀、排气和转气行程)——图5,活塞到达上止点,气缸内混合气的温度已升高到混合气的燃点,于是着火燃烧。高压高温的气体膨胀时,迫使活塞向下运动作功。这就是燃烧和膨胀的过程。

    图6,当活塞下移到某一位置时,曲轴上的进气孔被关闭,刚进入机匣内腔的混合气开始受到压缩;活塞继续下移,排气口打开,气缸中的废气开始向外排出。接着转气口也打开了。此时,机匣内腔中受压缩的混合气的压力已大于气缸内残余气体的压力,混合气就经过转气道和转气口进入气缸上部,并帮助驱除废气。这就是排气和转气(又称驱气、扫气或换气)的过程。这时候,气缸内又充满了新鲜的可燃混合气。

    在这个行程中,完成了燃烧、膨胀、排气和转气过程,活塞又回到了开始时的下止点位置。

    所谓二行程发动机,归纳起来,就是活塞经过上、下两个行程(曲轴相应旋转一圈),完成进气、压缩、燃烧、膨胀、排气和转气过程,即完成一个工作循环。发动机连续运转时,气缸内就周而复始地进行着上述的工作循环。大拖拉机、汽车和飞机一般采用四行程发动机(四个行程完成一个工作循环),这种发动机需要气门等复杂机构。因此,摩托车、小拖拉机、小型农药机械和航空模型上一般都采用二行程发动机。

    (三)二行程小发动机的特点:

    1.利用活塞和曲轴进行配气工作,排气和转气靠活塞控制气缸壁上的排气口和转气口来完成,当活塞上下运动时,这两个配气口就随着活塞的不同位置而打开或关闭;进气由曲轴上的进气孔来控制(也有用活塞和机匣后盖旋板等控制的)。

    2.可燃混合气不是直接由外界进入气缸上部,而是分两步完成。第一步,混合气从进气孔进入机匣内腔;第二步,由机匣内腔经过转气道和转气口进入气缸上部。

    3.有几个工作过程是同时进行的。活塞运动时,活塞上方(气缸上部)和下方(机匣内腔)同时进行着某个工作过程。如:

    (1)活塞上行,机匣内腔吸进新鲜混合气的同时,活塞压缩气缸上方内部的混合气。

    (2)气缸内部的气体燃烧膨胀,迫使活塞下行作功的同时,活塞压缩机匣内腔的新鲜混合气。

    (3)气缸内排出废气的同时,进行转气,使气缸内部再次充满新鲜混合气。

    4.曲轴旋转一周,混合气燃烧作功一次,发动机的运转较为平稳。

    5.省去了气门等机构,构造简单,重量轻,适用于小型发动机。

    由于二行程发动机的排气和转气大部分是在同时进行,废气不能排除干净,这些残留废气占去了一部分气缸工作容积,影响了下一次燃烧的效果。同时,有一部分新鲜混合气未经燃烧就从排气口跑出,增加了耗油率。这是二行程发动机的一个较大的缺点。

    压燃式小发动机的构造式样很多,仅进气方式就有曲轴式(图1所示)、活塞式、旋板式和活门式等好几种,不过工作原理都相同。早期的小发动机,大都采用依靠活塞来控制进气的结构形式,这种形式至今还在一些摩托车和小型汽油机上使用。它的进气管接在发动机的腰部,进气口开在气缸壁上(位于转气口下方,由活塞下裙来控制进气口的开启或关闭)。这种进气方式加工简单,又不影响曲轴强度,但性能稍差,目前很少被航模发动机采用。

    这里要说一下“飞轮作用”。在燃烧膨胀行程中,气体压力迫使活塞向下运动并转动曲轴。随着活塞的下移,气体压力逐渐减小。到排气口开放后,加在活塞上的气体压力几乎消失。那么如果没有一种力量继续推动活塞运动,发动机岂不是要停车了吗?不会的。因为装在曲轴上的螺旋桨在转动后储存了一部分能量(惯性作用),可用来继续转动曲轴,使活塞继续运动,去完成转气和压缩过程,直到第二次燃烧开始,这种作用就称为“飞轮作用”。第二次燃烧后,活塞再次转动曲轴,旋转的螺旋桨又开始储存能量。此外,“飞轮作用”还能使发动机转速均匀。

    螺旋桨的重量越大,“飞轮作用”也越大。所以,采用较重的螺旋桨,容易起动发动机。

待续!!

网友(2014-03-16):
我也来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