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模型发动机使用手册(续二)

楼主(2013-11-29):
四、起  动
(一)起动小发动机的准备工作:在起动小发动机前,要做好以下准备工作:
    1.工具和器材——桨帽板手(或用小的活板手代替)、螺丝刀、平口钳。最好能有一只10毫升左右的注射器和针头(可在医务单位报废品中选找合适的使用),或者其他加油用具。要准备好混合油;装发动机用的木板,木板厚约12毫米,宽70~100毫米,长150~200毫米,在木板一头的中间锯出一个凹口,凹口大小刚好能放入发动机;以及安装用的螺钉和螺帽,油箱、塑料油管和螺旋桨等。
    2.安装发动机——用螺钉和螺帽将发动机固定在木板上,再将木板用木螺钉牢牢地固定在工作台或较重的凳子等物件上(图8)。固定木板时,应使发动机尽量靠近工作台,以减少振动。木板太薄或装得不牢都会引起振动,以致影响起动和发动机的运转。
    如有设置大台虎钳的工作台,也可将发动机木板夹在台虎钳中。但决不能用台虎钳直接夹发动机,以免损坏机匣。
    发动机木板的安装高度,依练习者的身高而定,一般在裤腰稍下一点较为合适。装得太高或太低,练习起动时就会使不上劲,也容易疲劳。
    3.油箱——油箱是保证发动机正常工作的一个重要部件。有的小发动机出厂时带有小油箱,只要往油箱加进混合油,接上油管就可以开车。大部分小发动机不带油箱,需要自己用薄铁皮焊制。在磨合运转和练习起动时,可利用墨水瓶或合适的小塑料瓶做油箱。先将墨水瓶彻底洗 净并晾干,在瓶盖上钻一个通气孔(没有通气孔,油料不能流出),代用油箱就制成了(图9)。为了防止混合油中乙醚成份的挥发,试车后应换用未钻孔的瓶盖盖紧,或将用剩的油料倒入可以密封的瓶中。为了防止油箱在开车后受振滑动,应做一个圈座或用细绳将油箱固定在发动机木板旁边。
    油箱油面高度和喷油管的相对位置很重要。油面高出喷油管时,油料会自动流入发动机内部,引起富油不好起动;油面过低,又不易将油吸上,也影响起动。一般是使油面和喷油管在同一水平面上或稍低几毫米,往油箱加油时应当注意这一点。油箱要尽可能靠近发动机。
    要经常检查油管是否畅通,不要被脏物堵塞。最好采用厚壁透明塑料油管,以便检查油料流动情况。如用薄管,要注意防止弯折而卡断油路。
    4.装螺旋桨——将螺旋桨装在曲轴前部的两个垫片间,转动曲轴使活塞向上运动并开始压缩,同时将螺旋桨转到水平方向,然后用扳手(不能用平口钳)拧紧桨帽,并把螺旋桨固定在这个位置上(图10)。经验证明,螺旋桨固定在上述位置,有利于拨桨起动;当模型飞机在空中停车后,活塞被气缸中气体“顶住”不能上升,螺旋桨也就停止在水平位置上,这就大大减少了模型下滑着陆时折断螺旋桨的可能。因此,要养成在活塞刚开始压缩时将螺旋桨装在水平方向的习惯。注意不要将螺旋桨装反了。桨叶切面呈平凸形,应将凸的一面靠向前方。
    初次练习起动时,可用直径较大和较重的螺旋桨。既容易起动,又不易反转和打手。起动技术熟练后,再换用短一些的螺旋桨。地面练习起动用的螺旋桨,其桨叶可做得厚些,并要很好地平衡。螺旋桨的做法将在后面介绍。
    5.选择地点——起动发动机应该在室外进行。要选择清洁的环境,不要在风沙天或尘土飞扬的地方起动;也不要在人多的地方开车,以免发生危险;尽可能避免在室内或空气不流通的地方起动,防止练习者吸入过多废气影响健康。此外,还要考虑发动机开动时排出的废气(含有很多脏油)是否会沾污后面的物品。
    气温较低的冬天,起动较困难。初学起动时,最好选择暖和的天气进行。

二)起动小发动机的要领和步骤:
    练习起动主要是学会掌握三大要领,即怎样拨动螺旋桨,怎样选定压缩比,怎样选定油门。现分别介绍如下:
    1.怎样拨动螺旋桨?
    正确的拨桨动作是能否顺利起动的关键。即使压缩比和油门都放在合适位置,如果拨桨动作不对,还是不能起动,甚至被打手。
    手扶拖拉机起动时,要用手先摇动飞轮转动曲轴。航模小发动机则靠手指拨动螺旋桨使曲轴转动。拨桨动作要正确、快而有力,更要学会通过手指拨桨时感觉到的力量来决定拧松或拧紧调压杆。发动机内部机构是否正常,也可凭拨桨时的感觉来判断。
    拨桨时,人要站在使得上劲的位置。习惯用右手的人,可使发动机位于身体右前方约30°~45°之间,高度约在裤腰稍下。右手专管拨桨,左手管调节压缩比(图11)。习惯用左手的人,可按自己情况决定。拨桨时,人的头部不应在螺旋桨的旋转平面内,也不要太靠近转动着的螺旋桨,以免发生危险。
    航模小发动机大都设计成反时针方向转动(从发动机前方看)。拨桨要用右手食指和中指的指尖部分(指尖到第一个关节间),靠在右侧桨叶的后缘上。一般在桨叶中心约1/3半径处(图11)。靠的位置越近桨尖,拨桨越省力,但动作距离要长,拨不快,手指不易退出,易被桨叶打着;靠的位置接近桨轴中心,拨桨虽费点劲,但可拨得快些。
    拨桨时,先轻轻往上用一点力,看有无活塞向上运动引起的压缩力量,否则要将左面的桨叶转到右面来再拨。而后右手尽可能快地用劲向上拨动螺旋桨,手指动作呈圆弧形。只要拨过1/4圈多一点,活塞过了上止点,手指就应退出螺旋桨的旋转平面。手指退得太慢,会被桨叶打着;退得太快,又不能将活塞压过上止点,因而也就不能起动。手指仅仅是拨动螺旋桨,决不是一直跟着螺旋桨转动,更不是将桨叶往前拉。
    拨动螺旋桨要将手指和腕部动作结合起来,务必快而有力,要一下一下地拨,并注意手指上的感觉。手指也不要伸进太深,防止碰坏油针等。当发动机已在爆发或转动时,就不能再伸手碰螺旋桨。有些同志怕打着手,站得很远,拨得很轻。其实,这不但起动不了发动机,被打着手的机会反而会更多。
    必须多多练习拨桨动作。初练时,可将调压杆放松些,把油箱或油管和油针取下,保证练习时不会突然爆发打手。如戴手套起动,要防止缠断油针。用新发动机练习时,应在活塞表面稍加几滴混合油。
    2.怎样选定压缩比(调压杆的起动位置)?
    初次使用的发动机,可采用上述方法决定压缩比:
    图12,先将调压杆退松一、二圈,右手握住螺旋桨慢慢转动,使活塞到达上止点位置。这时,握桨的右手稍向左右转动,而活塞几乎不动;左手慢慢向下拧调压杆,反活塞下降,当感觉反活塞已碰上活塞顶时,应立即停止拧调压杆。此时若再握桨向左右轻轻摆动,就会感到活塞和反活塞已经相碰。注意不能用劲转动螺旋桨,以免损坏机件。
    然后,记住调压杆的位置(调压杆上部横柄的位置),退回 圈,迅速拨桨,反活塞就会弹上(反活塞撞上调压杆时能听到“得”的一声)。在一般情况下,反活塞的这个位置就是适于起动的位置。
    用上述方法试验时,活塞顶上不能存油过多,否则会试不准确。同时,由于每个人拧紧的感觉不同,气缸内积油多少、周围温度高低和混合油成份的不同等影响,上述方法决定的压缩比不一定是完全合适的。只能作为参考,还要根据拨桨时感觉到的力量大小等情况将调压杆稍稍拧紧或拧松,才能顺利的起动发动机。
    如要反活塞向上退,应先拧松调压杆,再迅速拨桨,反活塞即可借空气的压力弹上。有些发动机的反活塞配合特别紧,用迅速拨桨的办法仍弹不上去,尤其在感到活塞和反活塞已经相碰时,往往怕弄坏机件而不敢过份用力拨桨,这时,可用带针头的注射器(或塑料眼药水瓶)往气缸中注入二、三滴混合油(决不能多),再用力拨桨,如有混合油燃烧的“拍拍”声,反活塞即能弹上。
    用上法决定的反活塞位置,还可用下面的方法试验它是否适于起动:
    先不要在油箱中加油,而用注射器从排气口往活塞顶上注入二、三滴混合油,然后迅速拨动螺旋桨。这时会有三种情况:
    (1)压缩比合适——压缩比选得合适,气缸内有了混合油,拨桨几次后就能听到爆发声,甚至可以转动一会儿,直至混合油烧完才停止。
    (2)压缩比太小(“压得不够”)——其特点是拨桨时感觉不到有压缩气体的力量,或感觉很轻。即使活塞顶上加了混合油也没有爆发声。这时,应将调压杆再向下拧一些(每次最多不超过1/8圈,甚至更少些),并同时拨桨。直至听到爆发声或拨桨时手上有较重的力量感觉才停止。
    (3)压缩比太大(“压得太多”)——拨桨时感到很重,好象活塞顶上有什么东西顶住似的。这时应拧松调压杆半圈左右。有时,活塞顶上积油太多,压缩时,积油占据了一部分燃烧室容积,这也会引起拨桨时“重”的感觉,而被误认为压缩比大了。遇到这种情况,应从排气口将活塞顶上的积油吹去,注入新鲜混合油再试验。
    要记住,当感到拨桨很重(轻易拨不过去时,应立即拧松调压杆。如果压得太多或气缸中积油很多,硬要拨桨就会造成连杆弯曲或曲轴断裂等事故。
    第一次往气缸中加油拨桨时,往往不爆发,一拨就连续运转的情形很少见。不能很快连续运转的原因很多,如发动机内部太干燥,加入的几滴油都流到各处去了;发动机温度低,加入的油没有很好挥发等。因此,要在拨桨十几下后还听不到响声时,才可往气缸中再加二、三滴油。如此反复几次,仍不响时,再根据手指拨桨时的感觉,来判断压缩比大了还是小了。
一旦找到适合起动的压缩比,就应反复体会在这种情况下手指拨桨所感觉到的力量,和将活塞拨过上死点时所发出的“扑落、扑落”的声音。要善于总结经验,要能很快地凭手指的感觉和发动机的声音来判断压缩比和油量是否合适。在有了一些经验以后,即使起动陌生的发动机,也可先往气缸中注二、三滴混合油就拨桨。如不爆发,再逐渐向下拧调压杆;如感到拨桨重,就退松调压杆,凭手指的感觉调节调压杆的位置。
    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办理。由于发动机的气缸工作容积、构造、新旧程度、压缩比以及注入油量等因素的变化,手指拨桨时感觉到的力量常常不一样。甚至型号和规格完全相同的两台发动机,拨桨感觉也会有些差异。此外,螺旋桨尺寸改变时,需要不同的压缩比,大螺旋桨的压缩比可以小些。我们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处理。
    3.怎样选定油门(油针打开的圈数)?
    在用上法选定了合适的压缩比以后,再来选定油针的起动位置就方便了。因为发动机注油后能爆发或连续转动几下,说明如果能继续供应燃料,发动机也就可以连续运转。
    先往油箱中加混合油,使油面高度与喷油管在同一水平面上。将油针关到底(用劲不能过大,以免拧坏螺纹或油针脱焊),然后将油针打开一圈,用左手拇指或食指将进气管口完全堵住,右手握桨并向反时针方向转动,这就是平时常说的给发动机“吃油”。一面转桨,一面观察混合油是否从油箱经过透明油管流到喷油管来。如油料不流动,可将油针再开大一些,每次开1/4圈或1/2圈,逐渐加大,直到将油吸到喷油管口为止。这时,松开堵住进气口的手指,再用从排气口加几滴油的办法,拨动螺旋桨起动发动机。发动机转动的时间应该比先前试验时长些。如仍然很快停止,或停止前转速很高,这表明油针还可多打开些,或给发动机再“吃”点油。继续拨桨,直到发动机能够连续地转动。
    但是,如果油门过大(油针打开太多),也会造成发动机富油。以致拨桨时很重;起动后不能继续运转,来回反转或转速很低,声音不均匀,排气口喷出的油滴较多;甚至在停车后,不注油仍能把发动机拨响等。这说明油门太大了,要关小油针。
    发动机出厂前都附有检验单,注有起动时的油针打开圈数。压燃式发动机对调节油针的反应不是很灵敏的,甚至可以在运转得很好的油针位置起动。只要摸熟了油针的合适起动圈数,就不必过多地调节油针。那样反而会造成富油或贫油,影响起动。
    按下法记住油针和调压杆最宜于起动的位置:
    油针——将油针从最合适的起动位置逐步拧进到拧紧为止,记住这个圈数。
    调压杆——调压杆在最合适的起动位置时,记住调压杆在气缸头外面露出几个螺纹和调压杆上横柄的方向。
    平时,决不要乱拧油针和调压杆,以免起动时重找它们的合适位置。
    通过上述拨桨、选定压缩比和油门三个方面的练习,我们已经能够起动小发动机了。甚至已经摸索到一些经验了。这里,再将起动步骤和调整方法综合介绍如下:
    将调压杆和油针放到适合起动的位置。用左手指堵住进气口,右手转动螺旋桨,将油吸到喷油管处,拨桨一、二下,给发动机“吃”点油,再从排气口注入二、三滴混合油。左手手指捏住调压杆横柄,作好调节准备,右手迅速拨桨,如压缩比和油门大小都合适,发动机会有爆发声产生;当连续爆发时,即将调压杆拧进1/4~1/2圈左右,使发动机稳定地连续工作下去。拨桨时,要注意两手的配合动作。例如,右手拨桨时感到很重,左手就及时拧松调压杆;感到很轻,又没有爆发声,就拧紧些;拨十几下还不响,可再加几滴油,反复试验。发动机不能连续转动,则按前面介绍的方法进行分析并正确处理。其他故障排除方法见后。
    起动发动机时,油门可稍大些,起动后再关小点。发动机起动后,一般要将调压杆和油针拧紧一点,才能得到均匀稳定的转速。调压杆和油针的调整范围都不很大,要仔细反复调整,直到发动机发出稳定、较尖的声音为止。通过调整调压杆和油针,可以得到不同的转速。起动后再拧紧一点调压杆,可以提高转速。但如过份拧紧,反而会使发动机声音发闷,转速降低。使用直径较大或较重的螺旋桨时,调压杆要放松一点。调整时要注意防止螺旋桨打手。
    发动机的停车,可采用拧松调压杆或卡断油路的方法。也可将进气口用手指完全堵住,使空气不能进入发动机而造成停车,但此法容易引起打手和下次起动时产生油多的现象。

待续!!

网友(2014-03-16):
我也是坐沙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