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多大桨合适?

楼主(2013-11-30):
65电O  电机 3062 KV3500  120A电调  3S5200MA电池,请教用多大CNC铝桨合适?

网友A:
436 437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6 437

晕!刚买了一个438的,能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刚买了一个438的,能用吗

试下看 开几分钟看电机 电调烫手没有   没有的话就没问题  烫手你换小点的

网友B:
38有点大。  跑出来的速度不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有点大。  跑出来的速度不快

已经在路上了,来了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