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gzbzyj67】手把手教你如何维修9257和9650!!!

楼主(2013-12-01):
这几天连续帮模友免费修好了3台9257和3台9650,各个故障很有代表性,现将不同故障的9257和9650的维修过程拍成照片发现给大家,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代表故障一:“自由鸟”之狂抖的9257。故障:中立点狂抖,运行过程狂抖,虽然可以按照指令运行,但是运行过程高频抖动。检修步骤:初步检查了电位器,完好;第二步检查电动机,空载电流50MA完好;第三步检查驱动电路,完好。最后检查电路板反面发现故障所在,炸机导致的晶振损坏。维修过程如下:

照片

自由鸟的9257,故障:狂抖,非电位器原因
照片

炸机炸坏了晶振
照片

取下烧掉电路板的3154晶振自己诶代换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热风枪焊接
照片

焊接完成后的样子
照片

维修完成、测试一次成功
照片

代表性故障二:
取之于ID为“Stwu”的2个9650,故障表现:一个9650故障为单边运转,初步检查电路板驱动MOS管,无烧毁痕迹,电机完好,后检查电位器,发现电位器有问题,判断是炸机后机主自行拆开9650换壳,在换壳回压过程中损坏电位器,其中一脚内部电路。维修后,一切正常。

照片

2个故障9650
照片

拆机检查
照片

电机完好
照片

问题所在,电位器脚内部断路
照片

拆开电位器,碳膜完好,滑动触脚完好,碳膜与金属接线桩接触良好,具有维修再利用价值
照片

电位器接线桩改为电线直接焊接,非常好,组装好后接控测试,中立点准确,无抖舵和延时
照片

组装好后再次测试,无抖舵、中立点无连续调整声音,摇动控杆,回中准确

代表性故障三:
取之于ID为“Stwu”的另一个个9650,故障表现:转动9650摇臂很涩很涩,基本上无法转动摇臂,就是我前几天发的帖子里诉说的9650暗病一致,通电后,舵机转动力道明显不足,速度降低,发热严重。9650故障确定为舵机空心杯电机扫膛了,马上拆机检查,果然如此。矫正空心杯电机杯体维修后,舵机一切正常。

照片

拆机检查
照片

取下空心杯电机杯型转子
照片

看看内部,发现有什么不妥吗??
照片

再来一张,和好的空心杯电机杯体比较一下发现什么了吗???
照片

换个角度,杯体明显有扫膛后摩擦发黑体,那是很危险的信号,如果继续下去的话,杯体漆包线露铜后,就容易烧 ...
照片

照片

制作整形工具,用的是1一元一个的水性笔外壳,直径9毫米
照片

空心杯内径8.7毫米
照片

将水性笔笔体夹在电钻上切削外径到8.7毫米待用
照片

8.7毫米整形笔筒
照片

插进好的空心杯电机杯体,大小、圆度正好,做好记号
照片

发现问题所在了吧!!!扫膛的杯体明显变形,不扫膛才怪
照片

慢慢插进变形杯体后,找2快光滑的木板或木地板,夹住,左右来回轻轻碾压
照片

碾压均匀,力道不能太大,经常检查,使笔套直接插拔杯体顺畅就可以了
照片

检查电枢导通情况,一切完好
照片

电机安装,注意电刷安装要特别注意
照片

取下电机后罩,加入一点硅油润滑脂
照片

盖上电机后盖
照片

5V电压通电检查,空载电流50MA,OK了!!!
照片

主体安装到电路板,接控接电,旋转电位器检查电机驱动情况,一切完好!
照片

主体安装完毕,接电接控检查舵机整体运行情况,OK!!爽!!!

代表性故障四:
取之于ID为“lym0610”的1个完全死机的9257,故障表现:接电、接控舵机无任何反应,拆开9257,立刻就闻到一股烧毁的焦臭味道,电路板上面的驱动MOS管明显击穿,烧毁驱动,必然必然电机有关,于是卸下单机5V电压空载电流达到1250MA,电机发热严重,我想这9257死定了,观察电路板背后,数码芯片和晶振,已经电路板主体完好,电位器完好,机主也自行拆开9257维修过,换位思考,看着外观完好无损的9257,丢掉的话实在心疼,左右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了,维修此机很有挑战性,立即着手维修。

照片

解体
照片

取出电路板和电机主体,闻到一股塑胶焦臭味道,电路板正面的2块驱动MOS管已经击穿烧毁
照片

击穿的A1856和A1855,A1855貌似没有击穿,但是肯定是一起烧掉了,毋庸置疑的
照片

整体看一下
照片

拆下电机,大家看到端倪了吗???电机空载大电流的罪魁祸首就在这里!
照片

卸下电机后座,检查空心杯电机转子,还好,电枢导通情况不错,没有短路和断路,更加建立维修好的信心
照片

热吹风卸下击穿的A1855heA1856
照片

取下废管后的电路板,为了以后焊接平整,必须对电路板焊脚清除锡瘤
照片

吸锡线去除多余锡瘤和焊锡
照片

高价购买的A1856和A1855贴片双MOS姊妹管,日本NEC生产的独门暗器,很难买到,单个不卖,死皮赖脸求来的,超 ...
照片

对比一下大小,正好!
照片

涂上锡膏,热风枪焊接,注意温度不能太高
照片

整理电刷,电刷故障主要出现在分叉、卷曲、接触不良、断裂、弹性不一致
照片

结果仔细整理电刷,保证间隙均匀,电刷平直,两电刷之间我接触和碰撞翘曲变形、电刷间间距1毫米,且平顺均匀 ...
照片

电刷处上点润滑脂
照片

上电刷安装后盖
照片

空载检测10分钟,5V电压空载电流保持再40-50MA之间,爽!!!
照片

焊接电机到电路板上面
照片

检查焊接质量和检查有无焊锡短路,接电接控,旋转电位器正反转测试10分钟,回中精准,0位电机不动
照片

安装好后,接电检测,一切完好,动作干脆、速度无影响、回中精准,发热现象正常,维修完毕!!

网友:
很懂电路人

网友(2014-03-17):
元芳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