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wangjie】小日本15级发动机改装化油器

楼主(2013-12-01):
购得2台15级发动机,由于化油器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一直被大家不待见。参考以前的帖子,于是动手改造原装化油器。花了两天的空闲时间,终于改装成功!

化油器图片。先在车床上用5mm中心转在大孔这边打中心孔,在用3mm直钻打7mm深。大孔这端车掉3-4mm(根据复位弹簧长度而定),油针用3mm黄铜焊条导M3螺纹,再车成针状,砂布抛光,再带上一M3锁紧螺母。

网友A:
这个发动机改的意义不大,我有好几个玩玩还是可以的

网友B:
精度不高 即使磨合好了 几次下来就差距大了  磨合就是为了把他的精度差慢点弄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不高 即使磨合好了 几次下来就差距大了  磨合就是为了把他的精度差慢点弄下去 ...

闲来无事使劲操,不心疼,搞个船还是不错的,毕竟价格摆在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发动机改的意义不大,我有好几个玩玩还是可以的

闲来无事使劲操,不心疼,搞个船还是不错的,毕竟价格摆在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