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送的四个正字牌4015 400KV无刷电机收到了 简单测试了...

楼主(2013-12-01):
感谢论坛  感谢狼   让我感受了一次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前些天收到了论坛送的4个正字4015  400KV无刷电机       非常感谢狼和电机周提供了这次测试机会   首先先来看外观    四个电机排排站啊排排站   论坛送的四个正字牌4015  400KV无刷电机收到了  简单测试了... 电机,四轴,ADAM_4015,4015是什么意思,4015大约多少 作者:liutaiying 3936 论坛送的四个正字牌4015  400KV无刷电机收到了  简单测试了... 电机,四轴,ADAM_4015,4015是什么意思,4015大约多少 作者:liutaiying 8150         原来四轴上的电机和现在准备替换上的电机来个合影吧   论坛送的四个正字牌4015  400KV无刷电机收到了  简单测试了... 电机,四轴,ADAM_4015,4015是什么意思,4015大约多少 作者:liutaiying 9372       正字牌的电机采用了减重做动平衡的方法   这种做法不错   不仅会减轻重量   而且不会像配重的那种容易把配重甩出去   论坛送的四个正字牌4015  400KV无刷电机收到了  简单测试了... 电机,四轴,ADAM_4015,4015是什么意思,4015大约多少 作者:liutaiying 4150          老心脏和新心脏的对比    论坛送的四个正字牌4015  400KV无刷电机收到了  简单测试了... 电机,四轴,ADAM_4015,4015是什么意思,4015大约多少 作者:liutaiying 2584        整流罩做工不错    外观很大   但内部镂空   大气而且不重    细节决定成败 论坛送的四个正字牌4015  400KV无刷电机收到了  简单测试了... 电机,四轴,ADAM_4015,4015是什么意思,4015大约多少 作者:liutaiying 6520

楼主:
首先在家先做了个电机拉力的测试   找出适合现在飞机的配置     这个电机应该配15   16寸的桨    适合起飞重量5   6千克左右的四轴   但现在的飞机全备没那么重   所以适当减小桨的尺寸   用1308的碳纤桨测试下                         电机的重量    论坛送的四个正字牌4015  400KV无刷电机收到了  简单测试了... 电机,四轴,ADAM_4015,4015是什么意思,4015大约多少 作者:liutaiying 6134     我测试拉力的方法    大家应该能看明白吧    论坛送的四个正字牌4015  400KV无刷电机收到了  简单测试了... 电机,四轴,ADAM_4015,4015是什么意思,4015大约多少 作者:liutaiying 2352 论坛送的四个正字牌4015  400KV无刷电机收到了  简单测试了... 电机,四轴,ADAM_4015,4015是什么意思,4015大约多少 作者:liutaiying 5366                            准备完成     注意要全部准备完成后再开称啊    开机后称还是0克          论坛送的四个正字牌4015  400KV无刷电机收到了  简单测试了... 电机,四轴,ADAM_4015,4015是什么意思,4015大约多少 作者:liutaiying 5985           测试中。。。。。。。。。。。。。。。。。。。 论坛送的四个正字牌4015  400KV无刷电机收到了  简单测试了... 电机,四轴,ADAM_4015,4015是什么意思,4015大约多少 作者:liutaiying 1034        经过实际测试    此款4015电机 在6S   3300毫安  25C电池   配1308碳纤桨下        最大拉力1500克左右    电流10A左右    因为设备不够专业   只能测个大概数   当然  这个桨对于这个电机有点小  此款电机最大用到15    16寸的桨哦    根据自己需要配置吧      我现在测试的这个配置  这个拉力   够我要飞的此款四轴用了

楼主:
早上8点驱车40公里  到了模友那里准备测试   他看到我自己做的机架后   眉头一皱  曰“要测试就好好测试   用这铁蛋蛋干啥   换碳纤机架   安云台图传”    我日!                            自己做的想临时测试下的装饰管机架   被无情的PASS了   论坛送的四个正字牌4015  400KV无刷电机收到了  简单测试了... 电机,四轴,ADAM_4015,4015是什么意思,4015大约多少 作者:liutaiying 750       准备要换的碳纤机架   论坛送的四个正字牌4015  400KV无刷电机收到了  简单测试了... 电机,四轴,ADAM_4015,4015是什么意思,4015大约多少 作者:liutaiying 5761      开始换电机   论坛送的四个正字牌4015  400KV无刷电机收到了  简单测试了... 电机,四轴,ADAM_4015,4015是什么意思,4015大约多少 作者:liutaiying 6238                换好一个了    论坛送的四个正字牌4015  400KV无刷电机收到了  简单测试了... 电机,四轴,ADAM_4015,4015是什么意思,4015大约多少 作者:liutaiying 3900               按部就班   全部换好了   论坛送的四个正字牌4015  400KV无刷电机收到了  简单测试了... 电机,四轴,ADAM_4015,4015是什么意思,4015大约多少 作者:liutaiying 6600       电机电调走好线    包扎好   论坛送的四个正字牌4015  400KV无刷电机收到了  简单测试了... 电机,四轴,ADAM_4015,4015是什么意思,4015大约多少 作者:liutaiying 8616 论坛送的四个正字牌4015  400KV无刷电机收到了  简单测试了... 电机,四轴,ADAM_4015,4015是什么意思,4015大约多少 作者:liutaiying 8354                  装好电机电调的重量   还差飞控   电池   云台    论坛送的四个正字牌4015  400KV无刷电机收到了  简单测试了... 电机,四轴,ADAM_4015,4015是什么意思,4015大约多少 作者:liutaiying 8883                    6S    3300    25C电池   论坛送的四个正字牌4015  400KV无刷电机收到了  简单测试了... 电机,四轴,ADAM_4015,4015是什么意思,4015大约多少 作者:liutaiying 9333                       看一下动平衡是多么的完美    注意看机臂上立的硬币    论坛送的四个正字牌4015  400KV无刷电机收到了  简单测试了... 电机,四轴,ADAM_4015,4015是什么意思,4015大约多少 作者:liutaiying 6824 论坛送的四个正字牌4015  400KV无刷电机收到了  简单测试了... 电机,四轴,ADAM_4015,4015是什么意思,4015大约多少 作者:liutaiying 3131

楼主:
准备要用的云台      是朋友准备用在6轴上的   先拿来用用喽   哈哈   不过  真重   这个云台加相机要1000克左右    还好准备测试的心脏够强大 论坛送的四个正字牌4015  400KV无刷电机收到了  简单测试了... 电机,四轴,ADAM_4015,4015是什么意思,4015大约多少 作者:liutaiying 6822

网友:
论坛送的四个正字牌4015  400KV无刷电机收到了  简单测试了... 电机,四轴,ADAM_4015,4015是什么意思,4015大约多少 作者:wlh1992117 8467   不错

楼主:
安装过程拍到这里相机没电了    接下来也就是安装好云台   然后就是调试飞控    没有记录下来   有点遗憾     等过些日子有了自己的全部航拍设备后再好好记录一次吧       测试飞行的视频在朋友的相机了   他明天传给我      然后我再发论坛来!

楼主:
记录   没事了再汇总一下

网友:
很好很细致狼期待接下来的精彩

楼主:
下面来说一下正字牌电机的优缺点吧    嘿嘿  优点     做工很细腻    漆包线缠绕的很整齐     整流罩都是镂空的   既大气   又美观   最重要的是还很轻   很喜欢这个设计!    动平衡做的很完美   采用的钻孔减重的办法配平衡    这样做既减轻了重量   又不会像配重做动平衡一样容易把配重胶甩掉     在全速空转的机臂上能立住硬币   很厉害!  电机固定螺丝那里预留了两种中心距的安装孔   方便不同机架使用 !      实际飞行中感觉比较省电   动力反应很快  很迅猛!(这个是朋友说的    我没太飞过多轴    所以没有经验可比)                               然后再说下缺点吧   包装比较简陋   就一个小白盒子  里面一个袋子装着   看着和电机很不配套哦   建议搞一点自己设计的LOGO包装比较正规  上档次吧!       此级别的电机轴后面还只是一个小卡簧固定着   很没有安全感啊    如果用到15   16寸的桨后   会不会担心桨会把转子拉出去呢论坛送的四个正字牌4015  400KV无刷电机收到了  简单测试了... 电机,四轴,ADAM_4015,4015是什么意思,4015大约多少 作者:liutaiying 4370 论坛送的四个正字牌4015  400KV无刷电机收到了  简单测试了... 电机,四轴,ADAM_4015,4015是什么意思,4015大约多少 作者:liutaiying 9167   建议还是后面做个顶丝比较踏实吧!      电机的三根电源线是直接用的漆包线 然后套的热缩管   这样折的时间长了很容易断    建议出线还是换成软的硅胶线比较好吧!   最后一点  也是我最想提的     现在固定翼3D机已经很普遍使用盘式电机了   因为盘式电机反应快   电流小   拉力大   同等拉力下可以比普通配置轻下不少来     但很多厂家的盘式电机都不带电机座    动手能力一般的模友就苦于没有电机座没法安装而放弃   建议电机周可以把电机座作为选配件来销售   这样对于固定翼玩家比较方便!

楼主:
试飞当天的视频来了   录了几段   3200克的起飞重量基本都在60%左右的油门飞行   云台朋友调的不错   试飞当天效果就不错了   由于飞的时候我的相机没电了   只有多轴上录制的航拍视屏    我自己的机架也订货了    等过些日子再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