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电机绕线方法

楼主(2013-11-28):
其实据说哈,电机定子上的线圈,那些横跨某个齿槽的线是“无效”线长,而在齿槽间隙之间的与齿槽平行的那些线才是“有效”线长。因此那些定子比较“高”的会比较好一点。这个观点采自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post.php?p=7487230&postcount=35
Christian Lucas (LRK中的L)对LRK绕法的一段描述。

另外,LRK绕法据说是不会比dLRK差的,有些rcgroups的资深会员甚至觉得效果更好。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post.php?p=21358358&postcount=23
强烈推荐你可以尝试一下。

12N14P的绕线方式其实有挺多种,除了普通的dLRK和LRK,还有些其他不对称的绕法,电机也能转,就是winding factor低一点。
而其中dLRK绕法,虽然绕线公式无论怎样变换,其实都是AabBCcaABbcC,其中A,B,C代表3根线,大写代表某个方向绕(比如顺时针),小写代表与大写字母相反的方向绕(比如逆时针)。其中ABC三个字母可以互换,因此AabBCcaABbcC = BbaACcbBAacC。这个帖子里有些描述: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post.php?p=21637771&postcount=19
dLRK的winding factor 为0.933

LRK的绕法,不管绕的顺序如何,公式也都是A-b-C-a-B-c-,其中“-”表示那个齿槽不绕线。LRK的winding factor为0.966,这是所有N,所有P,左右绕线组合中最高的winding factor.通常来说,对于某个数值的N,比如12N,P必须尽量接近N,才能获得对于该N值最高的winding factor;而P必须满足:是偶数;不能被N值整除。因此12N的定子,14P和10P具有最高的winding factor。又比如对于18N定子,16P和20P具有最高的winding factor.而最高winding factor随着N的增大而增大,即18N20P的winding factor,高于15N16P的winding factor,99N100P的高于96N98P的。随着N,P的增大,貌似winding factor无限接近0.955.
其中LRK绕法是一个例外,它具有最高的winding factor,0.966.

有些其他不对称的绕法,winding factor稍低一些,比如AaAbCcCaBbBc(winding factor 0.4),和AaABCcCABbBC(winding factor 0.9)。具体绕线方法见图片。这些绕法都能很好的转动,但就是winding factor比较低一些。

然而截图中所显示的绕线方法,只能有两种方法连接那引出的6根线头,就是Y或者delta。但是,如果你使用的是单齿槽单方向绕线方式的话,或者按照相应正确的绕线图绕线的话,你还可以接线为(或绕成)half parallel YY或者half parallel DD。对于12N8P的ABCABCABCABC绕线,甚至可以接线为half half parallel YYYY或DDDD。

因此对于12N定子,绕线接线方式很多。其中LRK是应该要尝试的一种绕线方法。

网友:
很高科技的样子,技术贴啊

网友:
这个东西玩不了,慢慢来吧

网友:
虽然看不懂,还是顶一下

网友:
航模全系列无刷电机绕线方法

  9N4P
        9N10PVI
         9NLANG CW
12N14Pvoll1278cw
      18N20P
       24N28P

网友:
接线方法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