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有把钢丝弯出减震圈的好方法!

楼主(2013-12-02):
1.8的钢丝,手工弯出来很难看,本人完美主义情节严重,想做出入图上的前轮减震圈。哪位高手会做,请指点

网友A:
首先你找的钢丝要够硬 再准备一段8mm直径的轴     把钢丝放火上烤红 再饶在8mm的轴上 做出你要的形状
再把做好的前轮减震圈放火上烤红 再迅速放冷水里  这样就可以了 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把钢丝套在合适的圆柱的东西上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找的钢丝要够硬 再准备一段8mm直径的轴     把钢丝放火上烤红 再饶在8mm的轴上 做出你要的形状
再把 ...

烧红到时容易缠绕,就是没有钢丝韧性了,

网友:
所以才叫你绕好后再烧红 红后马上放冷水里

楼主:
晚上试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