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liujia945 }新手进!电机与电调与接收机的连接方法

楼主(2013-12-02):
上此图以为新手解忧!
图中接收机型号为:天地飞(TDF6A)6通道
    电调为无刷电调
    电机肯定也是无刷电机了!
有误之处,还望高手指出!

网友A:
橙色线(有的电调信号线是白色的)是信号线 接受机就是通过橙色线控制电机的转速的  红色和黑色(细线)是给接收机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橙色线(有的电调信号线是白色的)是信号线 接受机就是通过橙色线控制电机的转速的  红色和黑色(细线)是给 ...

正解

网友(2015-09-04):
感谢各位大神,小白懂了

网友(2015-11-26):
纠结了好久,现在还在纠结!!

网友:
写的可以,学习了

网友(2015-12-31):
技术贴,学习学习!好贴!
浅若清风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2016-10-16):
我的电机三根线都是黑色的,怎么办

网友(2016-11-29):
引用 网友A:
橙色线(有的电调信号线是白色的)是信号线 接受机就是通过橙色线控制电机的转速的  红色和黑色(细线)是给 ...

原来如此,我还纳闷接收机咋有电的

网友(2019-04-26):
学习基础,也要自己做一个

网友(2019-09-23):
图在哪怎么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