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ken128}油箱、油管的接法,这样不会再往前窜了

楼主(2013-12-03):
某宝上卖油箱的教给的传统接法

高手的接法

这样就再也不会往前窜了。

网友A:
你说的那所谓的高手是没玩过油机的吧   你所谓的高手做法  重锤就只能在油箱后面摆动了!   飞机俯冲的时候就吸不到油了    油箱里的油管应该越软越好    让重锤前后左右都能随着飞机状态改变   保证发动机什么时候都能吸到油     不要误导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那所谓的高手是没玩过油机的吧   你所谓的高手做法  重锤就只能在油箱后面摆动了!   飞机俯冲的时候 ...

呵呵,欢迎讨论,试想你俯冲的时间能有多长?你注意计算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欢迎讨论,试想你俯冲的时间能有多长?你注意计算过吗

当然计算过   如果简单飞个练习机这个接法也没太有问题    如果玩3D    垂直拉升200米左右   然后进入失速类动作     总低头时间照200米的高度的话要低头20秒左右   这20秒里如果照上图所接的话是吸不到油的    只能靠油管里的油   当距离地面10米左右  动作完成    急推油改出   必定熄火炸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欢迎讨论,试想你俯冲的时间能有多长?你注意计算过吗

还有就是   就算是练习机   低头5秒   再加油的话   这样的接法发动机也会“咳嗽”几下    这几次咳嗽也是很容易熄火的    所以不建议这种接法   有成熟的接法为什么不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计算过   如果简单飞个练习机这个接法也没太有问题    如果玩3D    垂直拉升200米左右   然后进入失 ...

俯冲不熄火的要点是——
1)俯冲动作时,哪怕是垂直朝下(帽子动作),都不要加油。怠速掉落再加速拉起。新手才加油俯冲。
2)俯冲时间不会很长,150米完全冲到地面是5.533秒,何况都是在不低的高度就拉起,油管和化油器里的储油足够在怠速下完成动作不熄火。
3)管越软,卡在前面的可能性反到越大。管子自已扭住堵死的可能性也大。

3D机有专门的解决方法,而不是在管子软不软上做文章。
如果想讨论俯冲不熄火的问题,建议参考战斗机的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计算过   如果简单飞个练习机这个接法也没太有问题    如果玩3D    垂直拉升200米左右   然后进入失 ...

不知道你这个20秒是怎么计算出来的,20秒下落的话可不不知200了,下落可不是10米/秒的匀速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俯冲不熄火的要点是——
1)俯冲动作时,哪怕是垂直朝下(帽子动作),都不要加油。怠速掉落再加速拉起。 ...

恩   没事讨论一下呗   我身边朋友玩3D的基本都是在管子的软硬上做文章    加压的那根弯头不要伸的那么往里   就不会卡住了     我说的200米高度俯冲   不是完全意义的像练习机一样一推杆那样俯冲    而是俯冲的过程中有一些动作   飞机属于前后左右各种晃中  其中有需要大油门的时候  有需要怠速的时候   在大油门和怠速之间不断转换   这时候有几秒吸不上油下一个大油门就推不起来    自己的经验之谈     当年玩油机3D无数次炸机的结果就是要让发动机每时每刻都要吸上油    而你说的战斗机的做法是指的加副油箱吧   直机上见过   汽油机上也见过  甲醇机上还买见过    可能行吧    多年不玩油机了   也不太了解了    上面有什么言语不当的地方还请谅解    讨论为主   勿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   没事讨论一下呗   我身边朋友玩3D的基本都是在管子的软硬上做文章    加压的那根弯头不要伸的那么往 ...

呵呵,木事,木事,交流嘛,各抒己见,也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

网友(2019-11-26):
一个副油箱解决所有问题, 还讨论啥, 我反正用的是楼主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