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细解说]调PID教学,适合各种可调PID的飞控。{转}

楼主(2013-12-03):
本文原地址: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4496&extra=page%3D1%26filter%3Ddigest%26digest%3D1%26digest%3D1 原作者347132634 对作者表示尊重
PID是什么,估计大家已经百度过了,所以我在这里就不详细解释了。这可是我人生中第一套电动航模哦!刚买没几天...
对于新手,最简单理解PID大概是这样的。P:修正力度  I:发现倾斜后的修正速度 D:发现倾斜后延迟修正

以下视频是我的调PID方法,视频中只是粗略调整,只管能飞且基本稳定,并没做微调。

特别注意1:飞行器运行过程中不能点GUI上的“WRITE(写入数据)”按钮,否则飞行器有一定几率出现错误,对您造成危险!
              这里的WRITE,是指把数据写入328P主控芯片的EEROM中,具体为何会出错我想学过AVR单片机的朋友懂的。

特别注意2:调PID前必须把电调设为出厂值,然后务必用以下设置。红色为关键。普通品牌的电调也大同小异,如果您的电调上没某些选项则不用设置

首先务必把每个电调更具电调说明书设置油门行程,然后再做如下设置。

刹车:off(关)
电池类型:LiPo(锂电池)
低压保护方式:Soft Cut(逐渐降低功率)
低压保护阈值:Low(低)
启动模式:Normal(普通模式)
进角:楼主亲测,有多高设置多高准没错!
定速模式:off(关)
PWM频率:有多快设多快就是了
内置BEC电压:5v左右,不超过6v即可,否则可能烧掉飞控板。
锂电节数:Auto或自定义,3S电池就是3节,6S电池就是6节,每节3.7v电压。
电调设置方法请看视频
然后接上飞控,把所有PID数值全归零,再次把每个电调重新设置油门行程

配置:
机架:仿DJI大疆x450机架
飞控:MWC MultiWii Lite+10DOF模块
电机:朗宇x2212-980KV电机
螺旋桨:1045正反桨
电调:好盈铂金30A不带供电
飞控和接收机供电:好盈42V/5A HV-UBEC高压外置式BEC
电池:花牌3S 30C 2600mah
遥控:FUTABA 14SG
接收机:R7008SB高压接收机(所谓高压,就是支持更高电压的电池,这款接收机能支持70v以内的电压。)
重量:995g

以下是本人的调PID方法供大家参考,第一次这样的视频难免会有点紧张啦,希望大家别太介意吧...

怎样才算调好呢?我来给个演示吧!
0、把飞行器如视频中那样绑起来,也就是绑头和尾,我的是x450四轴。
1、没有任何颤动现象发生。
2、一推油门,飞行器无论怎样的姿势都能瞬间平衡过来。
3、把油门开最大也不出现翻滚颤动等不良现象,并且能保持稳定。
4、可以找个草坪开始试飞了。

网友(2015-12-05):
感谢CCTV,感谢CCAV,感谢楼主,楼主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
APM的也能这样调参吗

网友:
就是啊APM也能这样调吗,APM地面站和楼主这个差别还是有点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