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论坛后对DIY CNC着迷了,想D一台桌面微型CNC,(完成3 轴...

楼主(2013-12-03):
我接触机械加工有些年,用的是普通的机床,在进入论坛之前对DIY CNC完全陌生,更不知到过中的控制原理,现在看了论坛上不少高人的帖子对DIY CNC有了些了解也着迷了,希望自己一能D一台微型的,不求能能锣金属,希望能锣工程塑料如POM,ABS,等就满足。毕竟对于我们打工仔来说最缺的不是DIY的热情,而是大米。
花了一星期业余时间设计的微型CNC设计图,尺寸大概比一张A4纸大一点 350长250宽,才料准备用铝板 ,电机用42的步进。

2013年6月27日整理
机子已做好一段时间了(目前只做3 轴,觉得3 轴 也够用了,5轴的就先不做了,),多谢各位高人的回帖指点,一直想整理一下贴子,分享一下DIY这机子的感受其实我在想做这台微型CNC前,在论坛上找了许多相关的贴纸,从中学习了不少关于雕刻机,CNC DIY的知识,当中有很专业的铸铁机架的,也有简单的木头的,虽然两者相差十万八千里,但原理是一样的 都是用PC电脑软件控制如(MACH3,等)这使我明白到原来做CNC不一定要一个昂贵的CNC控制系统,简单到一个PC软件加一块接口板就可以了,了解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也能DIY... 最终才DIY了这台微型的桌面CNC
我的机子全用铝板做的,铝相对于钢来说容易切削,但容易粘刀,对付铝有技巧,煤油是对付铝切削时粘刀的好方法,走刀时要顺着刀旋转的方向走,如此加工铝就得心应手,有人问我铝板可已磨床加工吗,直接的磨是不行的,铝会粘在砂轮上,如过非的要磨,就要加机油,磨削量小点可以磨,我就是这样做的。

为了方便机友们快速查看也方便自己整理如下:

补上一些设计的过程
Z轴的受力分析
下载次数: 43

下载次数: 21

机架的受力分析
原来的机架

原来的机架

改进后的机架

改进后的机架

谢谢各位坛友的意见!
真的动身了,晚上干了2个小时,只弄了一点点,以后得路还长..

辛苦了大半个月终于有成绩了,三轴的机架已经基本完成,急不及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机子的所有零件,从材料加工,到组装都是自己完成,说真的一个字就是累,不过我也是真的太想把它做出来,坚持到底终于有了回报,看着自己一手设计的机子由图档逐渐变成实物,的确是有的满足感,或许这就是我理解的DIY吧,相片拍的不是很清楚。

RE: 进论坛后对DIY CNC着迷了,想D一台桌面微型CNC(完成了3轴)
谢谢楼上所有人的鼓励,控制板已买了,60多元.. 买了后才觉得可能买双25针的板会好一些,不知到是不是。
驱动也有了,3轴能动起来的日子不远了
其实很羡慕论坛上的一些高手,能做一个很漂亮的控制箱,不过我大米少啊,先找个旧电箱做一个简陋的..
再发几张相片

再来..机子的相片。

下载次数: 9

接线盒的,是一次闲逛电子城时买的,一直用不上,现在刚刚好合用..

连接马达的线,是室外彩灯的接线头,4元一条

弄了几天终于D了个小主轴,虽然很土炮但能用,锣pom等材料感觉还可以
原来的马达是一了坏的三相380V的冷却水泵

原来是Y型接线,我把它改为三角形接线,换上新的轴承,转子在车床上光了一刀,接上220V的变频器,能在100HZ稳定工作

马达跟小主轴是分开的,用一个键槽连接在一起,ER杆是自己DIY的,ER在车床上夹上锣刀打表跳动0.02以内,装到轴座上误差扩大了,夹上锣刀打表在0.05内,
虽然无法更买回来的主轴相比,但也只能这样了,也不想走进麻木追求精度的胡同里,够用旧好.

分享一下我D这个小主轴的一点体验,用过车床的应该同意,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于细心,把工件加工到0.01内是没问题的,所以D一个精度在0.02内的ER杆是可以的
但我开做时就用这样的一个问题,车好的杆打表0.01内(基本就车床轴的精度了),但夹上刀后一打表居然有0.2的回转跳动,刚开始以为上锥孔的角度没算好,又从新车了一个,结果还是夹上刀后就很大的误差,刚开始找不出原因。后来把注意力转到买回来的ER夹上,由于大米不多,ER夹买了个便宜货,十多元的那种,仔细看了一下确实比较粗糙,所以决定换一个台湾产的50元一个,感觉做工明显好很多,还是原来的ER杆,打表就在0.02左右,从此得到一个经验,一些高精度的配件一定要买质量好的
不能图个便宜。

我用了变频器,当然也会出现主轴干扰步进马达的问题,由于我买的板是便宜的板,没有光电隔离,所以干扰很厉害,我的解决方法很简单,也居然奏效,就是在变频器的接地端与马达地线之间加了个电感线圈

我也不是很懂电子,但它确实帮上忙。
在网上查了一下比较通用的简单的方法如下
输入端的

线路接好了,抽空录了一个试机的视频,与人论坛的朋友分享一下

简单介绍一下
用来试机的是一个小伞齿轮,刀路分开粗, 与精加工两部分
开粗用3mm刀 等高线加工
精锣用1mm刀 放射线加工
自制的主轴转速为80Hz 4000转左右

视频

有一阵子没上论坛了,不是去游山玩水,而是把控制电箱从新弄了一下,把原来的控制电箱改到了我的电脑机箱里了,驱动器增加到5轴的这次可下了血本。为以后的5轴预留基础,这也时最终的目标,这一改可花了不少的时间,但看起来还是土炮的样子。发几张相片分享一下
5个驱动器

我的接口板,有点简单才六十多大洋

自制的变频器输入滤波

下载次数: 7

一些3d图的细节....

X轴...

Y轴...

消失一段时间,打工仔糊口第一啊,虽然三轴已做好了一段时间,也一直都在用,觉得大部分的东西用3轴就够用了,再做5轴的必要性其实不是很大,但毕竟最初定下目标是5轴,能继续还是想把5轴做完,做了一些妥协,原来的想法是用高精度的蜗轮蜗杆来做,但这玩意太贵了,决定自己弄,无奈机子主轴功率太小(40w的小水泵改的)只好用工程塑料POM,先尝试锣一个蜗轮 模数1.75 齿数28 有图有真相,先上几张再说说过程。

加工这个要用到4轴

开粗后

精铣后..

分享一下DIY的过程
我用的是solidworks 要建一套蜗轮蜗杆的3d模型有一个很方便的第三方插件GearTrax,只要填入想要蜗轮蜗杆的几个参数即可。如模数;齿数等。

我用solidcam 产生4轴的刀路,由于齿轮是圆周阵列的轮廓,我只对其中的一个齿编程就可以了,开粗用HSR编 精铣用HSM,都是solidcam的高速刀路。用过solidcam HSR/HSM 都知道它的爽 哈!DIY的微型机也用高速刀路。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伞形齿轮是用SW做的刀路吗?能否给个简单的教程,我去年也做了台JJ,至今只能做二维加工,曲面或 ...

我也是业余的做这个只是个人的爱好,那个伞齿轮是我刚做好机时拿来试机的,原来的图档已删了。不过用GearTrax2012C插件很轻松就可再建一个。我也是刚学不久不敢说是教程,只是过程,只做参考...

继续............

继续..........

最近弄了个 三零的200W伺服电机,把我的主轴从新DIY了一下,我的小水泵主轴可一退休了!

先发几张照片,然后再分享一下细节..

一体伺服主轴的设计图

经典的两角轴承+1深沟球轴承的设计

继续......

继续.....

mach3 运行测试

POM 治具加工

网友:
太长了`````外行人``我看不懂``哈哈``不过还是要顶你这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