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xiabill 】分享制作方法:1块钱,轻松搞定gopro hero3的av线

楼主(2013-12-03):
感谢论坛里 ikalu 兄 找到了老外的接线方式
1.接线方式

第一种 1块钱成本,传统焊接办法

上淘宝搜索这个10p的头子,关键词是“MINI usb 10P” 1块钱以内
按照信号线焊接就好了,当然难度比较高
  1--接音频信号
  2--接视频信号
  3--6--FRAME--这三根线并一根地线出来
  6--7 之间接一个100k的电阻

下面,我推荐一种10块钱成本,但是焊接难度大幅降低的办法

上淘宝搜索关键词“万能mini usb 10P” 大概10块钱左右的接口
这原本是给手机设计的,当然我们接头是一样的,就拿来主义用啦

这个有个好处就是,在接头处都做好接头的漆包线,你插上就可以了
我建议做法是,将脚3边上的塑料削一个口子
直接把脚3翻出去,和外壳的地线焊接上
然后 脚6和脚7 飞线出来焊接上一个100k的电阻即可

祝大家好运啦!

网友:
虽然都早看过了,还是顶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