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纭逸逐き】新手的2个误区 1推比(拉力) 2电池放电

楼主(2013-12-04):
最近看论坛,有几个误区,总是误人子弟,实在不能淡定了。好飞的关键不仅仅是推比,关键还要慢,翼型,机型,翼载荷等等都很重要。发个帖指正下

       1:飞机的灵魂在天上,飞机最重要的是什么?是重量,偷轻是学问,每次看到新手求配置的帖子,总是看到给出的推荐配置推力都是大于1以上的,推重比大于1板砖都能带上天,能不能飞和好不好飞是两码事,又不是战斗机或者特技机,上那么大的推力,推力高是好事,但是代价是重量的牺牲。很多新手上飞机,都不关心重量,只知道拉力多少。其实适合新手的飞机都要低速,低速的关键就是,翼型单位翼载荷。翼型是固定的,而推力和总量都是必须考虑翼载荷后决定的。要知道翼载荷决定你的最低平飞速度。通常情况,每平方分米翼载荷低于50g都是很好飞的,70的翼载荷是正常配置,100以上的是象真机和有任务负载的FPV的配置,上100的降落都需要好好练习了(这个是油机的数据)泡沫机要偏低。
       去看看油机3D比赛的那些人,多少人为了减轻那几十克重量上碳纤维起落架,有的甚至为了几克重量花几百米换几颗钛螺丝,做F3P飞机的时候,多上了点胶水都觉得重。上大号的动力那都是新手的解决方案。所以新人,拿到一架飞机的时候不要盲目的决定动力要多少,先看你飞机的大小,翼展,大概翼载荷,再决定重量控制,推比一般在0.7就够了,我试过0.2的推比也是能飞的(补充下好多人纠结在这个0.2,我不是推荐0.2,我只想说明推比不是最重要的,本文想让大家明白,机翼布局,翼载荷,翼型也是很重要的因数,还有既然轮到需要牺牲动力来换取重量,那么我在飞机结构上的偷轻肯定已经做过了,这里不叙述了,而且一般新手都是商品机),最低平飞推力0.1都是可以的(0.1这个我没有验证,是网上数据,据说是某比赛北航用OS15级的引擎,带了33KG的飞机,推比0.11),所以不要纠结在推力,关键是重量。当然老鸟都是求暴力的,上动力是不考虑这个的。翼载荷越低推比可以越小。应为静拉力其实在飞行的时候是不对的,很多人知道飞机有失速的一个概念,其实螺旋桨也有失速的概念,实际拉力需要考虑螺距-当前速度。当翼载荷小的时候,最低平飞速度也越小,实际拉力和静拉力的误差也越小。
      PS:翼载荷 的解释 很多新手不懂
      翼载荷是指飞机重量和机翼面积之比。通常说的翼载荷是指起飞时的翼载荷,即起飞重量和机翼面积之比。翼载荷是飞机总体设计的主要参数之一,关系着飞机的起降性能、爬升性能、机动性能、最大航程和升限等。总的来说,要求机动性好、起飞着陆速度小的飞机,采用小的翼载荷而要求速度高的飞机采用大翼载荷。(引用至百度)
计算就是飞机重量g除以飞机机翼的面积(平方分米)不包含尾翼面积哦

      还有有魔友提出这个不适合KT机等,其实不是,只是对于不同的机型并不能只以这一个数据做比较,
对于不同机型,我拿传统布局和战斗机的布局做比较说明,战斗机的布局,在降落的时候尾翼要提供一个下压力,像杠杆一样应为力矩短所以下压力会比较大,所以机翼需要提供一个力配平下压力,所以此时主翼要求的升力是大于飞机的总重量的,这个时候就是一种升力的浪费,没有什么公式是万能的,这个时候只看同样的翼载荷比较飞行品质是有很大误差的。
      哪怕是同样的机型,机翼的厚度也会有影像,应为翼载荷只算到了面积,而没算翼型,简单的说同翼型的机翼越薄越适合高速,越厚越适合低速。不同翼型这里就不对比了,应为这个差别就比较大了。
     如果新手要求精确尽量以同样的机型做翼载荷对比。

科普一下,这个是今天看到的前辈们的帖,公式部分,非数据流的可以跳过到2
公式中:
Y为机翼产生的升力。
    Cy为机翼升力系数,这个系数可以在所采用翼型的升力、阻力系数曲线表上找到。
    如果找不到升力系数曲线表也没关系,反正是估算,只是个参考。如克拉克-Y翼型的机翼迎角从0o→13o时,升力系数在0.2→0.9之间变化,而滑翔机的机翼升力系数可以达到1.2。
    p为空气密度。如果是在海平面或低空,可近似取(1/8)千克力﹡秒2/米4。
    V为机翼同气流的相对速度,单位为 米/秒。
    S为飞机水平飞行时,机翼向水平面的投影面积。
    如果要模型飞机能离地起飞,则升力Y至少要等于飞机重量G。
因此:
注意,在此公式中:
    G的单位为 克力,如模型飞机质量为700克,则G为700克力;(这里个人觉得不对,应为G和Y是拉力单位,牛顿,克为质量单位,G=mg=9.8m,质量单位一般为KG,下面的面积单位一般是平方米,未见原著,保留意见)
    S的单位为 分米2,如机翼面积为30dm2;
    那么 G/S 就是翼载荷了,各位模友可以根据自己的飞机计算出来;
    Cy在0.2—1.2之间大概选择一下;(这个我记得好像NASA还是什么的网站可查,当然你英文要是足够好的话)
    此时的V就是要这架模型飞机离地起飞必须达到的最低速度(相对气流的速度)了,单位仍为 米/秒。
另外还要补充一下,在低速的时候面积是我们的帮手,在高速的时候面积就是对手了。后面的那句话等你到那个阶段的时候就懂了。

     2:其次的一个误区是电池的放电,很多人问“30A的电调要多大的电池?”  放电是由容量和放电C数决定的,不是单单看容量。MAH*C就是你的电池所能提供的最大电流,这个电流要大于或接近你的电调需要的持续电流。一般情况下以持续电流而论,这样配置是对的。
          某些场合下光看持续电流是不够的。通常固定翼飞机电池的C数在15-20左右就可以了。车和电直的在20-35。玩飞机的车和电直可用的电池拿来用是没问题的,但是固定翼用的电池反过来用就会有问题,本人飞机电池车用自燃的惨痛经验告诉你们切勿倒置。一般飞机20C的电池,爆发C数在25,也就是爆发25%  这和电调的设计有关的。而车和电直用的爆发C数比持续C数大50%左右(一般专业的电池都会写“车模”“竞技”等,有些会标明使用范围)。好赢空模60A天行者的电调,爆发电流80A,车模60A一狼的电调爆发电流是380A。

网友:
讲得很透徹,击中要害,认真一读可免入人云亦云的误区,赞!楼主注意到了各物理量的单位,这是严谨科学态度的表现,也值得一赞!现在标准物理量单位制是米-千克-秒制,在此单位制中力或重量单位为牛顿(更小的是达因或尔格),在早先力学单位制没统一还较混乱时是有用千克重(力)或克重(力)作为力的单位的,这对于物理规律的数学表述只需用系数(单位转换系数)修正即可.比如质量为1千克物体,在地面上的重量为1千克重,根据牛顿第二定律有1千克力=1千克X9.8米/秒*秒=9.8牛顿,这里是1千克重=9.8牛顿,不是1千克=9.8牛顿.沒接触过单位制沿革的模友千万要注意.现实生活中往往各种单位制并用,比如气圧(压強)标准单位是帕斯卡,也有用多少大气压表示的,也有用多少公斤/平方厘米表示的,体检时血压就用多少毫米高汞柱表示的,知道相互间关系换算一下就行.

网友:
不错很详细 新手的福利!

网友:
额,真心不错,好羡慕楼主的高度。

网友(2014-02-15):
从理论上说,飞机能维持平飞的最小推重比是全机升阻比的倒数,精心没计认真施工合理调整的飞机升阻比要达到10并非难事,即推重比为1/10就可以平飞,载人的高级滑翔机升阻比有达到60的,滑翔伞的升阻比也可达到6(每水平前进6米高度下降1米),除了要做特技飞行对于伩仅巡航飞行的飞机无限追求大推重比只能说明你的飞机空气动力性能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