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Z-J】终结者木质教练机维修记录

楼主(2013-12-04):
由于手贱装了个飞宇平衡仪调整错误,起飞的时候又没关掉飞控,起飞就倒飞摔了,机翼到处是洞,垂尾也飞掉了,机身完好,机翼慢慢修理试试

以右侧机翼为例进行说明

揭开机翼上表面蒙皮,对于美化部分的蒙皮尽量保持完好后续要做蒙皮切割样板使用

碎石将蒙板搞了好多大小不一的洞,全部需要重新修补

划线准备将破损的蒙板去除,注意应斜切增加粘接面积提高强度,上图划线部分选择超越翼肋并且留出了延长线,超越翼肋是为了可以方便的进行曲面定位弯曲,延长线是为了后续切割修补蒙板使用

翼肋部分的轻木蒙板需要小心去除,尽量不要伤到下面的翼肋

去除翼肋上的残胶

选择合适木纹的轻木(轻木应选择稍厚一些的)先把下底面裁平对齐,用原来的延长线作为基准划线拆掉多余部分

切割后将修补蒙板放进去假组看看间隙是否合适,图中左侧划线有问题,如果按这条线切下去,蒙板就不够长了,这是利用边角料的原因

将修补蒙板稍微弯折下形成机翼曲面弧度在砂纸板上打磨出平面,反复实验直至能够和机翼蒙板吻合对齐

用同样的办法把第三边切割打磨出来

全部切割完毕假组后的效果

翼肋上白乳胶

胶水别上多了

修补蒙板用502胶水粘接在机翼蒙板上,80号砂纸板上打磨成型,再换150400号砂纸打磨光滑

对于小缝隙可以用502点一遍,砂纸打磨下有胶水部分,这样缝隙就被轻木粉填补起来达到平顺的效果
注意:该步骤应使用废弃的150号以上砂纸打磨木屑,因为砂纸胶水被腻住就报废了

如果是没有翼肋的部分修补内部要加木片补强,注意木纹问题

把剩下需要修补的蒙板全部去除

翼尖部分处理

小洞处理

修理的办法大同小异,耐心点就能完成。以此类推把另外一边机翼修理好

重新蒙皮后完成效果,美化涂装裁切要注意左右正反问题,经常会裁成一边的效果

整体效果,涂装和原厂颜色不同,买不到一样颜色的蒙皮没办法,还好不难看。垂尾找朋友要了个新的,就不用修补了
这样飞了一段时间又炸了,电池线材老化原因失控到处乱窜,这次轮到机身修补了,机翼失控时一个急拉在空中就脱出了(橡筋质量不好),落地后居然一点问题都没有

取下动力系统和起落架

从图上看机身右侧机头部分基本报废了

用残骸复制一个右侧机身的夹板部分,有些开槽多余了后面没用上,中间的两个隔框我后来就没做,强度也无问题的

用环氧树脂将侧板粘接上机身,F架固定后慢慢让它固化

两个晾衣服的夹子也用上

假组有缺陷

木片搞定

准备粘接轻木侧板

天线套管穿孔,切口比较平整,就是费劲

整形打磨下

上盖板粘接完成,剩下就是切割打磨,蒙皮前防火板要做油漆或环氧处理防油

重新蒙皮后效果,图中做了排油处理,因为搭载OS50发动机,动力衰减不明显

硅胶管顺着气流方向斜切一刀,排油会干净很多,一张纸巾可以擦干净飞机

至此大功告成,橡筋全部更换为乳胶制作的优质橡筋确保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