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WJXF】小试新西达REPULSE-20A/P无刷电调

楼主(2013-12-04):
前几天收到老雷的新西达20A无刷电调,外观、做工比较规矩,谈不上什么特色,标称含线18克,实测16.1克,20A做到这个重量应该是很轻了。先后用华迈2812、山鹰2314、银燕2215、新西达2208、2212等几款电机进行测试(手头的内转子都烧光了,所以没有进行内转子测试),所有电机工作正常,与电调均能较好地匹配。接下来重点测试油门行程及线性,用手头的辉盛18A(49元那种)、ELE高级版2500BA、银燕12A三款电调作对比,测试用电池为ELE11.1V/1900MAH /10C锂电,电机为新西达2212KV930外转子,本来这个电机11V电压下可以上1047浆,为减小空气阻力的影响,用GWS9047浆进行测试,设备为FF9。

    首先,试启动性能。按使用说明通电进行电调设置,设定电池类型,关闭刹车功能,慢慢推油门,FF9油门共等分为6格,杆位大约在0.5格时,电机开始启动,但在启动的瞬间电机会有一个很小的加速然后再转入低速,这与ELE2500BA非常相似;接上好盈12A,油门杆位大约在1/3格时,电机启动,可以非常平滑地进入低速;接上辉盛18A,油门杆大约在3/5格时,电机启动,启动时没有明显的急加速过程,但最低转速相对会比其他几款电调要高些,因此在启动性能上,好盈最好,新西达和ELE基本一致,辉盛18A略逊;

    其次,试油门行程。全行程为6格,一直慢推油门杆到顶,新西达20A从0.5格到第5格时都能明显感觉到转速不断增加,第5格到第6格之间的转速变化不明显(至少从声音上听不出转速的变化),这也与ELE2500基本一样;好盈的行程从1/3格到5.5格之间;辉盛18A则在第3格以上(也就是半油门以上)转速变化就不明显,到了第4格油门以上就基本上感觉不到转速的变化了,所以在油门行程上,还是好盈最好,新西达和ELE2500BA基本一致,辉盛18A差些;

    第三,试油门线性。全行程为6格,一直慢推油门杆到顶,新西达在这方面有些特色,从启动到第3格(也就是半油门)之间,油门变化非常敏感,指尖的一点点微小变化都能在转速上体现出来,在半油门时,螺旋浆已能输出大约60%的拉力,在第3格油门以上,转速变化趋于平缓,实际飞行有类似于对油门曲线进行提升设置时的手感;好盈12A在油门行程内的变化非常线性,转速过渡很平滑;ELE2500BA的线性则界于新西达与好盈之间;辉盛18A因油门行程小,线性不是很爽;实际飞行中,因新西达的这种油门线性在中油门位置变化比较敏感,个人认为更适合3D飞行,而好盈全程油门变化平滑,更适合3A飞行,这两种线性特征不好说谁好谁差,是罗卜青菜的问题,何况还可以通过发射机的油门曲线来调节;

    第四,试加速性能。在半油门上下反复快速推拉油门,新西达、好盈、ELE的转速跟进比较及时,輝盛18A会略慢一些,不影响实际飞行,但从收尽油门急推油到半油门,辉盛行18A的反应偏慢,这一点在飞行时要注意;

    第五,试低电保护。这方面好盈设置最多,有多种保护电压和两种保护方式;ELE2500BA有两种保护方式,值得一提的是辉盛18A,虽然只有一种电机咳嗽式保护,但最容易引起注意,个人认为这种方式最科学;新西达20A则只设了一种断电式保护,一到保护点就切断电机输出,必须收油再推才能启动电机,对那些习惯进行深放电飞行的模友来说,不是很方便,建议改成减小动力输出的保护方式;当然,我一向反对把锂电用到低电保护才换电池,多留些电量对电池有好处;

    第六,其他功能。好盈的设置项目最多,功能比较全面;ELE2500BA设置菜单也较多,特别是可以通过菜单转变电机转向方便了直接焊接电机线的模友,同时有16K频率选择可以更好地适应低内阻电机,但每进入一个设置项目都要重新通断电源一次,设置操作比较麻烦,新西达对设置进行了一些简化,能自动识别电池节数;辉盛18A功能最简单,但也比较实用。

    手头电机功率不大,没进行承受功率测试,在用以上配置进行实际飞行时感觉电调只是温热,另外,因时间仓促,没有用转速表,电流计等进行精确测试,很多项目只是根据个人主观感觉进行评价,不妥之处请指正。

    其实以上几款电调个人认为应该都物有所值,至于质量,还是留着等时间来考验吧!另外建议模友,在换用不同品牌电调时,不管你是从低端产品换成高端还是从高端换成低端,换后的第一次飞行,最好先飞高些,摸清电调的“脾气”(特别是油门线性和行程),形成适应的手感,减少操作失误。

网友A:
哥们,你知道怎么改成减小动力输出的保护方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知道怎么改成减小动力输出的保护方式吗??

你找找说明书吧,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