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WOLFLY】++++老狼的J3又来,附超长安装心得^_^+++

楼主(2013-12-04):
装木头飞机上瘾了,玩完虎蛾(想看虎蛾的到这里来: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874313
嘿嘿,又买了一架联合的轻木电动J3。
这个是整装待发的样子:

以下说说安装心得,有不对的地方欢迎指出改进。
刚发过来时,发现一边翼梁折断,遂发回重换,换回来又被快递压断,又发回重换,几经周折,终于换
回来一对好翅膀,累啊,商家态度不错,需要点名表扬么?^_^是民工
迫不及待的安装调试,总算整把实了,怎么说呢,J3做工比虎蛾还要好一点,当时买J3的时候犹豫了很
久,差点买了蓝×的J3,毕竟便宜啊。现在觉得还是一分钱一分货啊,嘿嘿。
这个J3原配的是有刷减速组动力支架,那玩意是个1cm见方的木条。俺上外传无刷的电机就需要改动了,
正好有人问这种情况下如何固定外传电机,所以就画了简图,希望能看得明白。

在这里说明一下,截断原木条和新粘上的木块,其前断面斜度要适当考虑右拉和下拉角度。那个十字盘
固定座俺用的材料是比较厚实的镀锌板,俺一把钢锯就搞定它了。做好以后退火钢化以加强硬度。其尺
寸自己按照十字盘和diy好的木座来定吧。需要注意的是中间那个固定螺丝孔开得稍微大一点,以便把沉
头螺丝基本全部压入,螺丝帽露出部分越少越好,当然不要开太大了,如果比螺丝帽还大的话……,嘿
嘿。十字盘固定座和十字盘之间应有垫片,俺用软塑料片做的,好处在于一方面可以减震,另外也可以
通过个别垫片的多少来稍许调整右拉和下拉角。
下面说说这个J3安装时要注意的几个地方。

1、升降舵机和方向舵机的安装。
按照原说明书,好像是平行安装舵机连杆钢丝的。俺觉得这样很别扭,钢丝通过机尾的孔再连接到同侧
舵机上不可能拉直,摩擦力巨大。弯曲钢丝不是好办法,那么俺就交叉连接了,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这
样弄的。因为钢丝连杆交叉的原因,舵机安装的时候也不是平行的,呈外八字状态。大家从照片上应该
能看得出。中段加了个木片做钢丝限位。

2、机翼支撑杆和机身连接的加固。
原设计是让你用螺丝直接拧在机身侧板上。我们知道那玩意就是一薄木片,拧个螺丝上去根本吃不住力
,迟早要滑扣或者干脆在受力的时候把机身侧板拉破,俺的虎蛾就吃过这种亏。所以俺用薄铝片加固,
先钻个小孔,要比螺丝直径小一点。然后铝片四个角用小钳子轻轻弯一个小尖出来,一点点就可以了,
用于压入侧板固定之。然后涂上AB胶小心压入内侧板对应的地方,如图:(待其干透再上支撑杆螺丝的
时候你就知道真的是很结实了,哈哈)

3、机翼支撑杆和机翼连接的加固。
这里的设计真是令人发指啊,同机身连接的地方一样,也是把螺丝拧在薄薄的木片上,这这……,简直
跟没固定一样,这里比机身侧板还薄,是成型翼缘的轻木啊。奶奶的,当初生产的时候就应该在里面安
装好固定木块用于上螺丝。发指啊发指……
怎么办呢,遂想到一个好办法,找来一根轻木条,不到1cm见方粗细的。在机翼上相应位置用刻刀开方孔
,别开大了,能把木条紧紧的插入就可以了。在木条一头切个小斜面,因为里面的翼缘是斜的啊,量好
长度切一节下来。点上502插入方孔固定之。其余3个地方同样处理(如图)。哈哈,如此一来拧上螺丝
结实多了。

4、副翼铰链改进。
这个J3的副翼是连蒙皮一体的,要求不高的话,副翼连接就OK了。不过俺觉得这个蒙皮呢,总是不放心
,而且觉得有点紧,副翼转动角度不是很大,所以俺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切了连接蒙皮,机翼和副翼对
应地方都开了槽,粘上尼龙合叶。如此以来结实多了,而且转动灵活(如图)。副翼连杆俺也用了快速
调节器,位置在最大舵量。

5、机头罩。
机头罩做工不错,灰常的光洁。可是只有中间一个大孔,有点担心电机的散热问题,所以,钻了一堆孔
,开了两个槽,嘿嘿,样子还不错吧?

6、机翼对接固定。
机翼对接的断面上有两圆孔,都可以插入原配碳杆,那么俺把原配碳杆锯下1.5cm来,长的插前面的

网友(2016-04-17):
好漂亮的鸡鸡...

网友:
有图纸么,想自己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