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灿烂千阳】KT板14叶70涵道JAS39制作过程

楼主(2013-12-05):
机身三围:翼展750MM
                 翼面积25平方分米
                 机长1400MM
动力:2700mah 4S
          好赢铂金100A
          14叶70涵道

制作飞机用的是套材,大概就是下面这一堆了

首先找到飞机的底板,由于激光切割机的幅面有限,所以切成了2部分

然后找到鸡头前部分的侧板和隔板粘好

先粘好前半部分

然后把后面部分粘起来
量好中间部分到两边的距离做好记号之后与底板粘起来

然后找到底板的另一部分,先用胶带粘好一面

然后打热熔胶

然后放平在另一面也粘上透明胶
然后找到机身的侧板,同样机身侧板也是两块,用上面的方法连接之后粘好

粘好的样子

然后再底板与侧板胶合的地方粘上一些方形的KT板,保证强度,因为使用的是70涵道,所以没有控制重量

同样机翼也是两块,考虑到强度问题,机翼是两层KT板粘起来的,后期修形

然后把机翼塞进机身

控制好各个地方的位置,热熔胶对待

其实应该先对机翼进行加强,再与机身胶合,要不然会很麻烦

挖好槽之后埋入碳杆,打胶,用废的KT板刮平

下一步则是粘机翼的后面一点点的不知道叫什么的东西,看图

接下来就是电子设备的安装了,因为要先装设备再盖上上盖
70涵道上场

涵道、电调、舵机装好,最重要的是固定好线。绞到涵道里面可不好玩

然后就是鸭翼的安装,鸭翼也用的是两层KT板,省略一些字,看图

装好安装架之类的,不好描叙,意会...
接着装上舵机安装架,舵机,摇臂等等

然后就要安装上盖了,由于鸭翼舵机的影响,要在上盖上面开槽

盖上

接着是垂尾的制作,这架飞机没有想要开方向舵,所以开好的方向舵要粘回去,

方向舵没有粘的样子,粘好装饰

然后把方向舵粘在机身上面,注意垂直
接着是座舱盖后面部分的制作
找到这三块板粘好

粘好固定在这里

然后是鸡头的制作

然后粘在机身上面

基本上有个型了

垂尾和座舱盖之间有个背脊

在就是座舱盖的制作

然后就是各种修形.....省略很多字
最后....

视频
先来个副翼三角翼混控的视频

试飞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