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飞机直线飞行的调整技巧

楼主(2013-12-05):
想要你的航模飞行技术更上一个台阶,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唯一的捷径就是不断地练习基本的飞机动作。你只有把基本的动作都做好了,那么你的航模飞机飞行技术才能够更上一个台阶。下面我就来简单的为大家介绍航模飞机直线飞行的调整技巧。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航模飞机直线飞行是飞行航模飞机一个最基本的动作。不过虽然直线飞行航模飞机是最基本的飞行航模飞机的动作。但是我们想要飞行好直线飞行可不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航模飞机理想的直线飞行是航模飞机在既没有方向不平衡力矩又没有横侧不平衡力矩下,即垂直尾翼没有偏角,也就是航模飞机垂直的尾翼方向调整片中立位置,左右机翼完全对称,没有副翼作用。这种情况不但阻力最小,而且能适应速度的变化。
不过在我们实际的飞行活动中,航模飞机不可能出现这种完全直线飞行的情况。实际上航模飞机一般总是转弯的。原因是我们的航模飞机机翼不对称,我们航模飞机的机翼多数情况是扭曲的。所以我们的航模飞机在实际的飞行过程中由于机翼是扭曲的,所以会产生了滚传力矩,导致我们的航模飞机并不是直线飞行。如果我们在飞行航模飞机出现了这种情况。正确的做法是不直接纠正航模飞机机翼的扭曲,而是给航模飞机一点右舵,这样就可以是航模飞机保持直线飞行。这种调整方法叫做间接调整法。
间接调整虽然也能实现航模飞机的直线飞行,但是这种直线飞行是有缺陷的。第一个缺陷是增大了航模飞机的阻力,降低了航模飞机滑翔的性能;第二个缺陷是难于适应速度的变化,不少航模飞机前一段基本上能保持直线,后一段转弯偏航,其原因多半是间接调整造成的。所以我们在使用这种方法调整航模飞机飞机时候要选择恰当的时机。
我们想要飞好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和许多事情一样,想要飞好航模飞机我们得下功夫,得用心。

网友:
长姿势了。谢谢

网友:
很好的帖子。。。。

网友:
有看过,温习一下下。。

网友:
貌似螺旋桨不是正的,要向右边歪几度``不过忘了是几度了

网友:
看的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