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雷电】三栖怪物制作要点。雷霆虾艇开始发售,新增...

楼主(2013-12-05):
三栖怪物毕竟还比较新鲜,很多想制作的人都没有经验,结果以失败居多。
相对于多数人来说算是很有经验了。下面提几个怪物制作中比较重要的方面。

首先是尺寸,老外的机机用3MM无膜KT板,小型高倍率电池,18克的无刷电机---最后飞行重量在250克之下,而我们呢?很难做到300克以下,而几乎所有人都按原比例制作,这样翼负荷已经过大了,难飞就在所难免。所以制作时需调整比例,使翼负荷合理,走好成功的第一步。

如图的翼面已经重新设计,碳纤加强是少不的

做过怪物的人都会深刻体会到用KT制作浮体的超级麻烦,工作量很大,要非常小心,切割精度不好的话组装时很麻烦,粘接更是一桩难事,胶水难找到合适的,重量也不轻。如果想在水面玩,浮体密封将成为问题。

精确成型的泡沫浮体则解决了所有难题,模友也可以尝试自己切割。

操纵系统对飞行性能极重要,精度要求较高,虚位不能太大,但原设计的怪物的操纵系统显然太复杂了些,特别是联动机构和独立的水舵。所以很有必要简化

如图是经优化改进的尾翼,中部增加垂尾与方向舵,方向舵向下延伸与水舵一体,取消两侧方向舵,这样效果一流,制作却更简便

动力的安装是最难搞定的,一般的电机安装方式较难做到稳固,降落稍重些支架都可能剥脱。我见过有模友做的怪物在空中电机支架脱落,损失惨重

如图的安装方式是从设计的多种安装方式中选出来 的,证实是非常实用可靠的。要制作怪物的模友可以参仿一下。

拉力线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不少模友做的怪物试飞时都是左旋坠机,因为怪物的横滚较灵活,一个可能是升降副翼未调到中位而有左偏,造成升空后快速左偏,另一个是没有设置右拉角,多数是两个同时因素存在,一般设2度左右的右拉角会比较好飞,还有,试飞时舵面偏角应小些,千万不要设到与3D机一样大的偏角,副翼和方向舵调少量右偏会安全些。

应根据常用设备的重量情况安排电机的前伸量,不然做好后重心就很难协调。重心宁可偏前些,这样就算过前了也是可以拉着杆作稳定的飞,如过于偏后的话,神仙也救不了,本机的重心是在离前缘8CM处,不同尺寸的机重心位置会有不同。一般在7--8CM处

呵呵,好玩的怪物,大家多多交流。本人QQ  441934700
雷霆三栖怪物的组装过程,可以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相信会对你有用

在机座两侧均匀涂胶,随即将机座插入机舱对应的槽位

将胶水在浮体上面抹均,在主翼对应位置亦涂一薄层胶水

待胶水稍干 ,将浮本与主翼粘合.

机翼加强碳纤在盒内已经是埋好的,浮体的槽位与碳纤杆准确密合.

将抗磨塑料片贴到浮体底面, 防止飞艇在地面滑行是磨损

粘合机舱后,把尾翼插上可以看到总体效果了

做出机体装图

将摇臂用胶水粘合到相应位置,用胶要多些,待胶干后即可以联接连杆

安装舵机,注意应先开机使各舵角回中

在之字形钢丝和碳纤连杆其中一端套上热缩管,加热收缩。这是个很便利的设计

装上连杆,在另一端套上热缩管

调整到准确长度后加热收缩另一端

OK,偏转舵面效果

在方向舵机位置装上“排气管”,恰好作为舵面的护套

安装电机在机座左边垫上一塑料片,使电机轴形成2度右拉角

背面照片

网友:
我也有一架还没飞起来,

楼主:
为什么是三栖呀?能在地上跑吗

网友(2017-05-20):
我开始以为是船

网友:
很久没见人做过这玩意了

网友:
很漂亮的机机,不错。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