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殷麦曼】驯服鸭式翼飞机――浅谈鸭式翼气动平衡原理

楼主(2013-12-06):
驯服鸭式翼飞机――浅谈鸭式翼气动平衡原理

        去年飞友裁军时,处于好奇相中了一架40级鸭式翼模型飞机。拿到飞机时,看成色较好,心里比较满意。但仔细打量,发现前起落架和机头罩有擦地痕迹,于是飞机会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想法一闪过。

       今年初开始试飞,问题显现了。第一次飞,起飞后升降舵回中时,飞机突然俯冲,我猛拉杆,飞机擦着地皮跃起。飞行中,只能老是拉80%的杆量才能平飞。降落时选了草地,损失不大,起落架弯了。回到家后琢磨,是不是重心靠前了,于是将机头上烟盒大小的铁质配重块去掉。第二次飞,由于自认为调整了重心就没有猛拉杆,结果是飞机刚飞到跑道头就平拍在草地里。回到家后再想,觉得还是重心靠前了,于是去掉了机头的最后一个大电容做的配重块。第三次飞,情况依旧。猛拉杆后开始以70度的角度爬高,左拐弯进入二边时,只见飞机出现侧滑,机头迅速冲下,不能改出,这次彻底炸机了。

       三次失败的飞行,使我陷入久久的沉思,这可是一架成品机呀,不合格话怎会出厂呢?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我下决心一定要搞明白它。几经学习归纳后,我终于找到了用简单的思路解决复杂问题的方法。虽然这些方法有一定的误差,但在实际飞行中适当作些调整,还是比较实用的。下面我就给大伙喷喷,不当之处多多指正。

       一,鸭式翼飞机的气动平衡原理。

       鸭式翼飞机和常规布局飞机的气动平衡原理是截然不同。常规布局的飞机是靠尾翼产生的是负升力来配平的,而鸭式翼飞机是靠前鸭翼产生的是正升力来配平的。飞机需要俯仰时,通过调整前鸭翼的升力大小来实现。前者就像一个人挑水,后者就像两个人在抬水。

       二,鸭式翼飞机的重心的计算。

       如果前后机翼的布局和安装没问题,飞机的重心就是能否正常飞行的关键了。
       先复习两个要用的定义:(A)焦点。焦点的含义是,在一定速度范围内,无论是单独机翼还是整架飞机,都存在一个气动力矩不随迎角变化而变化的固定点,这个固定点就叫焦点。(B)静裕度。鸭式翼飞机的重心应该位于飞机总焦点前,距离等于后主机翼平均气动弦长的8-15%,这段距离叫做静裕度。在飞机的重心置于总焦点前的情况下,飞机在纵向姿态发生变化时,前后翼能够产生自动恢复到原来平衡状态的力矩,飞机始终处于静稳定状态。反之,将不能产生自动恢复到原来平衡状态的力矩,飞机始终处于静不稳定状态。同时,重心在静裕度的范围内,如果太靠前,则飞机操纵变得迟钝,甚至出现俯冲。如果太靠后,则飞机过于灵敏,不好操纵。由此可见,鸭式翼飞机的重心要求是非常高的。

      重心的计算方法是:先算出前鸭翼的焦点,再算出后主翼的焦点,再量出两焦点的距离,再算出飞机的总焦点。最后,将重心置于飞机总焦点的前方。

     好了。下面咱们就以我这架飞机为例,一块算算它的重心位置。
    第一步,算出前鸭翼的焦点。前鸭翼是矩形翼,其焦点比较好找,在1/4弦长处。量得前鸭翼的弦长为120mm,那么120mm/4=30mm。即,前鸭翼的焦点在距机翼前缘30cmm处。

    第二步,算出后主机翼的焦点。后主机翼为多梯形翼,梯形翼和多梯形翼就难一些了。其解决的思路是,须先找到其形心,那么通过形心的弦长就是平均气动弦长。平均气动弦长的1/4处,就是该机翼的焦点。具体方法如图:

(1)。找多梯形翼的形心。我们用比较简单的作图法来求解其形心,如图。先分别找到AB、CD、EF的中点,Q、P、M,然后连接PQ和MP。在AB的延长线上取BB1=CD,在DC的延长线上取CC1=AB,连接B1C1交于S1点,过S1作HG平行与AB。同样的方法,在CD的延长线上取DD1=EF,在FE的延长线上取EE1=CD,连接E1D1交MP于S2点,过S2作JI平行与CD。连接JH、GI和S1S2。在HG的延长线上取GG1=JI,在IJ的延长线上取JJ1=HG,连接J1G1交S1S2于S点。S点即为该单边翼的形心。(2)。找平均气动弦长。过S点的弦长即为平均气动弦长。我们量得平均气动弦长为269mm。(3)。找该翼形的焦点。该平均气动弦长的1/4弦长处,就是该翼形的焦点。该平均气动弦长为269mm,那么269/4=67.25mm。最后依据该点在机身上的投影,量出到机翼最前端的距离为300mm。也即该机翼的焦点在从机翼的最前端算起的300mm处。

     第三步,算出飞机的总焦点。依据鸭式翼飞机的气动平衡原理我们可以看出,在前鸭翼的力矩等于后主翼的力矩,飞机就能保持气动平衡。前翼力臂和后翼力臂的共同起始点,就是飞机总焦点。也就是说,前鸭翼的升力乘以前鸭翼焦点到总焦点的距离得出的力矩,因该等于后主翼的升力乘以后主翼焦点到总焦点的距离得出的力矩。不过按照我们现有的条件,测算出机翼的升力是不可能的。它跟飞行速度、飞行高度、机翼安装角、翼型、空气密度等等都有关系。我们可以简单的把机翼面积看作是升力的办法来解决它。其中,后翼由于受到前翼乱流的干扰,其升力会降低,凭经验按95%计算。这样,我们就得出了简单实用的计算飞机总焦点的方法(如图)。

我们把有关数据代入公式后,得出飞机的总焦点位于距前鸭翼焦点的434.3mm处。
第五步,算出飞机的重心位置。根据静裕度的原理,取后主翼的平均气动弦长的815%。我选11%,即269mm*11%=29.59mm,置于飞机总焦点的前方,这就是整架飞机的重心位置。
即把重心放在焦点前的29.59mm处。

三,对照检查。
回过头来再看我的飞机低头俯冲的原因,无怪有以下四个:1,前鸭翼升力不够。2,后主翼升力过大。3,发动机上推角过大。 4,重心严重靠前。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我先对这架飞机进行了测量,其数据如下:前鸭翼安装角为0度,后主翼安装角为2.5度,发动机上推角为2度,重心位置是距前鸭翼焦点405mm。如图。

下面逐一对照检查:
1。前鸭翼。一般情况下要求前鸭翼安装角必须大于后主翼的安装角,这样才能具备前鸭翼先失速的特性。现在前鸭翼安装角小于后主翼的安装角,这是不对的。我把前鸭翼的安装角改为3度。
2。再看后主翼。原机为了提高低速飞行时的升力,后主翼安装角为2.5度,是可以理解的。但会造成主翼升力过大使飞机低头俯冲,所以改主翼安装角为0度。
3。发动机上推角。鸭式翼飞机发动机有一定上推角是对的,一般应在0度和上推5度之间。鸭式翼飞机的特点是机头可以向下,但不能向上。上推角过小或是负数时会造成抬头力矩过大,机头会不断上仰直至倒扣,这是非常危险的。有一定上推角使机头向下,反而倒是安全可控的。因我的飞机存在低头俯冲的问题,所以我将发动机的上推角减小为1度。
4,飞机的重心,按我的计算公式算出的重心位置与原机的重心位置基本相同,所以重心位置不作修改。如图:

通过以上修改后,开始第六次试飞(中间还不成功地飞过2次)。这次我接受了前几次急于上天,一飞就摔的教训,先在跑道上滑跑几次,看看是否正常。第三次滑跑时,当推2/3油门时飞机开始蹦蹦跳跳,很像正常布局飞机要起飞的架势。这时我果断拉杆,飞机平稳离地。一圈,两圈。。。我成功了。

    四,谈谈鸭式翼飞机感受。

     鸭式翼飞机在飞行操作上和正常布局的飞机没有明显的区别,其主要感受是:1,升力效率高。我用1\3油门即可正常飞行。由于飞机配平时前鸭翼产生的是正升力,所以飞机消耗功率少。2,不易失速。由于前鸭翼安装角大于后主翼的安装角,前鸭翼先失速,当飞机俯冲获得速度后,前鸭翼又先产生升力恢复正常姿态。当然这个优越性只有在有高度时才能体现。我试了一次失速,吃掉了约10多米的高度,能很快自动回复平衡。3,机动飞行时横向稳定性肖差。这是因为前翼会对后翼升力产生干扰,使其升力降低,并很容易造成两翼升力不一致。我做筋斗时,后半圈差点进入螺旋。在低速转弯时要倍加小心,也容易进入失速螺旋。4,姿态变化后自动恢复平衡的性能不如常规布局的好。比如拉杆后,须少量推杆才能恢复平衡。5,发动机后置,需人帮忙启动,很是麻烦,我就出现过一次严重打手事故。6,耍起来不如常规布局的好玩,若用混控可能好些。
请看试飞图片。

网友(2014-03-16):
在撸一遍。。。

网友:
我是个凑数的。。。

网友:
占位编辑

网友(2017-02-28):
都是干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