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clg】闲来无事做了个舵机测试仪

楼主(2013-12-07):
最近没事干,做了几个KT机,接收机少,拆来拆去太麻烦,装舵机时要用舵机测试器来确定中点,于是DIY了个舵机测试器上资料,有兴趣的自己做吧,很方便实用。
原理图上的按键从上至下功能分别为--1Ms--1.5Ms--2Ms--自动--电位器调整,打算以后再加上液晶屏、电池电压测量、接收机信号和误码率测量、转速计等,先上图吧。

[

2

3

原理图

配置位

楼主:
既然大家有兴趣就继续进行,现在手头有0802、1602、1604等几种液晶屏,还有一些图形点阵屏,虽然美观但价格太高,就不予考虑了。大家看看用哪种屏比较合适。
参考价格:(大约)

0802       8字符2行显示            13元
1601       16字符1行显示          13元
1602       16字符2行显示          15元
1604       16字符4行显示          36元

更新今天的劳动成果液晶屏选用1602的,舵机测试程序完成,其它尚在进行中,上图!
原理图中按键功能从上至下为(--停止---减---加---开始--)

原理图

液晶屏菜单选项

更新一下,前一个程序显示舵机输出信号值错误,不是MS,应该是Us,程序已经修正,加入电池电压检测,电路图不上传了,同上图,只是电压检测是一个6k电阻和3k电阻的中点接在PC1/ADC/1上(3k电阻另一端接地,6k电阻另一端接电压检测端),上程序(上图和程序的目的只是为了大家交流,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多提意见,明天要去单位上班,晚上写转速计程序)

今日程序调试完成,上完整原理图和程序,舵机测试程序同上,增加转速测试,修正电池电压检测程序错误,不打算再加入接收机测试程序了(现在的接收机都是带静噪或单片机输出,无信号时测不到),电池电压检测最大测15V,转速检测支持1-5叶螺旋桨,5叶螺旋桨支持最高转速11000转。

标准原理图

原理图中按键功能从上至下为(--停止---减---加---开始--),进入舵机测试模式后,按加、减按键改变输出,按开始按键运行,按停止返回模式选择菜单。

网友:
支持自我制作和原创!

网友(2014-03-17):
我擦!我要沙发!

网友(2015-01-19):
舵机控制仪可以用来调电机转速吧? 楼主可以发一个电调供电调节电机转速的吗

网友(2021-01-26):
这个功能很全,

网友:
很不错,做的真的好。在打磨下就可以卖了啊  哈好

网友(2022-05-15):
引用 楼主:
既然大家有兴趣就继续进行,现在手头有0802、1602、1604等几种液晶屏,还有一些图形点阵屏,虽然美观但价格 ...

学习了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