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河马PRS】自制山寨版F16(KT+泡沫)

楼主(2013-12-07):
入模半年,近期都是自己做飞机玩。
3个月前做过一架类似f22的KT机,首飞即秒炸,粉碎性破坏!
后来还是按各位前辈的建议,先玩翼龙、飘飘等(以后补上相关帖子),并同时练模拟器
如今已经能做到首飞成功,我已经很满足了~~~

这飞机是首飞,拍的视频也是首拍(N82),素质很一般,请各位见谅!

参数:长约75cm,翼展约74cm,垂尾高18cm;XXD2208-KV2600电机+5寸浆,XXD30A电调,3S1200mAH电池,全重350g,全油门推力约450g

制作过程:
我是想到什么就做什么,F16飞机是从尾部开始做起的!

用1cmX1cm桐木条做的尾架和主梁,与10cm宽的泡沫板结合成为F16的机尾。
注意:平尾是用KT板制作,用直径2mm的碳纤棒做轴。
主要用乳胶粘合。为防止振动,关键部位上螺丝或打热熔胶补强。
将舵机、舵角等装好、试机

用KT板切出主翼,粘碳纤杆(3mm)

制作主翼上层结构,用包装材料的泡沫制作,粘合是用双面胶+乳胶
因厚度不同,分3段制作

中间的孔是给电调冷却用的(气流从机腹进气口引过来)
做出翼型(简单的平凸翼型),打磨翼型这部分是我的强项(20多年经验!)

机身部分挖通气孔(联通主翼的气孔)

用一块高密度的泡沫制作机身下半部分,挖出进气口,进气口与主翼上的给电调冷却的通风口联通

用1mm铝合金片制作电机座,装到机尾的桐木板上,不设右推和下推角

用一块KT板做垂尾,形状感觉不是很协调。
再切一块较密实的泡沫板制作垂尾座,垂尾前沿和主翼前沿都贴上2mm的碳纤杆补强

将舵机和电调的线延长(因重心关系,电池得装在机头,很失败),接收放在中间,天线长,得绕半圈

基本完工的样子:电池位置成了个开口!

右边那架是仿赛斯纳,很好飞

F16的5寸桨和赛斯纳的9寸桨对比

整个制作过程历时10天左右,主要是断断续续的,而且用乳胶粘合,干燥时间长。
(完)

这两天在家,重新做了个机头,给飞机装上起落架(固定式),简单美化了一下

起落架和进气口特写(进气口是给电调冷却用)

这是尾翼舵角打到最大时的状态(右翻滚):

这飞机好飞与否,我个人不好评价。
从我飞过的成品机比的话,应该说是不错了:
主翼是故意做的大一些,并且作了翼型,高中低速的性能都不错,舵面反应灵敏。
只是我只飞了半年左右,而且不是经常飞,技术一般而已。

哈哈,今天去飞,从地面滑行起飞,飞的很过瘾,但我不熟悉降落,进场的时候撞到地上,小炸!

简单护理后再飞,再降落时就在跑道大炸了!飞机几乎90度撞向地面,电池、机头分2个方向飞了出去!
赶紧跑过去看:机头粉碎性破坏(第二次了),腹鳍掉了,但机身的主梁(1CM桐木杆)没事,机翼也没事。

由此看,这飞机的机构还是不错,这么猛烈的炸机都没受大伤--
修复难度不大,重新做一个机头就好了。

网友(2014-03-16):
元芳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