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gzbzyj67】烧毁的3154的修复,改空心杯数3154码舵机成功...

楼主(2013-12-08):
现用于EP200V2锁尾舵机为服役2年半年的老FUTABA3154, 前天终于挺不住了,完全烧了,FUTABA3154烧毁有个特点:驱动和电机绝对是一起烧毁,绝无侥幸 ,因为3154是我以前飞WING450使用的第一个数码舵机,陪伴WING4501年半,一直坚挺,所以倍感珍惜舍不得丢弃,今天下雨,没事折腾维修3154。过程简单如下:

1)打开3154后盖,拆下电机和电路板,,电机特点正向空载电流320MA,反向空载电流450MA,肯定过流烧毁了,电机做的很精密非常难下,卸下后观察绝缘的确烧融了,没有办法维修的,只有找代用品,按照电机尺寸Φ10*12,除了65MG舵机电机可以直接代用外其他拆机电机都长了,手头没有合适的舵机电机了,突发奇想,520、9257和9254不都是空心杯电机吗!!为何不直接将3154变空心杯数码舵机?马上动手!!找到爱立信老手机的震动电机,马上卸之,由于电机轴为0.8MM,一般舵机电机齿轮无法套上,只有将以前报废的ESKY电机齿轮套上,刚刚好!其实ESKY8K舵机也是空心杯电机!有点多此一举。
      2)电机有了,现在着手维修3154电路板,郁闷的问题来了,3154数码芯片一般是不会有问题的,坏的绝对是H桥驱动部分,***小日本,元器件全是怪怪的代码!!6脚集成块----TT,三极管叫——JF,气死!!!想一想舵机驱动大同小异,卸下JF检查,发现和Y2(S8550)特性相似,二话不说直接用2个Y2代用,接电后发现TT6脚集成块发严重,估计也烧了,没关系,发现以前报废的929数码板上面的401D  6脚元器件极像,电路特性也及其相似,也卸下直接代用了TT6脚集成块,完成后将电路板接上电位器和辉胜舵机电机,一举成功,喜悦之情无语言表!!!!  ,为确保电路板的可靠性,反复旋转电位器让电机和电路板不停地工作了1个小时(电机工作电流150MA--250MA之间),分别检查原件温度,大电流工作的时候虽然有点烫,但是没有烧掉,基本上可以放心装舵机了。
      3)我接触3154到至今以及广大3154使用者的使用情况,反应最大的就是3154温度较高,由于3154电压4.8V的硬性指标是无法改变的,我也不想冒险,所以只有从电机的散热角度来考虑了,空心杯电机和普通电机相比,空心杯优点:转速高,发热小,效率较高。缺点是扭力较小。为此,我在6毫米直径电机机身上面包裹一层铝合金和导热硅脂(相当于散热片功能),直接套在烧毁的电机的外套上,502加固定位后,插入3154电机座上,刚刚好呀!!接5V电源,套一齿空载电流只有40MA-50MA,转速奇高,太满意了,相信做好后速度不低!!
     4)装好3154,迫不及待装上EP200V2试飞,发热很小,速度很快,但是舵机力量略小了点,十全十美是不可能的,要想加大力矩,只有降低摇臂力臂了。个人感觉还是很成功的!主要是折腾的过程很快乐!成功后很有成就感,所以,凌晨了,发帖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快乐!!!
照片

服役2年半的老3154
照片

将烧毁的元器件代用好后的电机和电路板
照片

爱立信老手机空心杯震动电机,直径6毫米,轴径0.8毫米,长12毫米
照片

散热材料
照片

散热片,之间散热硅胶
照片

套进烧毁的电机外壳内,502加固
照片

装好电机齿轮后的样子
照片

套进3154舵机电机安装座内的样子
照片

带一个齿轮的空载电压和电流
照片

测试完毕后的样子
照片

补一张3154烧毁的电路板和舵机电机

网友(2014-03-16):
我擦!我要沙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