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飞行梦

楼主(2013-12-08):
    我是一名在校学生,前几天炸机的时候刚过24岁生日。我的母校是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尽管学校深处山沟,但我很庆幸来到这所学校,因为这里的风景太美了。
    在今年之前,我对FPV一窍不通,确切的说对整个航模的了解都是空白,尽管心里一直有想飞的愿望。还记得去年冬天在优酷看到一个视频,好像是金源乐智前辈飞的FPV视频,这个视频几乎颠覆了我对航模的认识,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不起眼的小飞机能遥控这么远,而且能拍摄这么清晰的画面,这不正是我想要的效果吗?问题是这是怎么做到的?
    我开始上网找各种资料,可惜当时不知道这叫FPV,也不知道去航模论坛,只是在淘宝上搜昂贵的涵道机,一家一家的问:这架飞机遥控距离有多少?能飞1000米吗?能飞多久?绝大部分店家在我问一两个问题后就知道我是个菜鸟,之后就是各种敷衍,没人告诉我螺旋桨机能飞很久,原装遥控器没法飞几公里需要改装。那段时间,淘宝上标价两三千元的涵道机被我翻来覆去研究了几遍,我想当然的以为要用贵的飞机才能飞出这种效果,只是弄不明白为什么这些飞机飞行时间都这么短?
    很长一段时间的追索,我尽最大努力从网上搜集一切关于航拍的东西,搞懂了很多模友是用gopro航拍的,淘宝一搜,我天,这小东西怎么这么贵呀?还有,我终于弄明白了原来涵道机用来航拍是不现实的,彻底死了心,除此之外,一无所获。毫不夸张的说,那段时间,真是陷入了茶饭不思的状态,总是幻想自己背着心爱的飞机四处飞翔,而且有摄像头能把视频实时传回来给我,我就像一个真正的飞行员一样。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也或许是我的诚意打动了某位神仙,有一天,我又在淘宝上漫无目的的浏览,一不留神搜到了飞翼这种东西,一下子被它的外形吸引住了,好酷的飞机啊。
    我当即点进去,跟店家聊了起来,发现店家居然是桂林本地的。
    在寒假之前,我去了一趟云龙那里,人生中第一次摸到了航模,我指着云龙装好的一架飞翼,问这问那,我连电调为何物都不知道,从云龙那里,我终于知道了原来这叫FPV,需要安装飞控,那个贴着散热片的叫电调,把视频传回来的叫图传。他看我完全是个小白,就叫我好好去论坛潜水学习。
    但我没机会了,从云龙那回学校不久就放寒假了,我回了山东老家,但家里没装宽带。
    在大学期间,假期里我几乎都会出去打工,干过物业,每天喷药修剪浇水,要么就是修整小区地面;跟过建筑,工头看我是学生,于是叫我做养护,跟小工;在机械厂跟车,每天将几吨重的轮毂装到车上,到了车桥厂再卸下来。我打工的要求只有一个,每天工钱最少100,重不重不管,反正低于这个标准不干。
    到去年年底,我一共攒下了将近一万块钱,其中拿出了一千五做了一辆wifi遥控车,剩下的本来打算等毕业时候去西藏和新疆,但没想到半路杀出个FPV来,一下子就沦陷了。
    开学我早早回到学校,马上上网继续搜资料,去论坛注册个号潜水学习。但就是电机的选择,和桨的搭配这么个简单的问题,就弄得我头大,电机的KV值是什么个意思?futaba好贵啊,买天地飞吧,怎么改造啊,要拆控吗,论坛有教程否?
    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我当时给自己定的计划是一个星期买零件,一个星期组装起飞。但我依然连T形头,香蕉头,XT60插头为何物都不知道啊,我就问云龙,T形头要买不,10对够吧?香蕉头呢,也来点吧?云龙就说:买点吧,都买点吧,以后用得着。
    仗着卡上有点钱,而且对于飞行的渴望,一切设备都照贵的来,图传用柏通?no,罗美必须的。遥控器futaba这种真心买不起的,只能买天地飞了,要买最高端的,9通道的。飞控,arkbird。电调果断上铂金,60A的,这外形太上档次了。螺旋桨,碳纤维的。功放?老鹰树的(这学费交的)。电池,turnigy 3S 5000 45C,两块!摄像头,700线的。买到最后,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几天功夫就花了5000大多了。最后买相机的时候,脑袋里挥之不去的都是gopro简洁的身影,个人觉得,gopro的外形设计很简约美观,就像手机中的iphone。我对电子产品的外形非常看重,因为,外形做的用心的东西,一定是一款好产品。所以,最后咬咬牙,还是想买gopro,盒装的肯定买不起了,就买裸机。但接着又在买黑狗还是银狗之间犯难了,尽管是裸机,黑狗还是太贵了,最后只能做一下让步,买了银狗,即便如此,后面我还是借了朋友一千块钱。
    总而言之,设备几乎都买了最好的,或许这也是我性格的原因,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最好。为了省钱省时间,我都没有买小赛飘飘之类的练习,只是在模拟器上飞行了十几个小时。
    玩航模需要的东西太多了,而我什么都没有,像电烙铁,钳子,螺丝刀,砂纸这些工具我也都要买。
    直到开学第三周,我需要的东西还没买齐。同时,飞机的接线,飞控的调试,重心布局等等,需要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只能埋头研究,或者请教群里的模友们了。
    不知不觉中,学校周边的小山头又绿了起来,万物复苏的季节里,处处透着生机。春天的云特别低,特别是梅雨天,稀薄的云横亘在半山腰,就在那里诱惑着你,徜徉在如此人间美景中,心中对于飞翔的渴望愈发炽烈。
    终于,开学一个月之后,我的第一架飞翼组装完毕,每一个细节我都尽善尽美,当成一件艺术品来完成。
    飞行的时刻终于来了,在地面做完最后的调试,我带着心爱的飞机到宿舍前面的草地进行首飞。在上电搜星的时候,我的心砰砰直跳,说实话,对于飞机能否飞起来,心里是一点底都没有,尽管模拟器已经飞的很溜了。但当电机以高达2公斤的推力轰鸣起来的时候,我的胳膊和腿开始打颤了,这家伙到底怎么起飞啊?我在心里给自己打气,最后一咬牙,将油门推到底,将飞机抛了出去。
    飞机升空后立刻向右偏,慌乱中我只顾盯着飞机,都忘了打舵,结果飞出去不到十米飞机就掉回地上,这就是我的第一次飞行,只有一秒多一点,不怎么光彩呵。我揪着心上前检查,还好只是裂了一道缝,用胶带简单包扎一下,咬咬牙,再试。
    第二次更惨,桨断了,12寸碳纤维桨啊,硬生生被我第二次就给炸断了。然后是又添了一条裂缝,跟上一条呈对称状分布,相映成趣。
    灰头土脸回到宿舍,用热熔胶修补一番,找云龙诉苦。
    云龙问了我的起飞方式,原来是我的手抛方式有问题,我怕速度不够,就拎着机翼转半圈抡出去,导致内侧机翼升力不足。
    由于我飞行经验为零,云龙建议我上一架便宜的练一下手。
    于是我以最快的速度装了一架瑞风122,除了电机不好拆,其他设备都是从166上面直接拆下来装上去。按照云龙的方法,小飞翼冒着4级风首飞成功。然后我就乐昏了头,第二次飞又果断杯具。学校有个废弃的高尔夫球场,环场竖立着几十米高的铁柱子,第二次在那里飞的时候,由于目视飞行,可能视角的问题,飞翼全速撞向塔尖,当场炸成三段版的了。
    庆幸的是损失不大,只是天九接收的一根天线断了,费了我好大劲才焊接上。
    练手的飞翼没了,我只积累了一次半飞行经验,然后又把设备移植回166上面,凭借这几分钟的飞行经验再次试飞。这次我避开了有障碍物的地方,提着飞机步行几公里进入草地深处飞,两次飞行,都很顺利。望着空中的飞翼,飞行姿势太美了,我不由联想到了天鹅,一个词概括,优雅。
    但我一直没敢上银狗,只是以配重代替。
    可能是之前几次坠机对我影响太大,我对自己的技术一直没太有信心。每天望着空中漂亮的云海,我的内心就会充满焦灼,到底什么时候,我才能飞行到云海上面去看看?
    我几乎每天都会提着飞机下去试飞,每次都要绕很远的路。
    而时间,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到了5月份。那天,云海非常的漂亮,我站在阳台上,贪婪的望着空中的棉花糖,飞行的欲望终于忍不住了。
    我马上充电,带着飞机下去飞。但我不敢飞远,而且目光时刻不离飞机,直到这时候,我还没看过显示屏一眼。更要命的是,我还没有设置失控保护,只能目视飞行,而且飞控明显没有调好,飞翼上下抖动非常严重。
    跟我下去一起飞的小伙伴跟我一样,望着空中的飞机兴奋的要命,我目视飞到500多米高就不敢再飞了,那天风比较大,第一次上狗3,还遇到了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螺旋,差点吓尿了。
    兴冲冲回到宿舍,小伙伴们都过来看我拍的视频,发出我当初的惊呼:哇,这么清楚啊?飞的这么高啊?
    这个时候是5月20号,距离开学已经将近三个月时间了。
    随着飞行次数的增加,我的技术也越来越娴熟,穿云,超低空,越来越手到拈来。但我还是非常小心,因为已经没钱了,炸不起,炸一次估计就得退魔。
    尽管如此,在忍不住玩超低空的时候,还是坠过两次机,好在我都是在草地上玩,所以损伤不是很严重,修补一下又活蹦乱跳了。
    我的第一架飞翼尽管首飞即伤,却是我服役时间最长的一架载机,也是唯一善终的一架。在这个学期开学的时候,正常退役了。
    这个学期,飞行之旅继续,飞行距离越来越远,高度越来越高,尝试的动作难度越来越大。
    我的第三架飞翼,失误炸毁。
    第四架,在玩手动3D的时候失速坠地,损失摄像头一个。
    第五架,前几天去邻居学校找模友玩,顺便为参加论坛里的FPV比赛,拍摄一些群山的素材,结果因为风太大,导致飞控健康值太低,最终失控撞楼,狗3被炸懵了,回来格式化一遍抢救过来,两块电池受轻伤。我以为我们学校的风就够妖孽了,没想到他们学校的风更霸气,铁栅栏和旗杆都被风放倒过,真心驾驭不了。
    如今,我的第六架飞翼列装在即,从我入模至今,损失了两个电机,一个摄像头,还有几架载机,算下来,学费交的也不少了吧。不过,跟飞行带给我的快乐相比,这点学费真不算什么。尽管没有去成西藏和新疆,至今没坐过飞机,但我一点都不后悔。
    只要我愿意,我完全可以在十分钟之内,飞上云端,徜徉于云海,试问,全国有几个人可以跟我们一样?
    除此之外,我还有另外一个更大的梦想,一个充满困难与挑战的梦想,一个从我入模那天起酝酿至今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我付出了很多心血,我也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将它实现。在电影《中国合伙人》中,有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台词:梦想,就是让你感到坚持是一种幸福的东西。谨以此句,送给每一个有飞翔之梦的你。
    我是沸冰,我为自己带盐,哈哈。

爆个照吧,在飞场。
英年早逝的小飞翼。
第一架载机飞翼
学校风光
学校周边群山
宿舍拍云海
学校周边群山
我的飞场

第一次FPV

桂电空中漫步

桂电云中漫步

瑞风11公里远航,爬升3公里

网友A:
没我们这里山高

网友:
真心佩服楼主的经历

网友B:
i小沸文彩不错,没白上大学上你!    怎么不上个视频呢?

网友:
不错,写的很详细实在,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我们这里山高

晕。。。

楼主:
引用 网友B:
i小沸文彩不错,没白上大学上你!怎么不上个视频呢?

我是工科男、

网友C:
拉普拉斯妖发表于2013-12-08 22:31:21

    我是一名在校学生,前几天炸机的时候刚过24岁生日。我的母校是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尽管学校深处山沟,但我很庆幸来到这所学校,因为这里的风景太美了。
    在今年之前,我对FPV一窍不通,确切的说对整个航模的了解都是空白,尽管心里一直有想飞的愿望。还记得去年冬天在优酷看到一个视频,好像是金源乐智前辈飞的FPV视频,这个视频几乎颠覆了我对航模的认识,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不起眼的小飞机能遥控这么远,而且能拍摄这么清晰的画面,这不正是我想要的效果吗?问题是这是怎么做到的?
    我开始上网找各种资料,可惜当时不知道这叫FPV,也不知道去航模论坛,只是在淘宝上搜昂贵的涵道机,一家一家的问:这架飞机遥控距离有多少?能飞1000米吗?能飞多久?绝大部分店家在我问一两个问题后就知道我是个菜鸟,之后就是各种敷衍,没人告诉我螺旋桨机能飞很久,原装遥控器没法飞几公里需要改装。那段时间,淘宝上标价两三千元的涵道机被我翻来覆去研究了几遍,我想当然的以为要用贵的飞机才能飞出这种效果,只是弄不明白为什么这些飞机飞行时间都这么短?
    很长一段时间的追索,我尽最大努力从网上搜集一切关于航拍的东西,搞懂了很多模友是用gopro航拍的,淘宝一搜,我天,这小东西怎么这么贵呀?还有,我终于弄明白了原来涵道机用来航拍是不现实的,彻底死了心,除此之外,一无所获。毫不夸张的说,那段时间,真是陷入了茶饭不思的状态,总是幻想自己背着心爱的飞机四处飞翔,而且有摄像头能把视频实时传回来给我,我就像一个真正的飞行员一样。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也或许是我的诚意打动了某位神仙,有一天,我又在淘宝上漫无目的的浏览,一不留神搜到了飞翼这种东西,一下子被它的外形吸引住了,好酷的飞机啊。
    我当即点进去,跟店家聊了起来,发现店家居然是桂林本地的。
    在寒假之前,我去了一趟云龙那里,人生中第一次摸到了航模,我指着云龙装好的一架飞翼,问这问那,我连电调为何物都不知道,从云龙那里,我终于知道了原来这叫FPV,需要安装飞控,那个贴着散热片的叫电调,把视频传回来的叫图传。他看我完全是个小白,就叫我好好去论坛潜水学习。
    但我没机会了,从云龙那回学校不久就放寒假了,我回了山东老家,但家里没装宽带。
    在大学期间,假期里我几乎都会出去打工,干过物业,每天喷药修剪浇水,要么就是修整小区地面;跟过建筑,工头看我是学生,于是叫我做养护,跟小工;在机械厂跟车,每天将几吨重的轮毂装到车上,到了车桥厂再卸下来。我打工的要求只有一个,每天工钱最少100,重不重不管,反正低于这个标准不干。
    到去年年底,我一共攒下了将近一万块钱,其中拿出了一千五做了一辆wifi遥控车,剩下的本来打算等毕业时候去西藏和新疆,但没想到半路杀出个FPV来,一下子就沦陷了。
    开学我早早回到学校,马上上网继续搜资料,去论坛注册个号潜水学习。但就是电机的选择,和桨的搭配这么个简单的问题,就弄得我头大,电机的KV值是什么个意思?futaba好贵啊,买天地飞吧,怎么改造啊,要拆控吗,论坛有教程否?
    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我当时给自己定的计划是一个星期买零件,一个星期组装起飞。但我依然连T形头,香蕉头,XT60插头为何物都不知道啊,我就问云龙,T形头要买不,10对够吧?香蕉头呢,也来点吧?云龙就说:买点吧,都买点吧,以后用得着。
    仗着卡上有点钱,而且对于飞行的渴望,一切设备都照贵的来,图传用柏通?no,罗美必须的。遥控器futaba这种真心买不起的,只能买天地飞了,要买最高端的,9通道的。飞控,arkbird。电调果断上铂金,60A的,这外形太上档次了。螺旋桨,碳纤维的。功放?老鹰树的(这学费交的)。电池,turnigy 3S 5000 45C,两块!摄像头,700线的。买到最后,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几天功夫就花了5000大多了。最后买相机的时候,脑袋里挥之不去的都是gopro简洁的身影,个人觉得,gopro的外形设计很简约美观,就像手机中的iphone。我对电子产品的外形非常看重,因为,外形做的用心的东西,一定是一款好产品。所以,最后咬咬牙,还是想买gopro,盒装的肯定买不起了,就买裸机。但接着又在买黑狗还是银狗之间犯难了,尽管是裸机,黑狗还是太贵了,最后只能做一下让步,买了银狗,即便如此,后面我还是借了朋友一千块钱。
    总而言之,设备几乎都买了最好的,或许这也是我性格的原因,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最好。为了省钱省时间,我都没有买小赛飘飘之类的练习,只是在模拟器上飞行了十几个小时。
    玩航模需要的东西太多了,而我什么都没有,像电烙铁,钳子,螺丝刀,砂纸这些工具我也都要买。
    直到开学第三周,我需要的东西还没买齐。同时,飞机的接线,飞控的调试,重心布局等等,需要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只能埋头研究,或者请教群里的模友们了。
    不知不觉中,学校周边的小山头又绿了起来,万物复苏的季节里,处处透着生机。春天的云特别低,特别是梅雨天,稀薄的云横亘在半山腰,就在那里诱惑着你,徜徉在如此人间美景中,心中对于飞翔的渴望愈发炽烈。
    终于,开学一个月之后,我的第一架飞翼组装完毕,每一个细节我都尽善尽美,当成一件艺术品来完成。
    飞行的时刻终于来了,在地面做完最后的调试,我带着心爱的飞机到宿舍前面的草地进行首飞。在上电搜星的时候,我的心砰砰直跳,说实话,对于飞机能否飞起来,心里是一点底都没有,尽管模拟器已经飞的很溜了。但当电机以高达2公斤的推力轰鸣起来的时候,我的胳膊和腿开始打颤了,这家伙到底怎么起飞啊?我在心里给自己打气,最后一咬牙,将油门推到底,将飞机抛了出去。
    飞机升空后立刻向右偏,慌乱中我只顾盯着飞机,都忘了打舵,结果飞出去不到十米飞机就掉回地上,这就是我的第一次飞行,只有一秒多一点,不怎么光彩呵。我揪着心上前检查,还好只是裂了一道缝,用胶带简单包扎一下,咬咬牙,再试。
    第二次更惨,桨断了,12寸碳纤维桨啊,硬生生被我第二次就给炸断了。然后是又添了一条裂缝,跟上一条呈对称状分布,相映成趣。
    灰头土脸回到宿舍,用热熔胶修补一番,找云龙诉苦。
    云龙问了我的起飞方式,原来是我的手抛方式有问题,我怕速度不够,就拎着机翼转半圈抡出去,导致内侧机翼升力不足。
    由于我飞行经验为零,云龙建议我上一架便宜的练一下手。
    于是我以最快的速度装了一架瑞风122,除了电机不好拆,其他设备都是从166上面直接拆下来装上去。按照云龙的方法,小飞翼冒着4级风首飞成功。然后我就乐昏了头,第二次飞又果断杯具。学校有个废弃的高尔夫球场,环场竖立着几十米高的铁柱子,第二次在那里飞的时候,由于目视飞行,可能视角的问题,飞翼全速撞向塔尖,当场炸成三段版的了。
    庆幸的是损失不大,只是天九接收的一根天线断了,费了我好大劲才焊接上。
    练手的飞翼没了,我只积累了一次半飞行经验,然后又把设备移植回166上面,凭借这几分钟的飞行经验再次试飞。这次我避开了有障碍物的地方,提着飞机步行几公里进入草地深处飞,两次飞行,都很顺利。望着空中的飞翼,飞行姿势太美了,我不由联想到了天鹅,一个词概括,优雅。
    但我一直没敢上银狗,只是以配重代替。
    可能是之前几次坠机对我影响太大,我对自己的技术一直没太有信心。每天望着空中漂亮的云海,我的内心就会充满焦灼,到底什么时候,我才能飞行到云海上面去看看?
    我几乎每天都会提着飞机下去试飞,每次都要绕很远的路。
    而时间,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到了5月份。那天,云海非常的漂亮,我站在阳台上,贪婪的望着空中的棉花糖,飞行的欲望终于忍不住了。
    我马上充电,带着飞机下去飞。但我不敢飞远,而且目光时刻不离飞机,直到这时候,我还没看过显示屏一眼。更要命的是,我还没有设置失控保护,只能目视飞行,而且飞控明显没有调好,飞翼上下抖动非常严重。
    跟我下去一起飞的小伙伴跟我一样,望着空中的飞机兴奋的要命,我目视飞到500多米高就不敢再飞了,那天风比较大,第一次上狗3,还遇到了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螺旋,差点吓尿了。
    兴冲冲回到宿舍,小伙伴们都过来看我拍的视频,发出我当初的惊呼:哇,这么清楚啊?飞的这么高啊?
    这个时候是5月20号,距离开学已经将近三个月时间了。
    随着飞行次数的增加,我的技术也越来越娴熟,穿云,超低空,越来越手到拈来。但我还是非常小心,因为已经没钱了,炸不起,炸一次估计就得退魔。
    尽管如此,在忍不住玩超低空的时候,还是坠过两次机,好在我都是在草地上玩,所以损伤不是很严重,修补一下又活蹦乱跳了。
    我的第一架飞翼尽管首飞即伤,却是我服役时间最长的一架载机,也是唯一善终的一架。在这个学期开学的时候,正常退役了。
    这个学期,飞行之旅继续,飞行距离越来越远,高度越来越高,尝试的动作难度越来越大。
    我的第三架飞翼,失误炸毁。
    第四架,在玩手动3D的时候失速坠地,损失摄像头一个。
    第五架,前几天去邻居学校找模友玩,顺便为参加论坛里的FPV比赛,拍摄一些群山的素材,结果因为风太大,导致飞控健康值太低,最终失控撞楼,狗3被炸懵了,回来格式化一遍抢救过来,两块电池受轻伤。我以为我们学校的风就够妖孽了,没想到他们学校的风更霸气,铁栅栏和旗杆都被风放倒过,真心驾驭不了。
    如今,我的第六架飞翼列装在即,从我入模至今,损失了两个电机,一个摄像头,还有几架载机,算下来,学费交的也不少了吧。不过,跟飞行带给我的快乐相比,这点学费真不算什么。尽管没有去成西藏和新疆,至今没坐过飞机,但我一点都不后悔。
    只要我愿意,我完全可以在十分钟之内,飞上云端,徜徉于云海,试问,全国有几个人可以跟我们一样?
    除此之外,我还有另外一个更大的梦想,一个充满困难与挑战的梦想,一个从我入模那天起酝酿至今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我付出了很多心血,我也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将它实现。在电影《中国合伙人》中,有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台词:梦想,就是让你感到坚持是一种幸福的东西。谨以此句,送给每一个有飞翔之梦的你。
    我是沸冰,我为自己带盐,哈哈。

爆个照吧,在飞场。

英年早逝的小飞翼。

第一架载机飞翼

学校风光

学校周边群山

宿舍拍云海

学校周边群山

我的飞场

第一次FPV

桂电空中漫步

桂电云中漫步

瑞风11公里远航,爬升3公里
兄弟不好意思你的剧本还没读完

网友D:
好牛掰的说。。。。土豪

网友E:
写这么多 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不好意思你的剧本还没读完

狼哥慢慢读,不zao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牛掰的说。。。。土豪

土豪个毛,玩模型的钱都是自己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写这么多 辛苦了

不辛苦,写了两个小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