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jingjun】【超轻、超慢3毫米EPP版YAK55制作过程直播】起...

楼主(2013-12-08):
从淘宝买的CNC切割的EPP板材,又买了点碳片和碳杆,自己动手做一架3毫米厚度的EPP版YAK55,因为买的是5mm的板材,加强完有点重,所以用板材描在3mm的EPP板上,切出来3mm的套材,机身需要对插的地方需要改动,因为以前的槽是5mm的宽度,需要自己改成3mm的,改的时候要注意,需要在槽的两边向各收1mm,不能在一边直接向内收2mm,这样装出来的飞机不准确。

预期目标140g,呵呵,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飞机靓照看这里http://bbs.mx3g.com/viewthread.php?tid=161188&extra=page%3D1

KT板做的YAK55看这里
http://bbs.mx3g.com/viewthread.php?tid=160064&pid=1529102&page=1&extra=page%3D2

呵呵经过半个月的时间,终于做完了,整机重量居然做到了129g,出乎预料了,等下上全部图。

切板的图片就不上了,直接上加强的。

机翼前沿加强用的是3mm*0.5的碳片

机翼后沿需要切开一个口,距边缘5mm的地方,然后埋碳片,这里我依然用的3mm*0.5的碳片。

加强的时候,用502一定要少,一点点就足够了,容易犯的错误是一下用了好多,结果不容易干,而且EPP变硬了。

加强完成。

继续,机身的加强,有一个驾驶舱的弧形突起,碳片弯曲粘合的话,强度会降低,切下去黏好碳片在粘回去,嘿嘿。

粘碳片时候碳片长一点,这样也顺带着把垂直尾翼也加强了。

粘完碳片,然后把驾驶舱在粘回去,呵呵。

机身下面也是粘的碳片。现在整个垂直机身就加强完了,上下都是用的3mm*0.5的碳片。

机身的加强方法差不多,看图吧。

先和机翼粘合好,然后在距边缘1cm的地方切口,埋碳片,这里我用的是0.2的碳片。

舵面加强了。
用的是0.3mm和0.1mm的碳片。
用这个碳纤板劈开

劈成3mm左右的条

舵面切口埋进去碳片

舵面切口埋进去碳片

用手压住,然后用502瓶口碰一下就可以了,我是距离大概1cm左右碰一下,等到干了以后在看看什么位置没有粘到,补胶。

副翼的舵面加强完是这样的。

加强前后重量对比

加强前后重量对比

全部加强完了,总重量44g还比较满意,呵呵。

下面是涂装了,个人比较喜欢这个涂装,呵呵,山寨一个。

忘了,下一步应该是做铰链,呵呵,弄完铰链以后才能喷涂,上图。
透明胶带上涂一层泡沫胶,不要太多薄薄的一层就好了。

然后粘在机翼的正面,把机翼和副翼粘合起来。

然后副翼和机翼相邻的边,斜切45度。

副翼和机翼都要切,这样铰链比较灵活。
完成后这样的

涂装完毕
涂装的时候要注意,漆一定不要喷多了,遮挡的地方一定要当严,要不然就会出现左侧机翼的效果边缘模糊了。
找一张厚点的卡纸,画好想喷出来的图形,然后挖出来要喷涂的地方。

主角上场,呵呵,就是普通的自喷漆,我用的红色和黄色。

然后用纸板挡在机翼上面,一定要挡严,压紧。

喷的时候尽量垂直一点

喷完红的在喷黄色的,喷完效果是这样的。

机翼尖的部分喷完拉

然后把所有部分全都挡住,喷中间连接的部分,左侧的机翼因为没有压实,所以效果不好。大家要吸取教训。呵呵,效果有点糙。

尾翼部分也搞定了。

整机喷涂搞定!

涂装都搞完了,很费事费力。
下面是组装了,是最耗精力的地方了。
下午称下设备多重,预期目标做到140g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减重绝对是个折磨人的活。
电机电调减重,朗宇2204经过朋友的改造现在有400G的拉力,没算浆现在是24g

副翼舵机用鹰之舞的9g舵机,尾翼用两个蓝剑的4.3g舵机,减重后3个舵机是13g。

电机电调3个舵机总重37g

用450毫安的电池总重是66g

换360毫安的电池的话是61g

目前为止还是比较理想的
空机47g
所有电装66g   浆6g
47+66+6=119g

舵角搞定,看图。

这次更新的是装机
水平机身在装机前要预埋副翼的舵机,我把副翼的舵机摇臂加长了。

下面是舵机的连杆,用的1mm的碳杆加热缩管。优点是重量轻,缺点是不好调节。

装机开始,一定要保持水平机身和竖直机身垂直,用KT做一个挡板。

然后在把1mm的碳杆磨尖,然后顺着碳杆支撑的方向刺进EPP里面,有必要的话可以用刀开口,一定要保证斜撑的碳杆没有应力,否则装完机以后机身不垂直,时间久了也会变形。
换个角度看

终于全都完成了,整机起飞的重量是129g,出乎预料,呵呵,稍后上最后的装机图。

机身的斜撑加强完毕,看图。

斜撑多出来的部分用剪刀剪掉就好了。

下面安装电机,电机座是用笔记本的壳做的,超轻,舵角摇臂电机座5个加一起1g,HOHO~~~

固定在机身上的时候在用纤维胶带加强一下,这样基本保证了强度。

看看,还算比较垂直吧,如果装完的飞机机身不垂直,对飞行的性能影响很大的。

电机固定好了以后,在给机头加强一下,水平机头我粘了一层3mm的EPP,垂直的我粘了2层,因为这个地方是炸的最多的地方,能最大程度的延长飞机的寿命。

下面的主角是它,猜猜干什么的?

简单的在室内测试了下,尾翼两个舵机不是很好抖舵,最重要的是技术不好呵呵。凑合着看吧。

网友:
最近也想做个室内机,楼主做的不错,建议喷漆时先喷黄色再喷红色,试试看

网友:
EPP 碳片不好找  还有图纸也找不到 求个图纸

网友:
这么轻的飞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