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起落架

楼主(2013-12-09):
枪烫一个洞

炸坏的桨,

自己做的,一次性筷子

楼主:
起落架什么粘一块1kg的木板,从40cm处落下,起落架蹦跶几下安全落地,相当结实的。

网友(2014-02-02):
老牛逼了,看见这帖子必须顶啊

网友:
熊大帖子顶一个

网友A:
杆和杆是怎么固定的?用棉线加502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杆和杆是怎么固定的?用棉线加502的么?

棉线和502结合,强度着实不小,就像钢筋混凝土,棉线就是钢筋。但502太硬了,而且沾的强度不高,起落架在降落时有微小的形变,积小成大,就有可能直接散架了。用哥俩好吧。

网友:
熊大,给你出个建议,装两个弹簧~弄成可以活动的起落架``那就牛逼了,这么大的起落架,可改造空间很大!我的小起落架改造弹簧就太重了,大飞机不怕呀,期待熊大起落架加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