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fireofice】如果你在做KT机的时候需要切V槽,但对切V槽...

楼主(2013-12-10):
形状大概就是这样,刀片是用双面胶粘上的,方便取下,打磨,调整位置。
下面是视频:

网友A:
看着好实用啊  请问刀片和木片用啥粘牢固

网友:
这个帖子要加精啊``这个是超级好办法!哇塞``哇``要收藏!

网友(2014-01-10):
再次顶起``这个很有用

网友:
这个新手必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好实用啊  请问刀片和木片用啥粘牢固

这个我觉得应该用502试试,刀片和木板的话试试热熔胶

网友:
我用这个开v槽,改换烙铁头还可以切其他形状

网友(2014-02-11):
不错可以,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