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前三点布局飞行器主起落架设计制作,本坛首发!

楼主(2013-12-10):
       这些日子TB一款入门双涵道A10感觉性价比不错,和小伙伴们一时兴起买了3架玩玩。怎么说也是大厂的产品,该厂前段时间处理的J10现在已经绝版,没入手觉的稍有遗憾,这次果断下单。

      飞机到手后开箱一看心里凉了半截,还真没见过这么差的EPS材质,感觉是已经库存了好久的机机,但是想到这货的价格.........算了吧,装起。(具体装机过程不在本帖发出了,此机设计是早期有刷系统,现在改无刷装锂电颇费了一番功夫。 )

       为什么要改起落架,拿出附件包一看到原机起落架,哥直接晕倒,武二郎穿了双绣花鞋的节奏..........

       注:本帖起落架设计并非此机专用,前三点结构飞机都可以使用。

      惯例,先看改之前和改之后的对比图,再看详细制作过程!

改之前:

楼主:
改之后:

然后看下装机时改的前起落架,比原配的起落架帅是肯定了,但是在实际飞行降落时,这个起落架并不耐操,虽然我还加了减震弹簧........

飞机降落时来自前面的冲击力远大于垂直方向的力量。

楼主:
来看下真机主起落架的结构,有液压支撑杆用来抵抗正面的冲击力。

楼主:
于是,果断改之!

一切都是利用周围能找到的东西。

1. 折叠伞骨架(雨伞对于玩模型的朋友来说是个宝, 建议有兴趣自己动手的朋友见了别人丢弃的破伞赶紧检回家,备用!
别让老婆发现,发现后肯定挨骂   )

2. 小拉簧,朋友送的。没有拉簧皮筋也可以代替,只不过拉簧看起来专业点,呵呵

3.  也是检的铝片自己磨的L型部件,我这个铝片1mm厚,如果有2mm厚的就完美了。
   (前提是全重在1000g以下飞机使用,如果飞机变大,这个起落架设计的结构不变,每个部件换大号的即可。)

4. 海绵轮

5. 1.2mm 左右的螺杆螺母,电子市场1元钱买好些。

其它,还有轮挡、层板、环氧树脂胶、泡沫胶等等必须品不必细说了。

楼主:
1. 伞骨简直就是为模友设计的产品,一切不必改造,在铝片上钻出一个和伞骨上小孔一样大的孔即可,用来做链接转轴部分。

2. 此位置钻出2mm左右的孔,孔里横穿一个外径2mm左右的塑料管或者碳管,长度1cm足有,用环氧树脂胶固定,用来固定轮轴。
   待环氧树脂胶干透后,非常结实。

楼主:
1.用1.2mm螺杆剪短做连接轴,两边戴上螺母,点焊锡防止脱落。
2.轮轴固定管加环氧树脂胶干了样子。
(注: 贴子后面有高清大图)

楼主:
挂上拉簧或者皮筋的样子

楼主:
截取一段和轮孔等粗的钢丝,并能穿过L臂已经固定好的塑料管。

钢丝一头折弯,可以省去一个轮挡,买轮挡的钱不是问题,关键是控制重量

和起落架组装在一起,黄色热缩管是为了增加垂直钢丝直径,减小转向摆臂内孔的虚位,因为手头没有小点的摆臂。

楼主:
整体重量,满意。
不同角度

楼主:
要想耐操不能光起落架结实,安装起落架的基础也得牢固。

1. 在原机身安装孔靠近机尾方向加一块层板,用来协助抵抗来自正面的冲击力。泡沫胶粘牢。

2. 在原机身安装孔周围消掉3mm深一块,用来加层板加强起落架基础链接面。

网友:
非常好的设计

楼主:
原机配的塑料固定件先装在层板上,然后一起固定在机身上,泡沫胶就可以粘的很结实。

注:一旦炸机,泡沫胶远比其他粘接剂好维修。

楼主:
待胶干后,丙烯涂上机身一样颜色

另外一端,机身里面的样子,起落架垂直钢丝穿出后一个轮挡固定

楼主:
组装完毕!

楼主:
至此,新改造的起落架完工并进行暴力试飞测试,效果非常好,比装机时只加个减震簧的起落架耐操N倍!

   但是................

   但是.................

楼主:
哥,是个完美主义者,让改造继续!

楼主:
第二季
加起落架支撑杆

还是雨伞上的东西,完美,简单改造,感谢国家,感谢雨伞设计师!

左边孔保留原样,右边剪断,用焊锡焊接上一个电子市场买来的接线头,也是1元就能买好多的东西。

焊接好后,用钢锉打磨光滑。

楼主:
右端大孔穿一个塑料管,环氧胶固定,用来套在起落架垂直钢丝上面,并保证垂直钢丝能左右转动!

为了能让大家看清楚,终于不怕麻烦从柜子里翻出红百微来拍局部特写了

楼主:
先装在起落架上面,弯出合适的角度及另外一端固定的孔的位置。

楼主:
支撑杆另外一端的固定。碰巧此机有这个塑料件,如果装其他机,粘块层板即可,一样结实。

记得戴好螺母后,点些泡沫胶防止螺母松脱。

楼主:
既然已经拿出百微,再来张关键部分的细节图

楼主:
有效抵御来自正面和垂直方向冲击力!

全文完

谢谢观赏!

网友A:
那个雨伞的钢丝会不会不够强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雨伞的钢丝会不会不够强度啊!

此机重810g,暴力降落无压力,练习好降落功夫最重要

网友B:
好设计!不过个人感觉如果楼主把前起落架继续改造成可收放式的就更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设计!不过个人感觉如果楼主把前起落架继续改造成可收放式的就更好啦... ...

敬请期待  在这个机身上实现改造+收放,原机木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敬请期待 在这个机身上实现改造+收放,原机木有

恩恩,期待楼主的新作,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人才啊,这个A-10多大的啊。。。

翼展960mm

网友:
福利撒,顶一个

网友(2014-08-13):
很帅!设计非常合理!!!

网友(2017-03-10):
棒,真棒,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