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NMZIBI OSD 固件烧写 升级 教程

楼主(2013-12-11):
接触RENMZIBI    OSD 有一段时间了 也有好多朋友在用  ,有好多不知道如何升级固件  所以总结了一下可能可以帮到模友

所需准备工具(材料):ISP下载线(DIY连接头)

USB转串口线 ( 电脑带有串口的可以DIY个TTL电平转换也可以

程序烧写软件使用下载器自带软件就可以,我使用的是智峰软件
使用ISP下载线烧写步骤:
1、  硬件连接:  按图DIY一根连接线一端与烧写器连,接另一端接好OSD控制板(切记接线不要搞错) RENMZIBI    OSD   固件烧写 升级 教程 DIY,固件,GPS,jlink固件烧写 作者:无机翼的飞机8 2181
2、熔丝位设置   选择编辑器及接口、选择芯片 按图下图设置好熔丝位,点击下面的低位值写入和加密值写入(在软件下对话栏会显示写入状态)OK再进行下一步。

3、烧写falsh区的BOOTLOAD文件:(Boot Loader程序是实现IAP功能,MCU可以灵活运行常驻falsh区的引导加载程序,它的应用可以能过通过一个通信接口,采用某种协议正确的接收数据,实现对用户程序的在线编辑更新)。首先点击软件上的 调入falsh在芯片程序文件夹选择相应文件然后点击右下角自动,烧写BOOTLOAD文件(在软件下对话栏会显示状态)OK再进行下一步。
4、烧写刷机文件:还是点击软件的 调入falsh在刷机文件夹选择相应文件然后点击右下角自动,烧写刷机文件(在软件下对话栏会显示状态)OK再行下一步。
用户程序的编辑更新:(应用remzibi’s osd 配置软件 可以过usb串口线来自行编辑更新OSD控制相关项目,用户可以灵活应用这个软件来配置)下面做个简单的应用步骤:
1、下载安装remzibi’sosd 配置软件
2、硬件连接:将USB串口线RXD   TXD END  与OSD控制板链接(即gps接口的RXD  TXD END),另一端出入电脑接口,然后按着OSD板的按键打开OSD板的控制电源。
3、打开remzibi’s osd 配置软件  点击软件左上角文件中的导入BIN 文件选择你想用的文件(也可以用自己编辑的BIN 文件)
RENMZIBI    OSD   固件烧写 升级 教程 DIY,固件,GPS,jlink固件烧写 作者:无机翼的飞机8 5801 RENMZIBI    OSD   固件烧写 升级 教程 DIY,固件,GPS,jlink固件烧写 作者:无机翼的飞机8 3017 RENMZIBI    OSD   固件烧写 升级 教程 DIY,固件,GPS,jlink固件烧写 作者:无机翼的飞机8 3876

4、  点击软件左下通讯信息出现对话框(包括串行线的设置 包括编程模式说明、上传程序字体 配置ADC)选择好你所使用COM端口,点击左上角链接可以查看链接状态链接好端口然后选择编程线缆类型点击开始测试可以查看链接状态链接OK 可以进行下一步。

5、  点击上传程序字体选择你所需用所选字体安下图勾选然后点击上传OSD(需要几分钟写入你所选BIN文件及所用字体文件) RENMZIBI    OSD   固件烧写 升级 教程 DIY,固件,GPS,jlink固件烧写 作者:无机翼的飞机8 4879

6、  点击配置ADC(包括ADC的基本设置、高级设置)点击测试poling可以测试ADC当前值,在高级设置可以配置所需项目,然后点击编程OSD写入当前配置

7、  GPS配置: 配置好参数点击左下角保存
8、  断开OSD控制板电源 拔下串口线,链接好你的设备再次上电。

以上基本的操作完成 OSD控制板就可以工作
您可以运用这个软件灵活编辑,您也可以享受到DIY的乐趣。

楼主:
固件升级步骤:准备  PROGISP软件  ISP下载线一根
1、ISP下载线连接好电脑和OSD板,打开PROGISP软件。

2 、    熔丝设为PROGISP的默认值(熔丝高低位都是)
然后点熔丝位下的“写入”。
加密值设为FF点击加密值下的“写入”

3.      调入BOOTload.hex

   写入BOOT后的熔丝设定:
加密位设置为CF,点击它下面的“写入”!
然后熔丝高位和低位分别设成2F和CA,点击其下面对应的“写入”。

点击一下熔丝位和加密位的“读出”。检查一下它们的值是不是已成功设置为2F   CA   CF
点击向导方式,可以看到倒数第二行打了个钩。

好了,完成了!
退出PROGISP软件,拔下下载线。
连接上USBCOM线试试
步骤:
1.      连接好USB转COM线,我是接到板子的GPS接口上的只要接连两个数据线和地就行了!
2.      打开MegaLoad .NET,串口下载软件。(我们学单片机的叫做上位机)
3.      选好FLASH文件和EEPROM文件。
4.      先好端口和波特率,我的端口是COM6,波特率正常情况下都是9600BPS。
5.      确定以上几步无误后,OSD板子上电,就可以看到自动刷固件了
上电后自动开始下载:

下载完成后:
最后OSD先断了电,再上电!OK
祝喜欢DIY的 朋友们愉快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就一个人顶?

楼主:
这个群喜欢DIY的少吧 也可能 我的帖子含金量低  朋友们都看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