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小胖的稳定飞行视频 3000mah电池费了43分钟

楼主(2013-12-11):
我昨天装机去飞了2块电池 5000mah电池感觉很稳定啊  飞了3000mah 飞行时间43分钟 先给手机拍的一段视频 过会上dvr录制的osd视频 哦顺便说一下我的配置 f4006盘式电机 680kv 浆是11寸的手动飞行电流才1.5-1.8a靠真省电 巡航电流3.5a左右起飞重量1.4-5公斤

网友:
求电机固定图片,用的几寸桨几S电

网友A:
求载机配置和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载机配置和照片

忘记拍了 就飞宇飞控 加原厂的电池 5000mah的

楼主:
买到了狗屁摄像头 据说是1000线的 在家里试试图像很好没有色差 到了外面完全就是血红色的 靠

网友:
求爆照片。。

网友B:
小胖子用的是4006这种盘式电机?电池用的是几S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胖子用的是4006这种盘式电机?电池用的是几S的电池?

4s 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4s 电池

用盘式电机才KV680,这么低的KV值就算用4S电池,电机转速也不高吧,这样桨速也上不去,在大风天顶风飞的时候会不会飞不回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盘式电机才KV680,这么低的KV值就算用4S电池,电机转速也不高吧,这样桨速也上不去,在大风天顶风飞的 ...

我还嫌最大拉力太大呢

网友:
死胖子太好了

网友(2015-08-05):
小胖里面可以放相机吗,可以放多大的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