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精}DIY 地面站

楼主(2013-12-11):
看到复杂而又神秘地面站系统感觉神秘而又向往。最近有自己弄个简单的地面站来玩玩的想法而萌生冲动。考虑到自己的应用,于是设计一套双供电,双接收,双显示的箱子。

楼主:
整体来说思路是。车载电源,备用电池做电源系统。由于车载点烟器点火输出是13V左右,通过一个5A降压模块调整到12V。备用电池为6S10000的电池组。也通过降压模块调整为12V。在备用电池正极做开关和保险。连接指示灯。这样避免出现同时供电现象。考虑到点烟器输出有正负级之分。为了方便以后插错。在箱子的内部做个过桥,正负级自动转换。我们看看箱子的内部吧。

楼主:
箱子内部。带国旗的部分为电池盖。

楼主:
在室内。测试。通电看看是什么效果。

楼主:
在控制面板上,我们可以看到1.2 5.8接收转换。由开关控制。原理是控制正极转换。LC滤波,磁环防干扰。

楼主:
面板制作。

楼主:
DVR我觉得是必须品。可以烧制带OSD的录像资料。同时。由于有DVR可以知道飞机的飞行状态以便日后研究。
如同你对我的箱子感兴趣可以加我QQ918913862 毫无保留的告诉你制作过程和所需要的电子元件。技术交流永无止境。

网友:
老狼的 必须顶

网友:
顶!~  回头上传我的地面站 !~

网友:
这个想法好   学习了  以后有问题问老狼哈

网友:
狼哥的,顶一下。

网友(2016-02-10):
我也来看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