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是啥子

楼主(2013-12-12):
所谓“飞控系统”,就是“飞行控制系统(flight control system)”,其定义是“以航空器(其实应该是“飞行器”才对)为被控对象的控制系统”,用于稳定和控制飞行器的飞行姿态和航迹运动。
电传飞控系统,其实应该是“电传操纵系统”,英文Fly by wire flight control system,缩写为FBW,也被译为“线传操纵系统”。
一套典型的电传操纵系统是由传感器组(各种陀螺加速度计等惯性测量器件和迎角传感器等大气测量器件)、输入设备、飞行控制计算机、舵机和电气传输线路组成。电传操纵系统一般按照远见的电器特性分类。采用了模拟传感器、模拟式计算机和输入输出设备的系统被称之为模拟式电传操纵系统;采用了数字式传感器、数字计算机输入输出设备的被称之为全数字式电传操纵系统。但事实上,纯数字式传感器至今也没有研制成功,因此实际上在使用的都是模拟式传感器,数字式计算机的半数字式电传操纵系统。
尽管确实存在仅仅依靠电子线路将操纵信号传递到舵机上的所谓“直接电气传动系统”的电传飞行控制系统,但工业上普遍将电传操纵系统定义为“一种利用反馈控制原理,将飞行器的运动作为受控参数的电子飞行控制系统”。由于没有机械结构,电传操纵系统的可靠性比起传统的机械式飞行控制系统要可靠很多。同时因为加入了反馈控制,使飞行员的操纵压力大大减小。

网友:
好专业的说

网友:
你还是当面给我说说吧老大

网友:
哇嘎嘎嘎嘎

网友:
如果去除超链接,这才叫完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