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WC飞控

楼主(2013-12-12):
1.MWC需要连接的是无刷电调。现在基本无人链接有刷电机,除了某些微型四轴的MWC. 有刷无刷的接受的信号是一样的,你上四个有刷电调也行但是肯定是渣效果。
2. 电源是电调的BEC供电的,外接BEC也可。开关电源的电调无需更改操作。线性电源的,只能保留一根5V红线,别的需要断开以免烧坏。接收机就是接在板子上的alt,roll等,具体的看你的板子的说明书。

网友:
这样的是水贴

网友:
这可真够水的

网友:
我擦貌似好专业啊,老大告诉我你是如何做到的

网友:
另外我想问一下控都有哪几个级别和品牌的

网友:
我能复制粘贴刷等级不。你们都那么高了。呃

网友(2014-03-17):
发发呆,回回帖,工作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