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DIY实录《详细分析》3

楼主(2013-12-12):
                                               转浪子模型 航迷★飞翔
【头控云台】
  参考价格:2000元(视频眼镜)+100元(摄像头控制云台)
视频眼镜和摄像头云台给FPV带来更真实的驾驶感受
头控云台使得原本固定在飞机上的摄像头可以随着头部移动而上下左右移动,这样使得FPV操控更加真实,玩家就仿佛置身于飞机驾驶舱内一样。头部传感器一般是安置在视频眼镜上,通过模型遥控器的教练口与遥控器连起来,头部转动的时候能够发出控制信号,控制飞机上面的云台跟着玩家的头转动。目前头控云台主要有地磁感应和红外感应两种,前者感应更为灵敏但售价较高。此外,要想体验头控云台,就必须使用视频眼镜。
【OSD】
  参考价格:1500元
OSD让FPV飞行更加专业、真实
OSD(On Screen Display,屏幕菜单调节方式)是FPV界的崭新理念,这种灵感来自于真实飞行时的装置,可以将飞行所用的数据实时显示在飞行员的屏幕上,使得玩家在飞行的时候真正进入战斗机驾驶员才能进入的视觉世界。OSD飞行参数通常包括动力电池电压、电流、视频系统电压、耗电量、开机时间、起飞点距离、起飞点方向、返程导航、飞行速度、飞行高度、升降速率、飞行方向、飞行总里程、视线俯仰角度、飞机所在位置以及GPS搜索到的卫星数量等。

如何安装调试
 准备好了所有飞行装置,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这些设备安装上遥控飞机。
步骤1:测试遥控飞机

  进行FPV改造之前,要先对遥控飞机的各项飞行性能进行测试,保证各个遥控操作都可以正常完成。这个测试步骤非常重要,一是可以让操作者熟悉遥控飞机;二是可检验遥控飞机能否正常飞行,测试遥控稳定性,防止搭载FPV设备后出现飞行故障,导致昂贵的FPV设备损坏。在测试遥控飞机的时候,可以多尝试一些飞行动作,确保各个元件都能正常工作。

由于遥控飞行需要搭载昂贵的FPV设备,如果炸机,损失将非常严重

步骤2:安置无线视频传输系统
  在遥控飞机通过飞行测试以后,要做的就是安置摄像头和无线视频传输系统了。

  摄像头应尽量放置在飞机驾驶舱的位置,这样摄像头拍摄出来的画面更加贴近真实驾驶。要特别说明的是,如果是头控摄像头,由于附带了移动云台,在固定摄像头的时候要给摄像头四周留有足够的移动空间,防止摄像头在移动时被机身卡住。

  还要注意摄像头的减震措施,遥控飞机采用螺旋桨推动,因此在飞行的时候机身存在震动,如果把摄像头直接固定在机身上,画面传输会非常不稳定,而且玩家从显示器上看到的画面会因为震动而显得模糊。因此在固定摄像头的时候,最好在固定位置垫上一层橡胶减震垫,用于减小机身给摄像头带来的震动。

摄像头的定位决定了FPV飞行的真实度

  此外,在安装无线视频传输系统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散热。由于无线视频传输系统功率较大且通常是连续不间断工作,因此在工作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热量,如果把无线视频传输系统放置在遥控飞机狭小的机身内部,很容易造成系统过热,这时候无线视频传输系统会切断电源进行自我保护。

  笔者就曾经遇到过一次这样的事故,在FPV飞行过程中显示器突然黑屏,而飞机又离开了笔者的目视范围,好在笔者的遥控飞机安装了一键回航功能,才避免了丢失飞机的事故。待回航后检查系统才发现,密封在遥控飞机泡沫机身内部的无线视频传输系统的金属外壳已经可以用“烫手”来形容了。最后,笔者把它挂载在机身的腹部外,利用飞机飞行时遇到的气流散热才避免了再次发生悲剧。

把无线视频传输系统固定在机身外可以获得良好的散热效果

步骤3:搭建地面接收站

地面接收站的主要元件包括定向天线、无线视频传输系统接收器、显示器(头戴显示器)。这3 者间的连接也较为简单,把无线视频传输系统的全向天线拔出,接入定向天线的馈线,然后将显示器的AV输入线缆插入无线视频传输系统的AV输出(黄色)插孔即可。
为了使地面接收站有良好的接收环境,通常把它们固定在三脚架上

网友(2014-03-16):
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