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DIY实录《详细分析》4

楼主(2013-12-12):
                                             转浪子模型 航迷★飞翔
步骤4:电源系统配置要合理

  不管是遥控舵机(这里的舵机是指遥控飞机的接收器,它接收遥控器的遥控信号把它转换成飞机机械动作),还是无线视频发射器,都要消耗电能,因此前文提到,尽量给遥控飞机的载重空间留有一些余量,就是为了安装副电池。

  笔者见到很多FPV玩家把遥控飞机的舵机、螺旋桨马达和无线视频发射器等电子设备共同接入遥控飞机唯一的一块电池组中,这是万万不可取的,遥控飞机的舵机和螺旋桨马达一定要进行单独供电。这是因为遥控飞机不同于其他遥控设备,当其他遥控设备电池耗尽的时候可以停止工作、原地待命,而遥控飞机一旦电池耗尽就会发生坠机事故。

  在笔者FPV飞行初期,为图省事直接将遥控飞机的舵机和螺旋桨马达与无线视频发射器并联到一块电池组上使用,以为遥控飞机自带的电池电量报警功能会在电池耗尽前发出警报,提醒回航。可真正飞行的时候并非如此,由于电量报警功能主要设计给舵机使用,因此当电压很低的时候才会报警,而无线视频发射器是一个耗电大户,当电量报警的时候,电池被瞬间耗尽,而没有留有足够的回航时间,造成飞机瞬间失控下坠。好在笔者比较幸运,飞机坠落在灌木丛中,虽然机身受损,但机上设备没有大碍。之后的飞行,笔者给无线视频发射器单独配备了一块电池,就算发射器电池耗尽也不会影响到遥控飞机操控,如果在目视范围外,可以使用一键回航功能安全返航(在目视距离内也可手动返航),保证了遥控飞机的飞行安全。
遥控舵机采用单独供电方式,保证飞行安全
无线摄像头发射器采用独立电源供电,确保不会影响飞行安全
步骤5:接入OSD器材
  由于目前OSD器材采用的都是模块化设计,因此在连接上基本没有什么困难,只要根据OSD主板上的接口提示,插入对应的各类模块(如GPS、电压、温度),OSD即可正常工作。最后把OSD输出口接入无线发射器即可。当然,如果要使用OSD的自动返航和航点控制功能,则要将其接到副翼和俯仰系统,以便控制舵机。
模块化设计的OSD使得连接非常容易
步骤6:重心调整
  由于挂载了FPV设备,遥控飞机的重心肯定会发生偏移,最后一步要做的就是进行飞机的重心调整,确保飞机正常起飞。调校的标准以飞机平放地面重心落在3点起落架中间为宜,实际飞行的时候,平飞状态下,放开遥控器操纵杆,遥控飞机不会出现偏航的情况。
一飞冲天
完成以上一系列安装和调试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放飞我们儿时的梦想了。当然,和其他遥控飞行一样,由于飞行安全的原因,尽量把飞行场地定在郊外空旷且人烟稀少的地方,这不但是给遥控设备和无线视频传输设备提供一个纯净的无线传输环境,也能防止飞机在失控的时候造成人员伤害。
在飞行前,首先对飞机的遥控设备进行检查,确保各舵机可以良好运作,然后再打开无线视频传输系统,查看其工作状态。最后要做的就是检查电池电量、设备固定的情况。
 一切准备就绪,推开遥控器油门摇杆,看着我们的飞机带着我们儿时的梦想直冲云霄吧!
 提示:第一次FPV飞行,应尽量让飞机保持在肉眼可以看见的地方,这样如果FPV设备发生故障,还可使用肉眼引导飞机返航,在经过多次飞行测试后再进行超视距飞行。
玩法一:四五个好友可利用郊外野营的假期,使用FPV飞机展翅翱翔
玩法二:将FPV系统移植到直升机上,可实现高空拍摄、监控
玩法三:两架FPV飞机之间可以互相追逐竞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