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精华!]FY-40A 惯性姿态平衡仪安装实例

楼主(2013-12-12):
FY-40A 惯性姿态平衡仪安装实例

       桂林飞宇电子科技FY-40A惯性姿态平衡仪产品结构简捷、安装方便,我们将用实例向您演示FY-40A如何安装到一架常规布局的模型飞机上。FY-40A的安装调试可以分为三个步骤:线路连接,地面调试,空中调试。

一、线路连接

FY-40A的结构简捷只需要连接少许接头就可以完成接线工作。

1、RC接收机连接线与FY-40A的连接

RC接收机连接线与FY-40A的连接。
安装要点:
1)、RC接收机连接线的作用是用于连接接收机与FY-40A的。
2)、连接时注意插头方向,接收机连接线插头有个孔被堵死,对应40A上少针的一边。

2、RC接收机连接线与接收机的连接(以FUTABA接收机为例)

RC接收机连接线与接收机的连接。

安装要点:
1)、要特别留意副翼接头的连接方法。副翼接头有两种连接方法,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将AIL1接到按收机的第2通道上,AIL2空闲不接(绿色插头)。如果需要副翼有襟翼功能,就要采用另一种连接方法,可参考FY-40A的说明书。
2)、注意插孔方向,接收机正面向上时,最上面的针为各路信号输入。各线具体连接方法见下表:

3、 油门通道的连接

油门通道的连接。
安装要点:
1)、FY-40A是不对油门进行控制的,所以电调的油门控制是直接连在接收机的油门通道(第3通道)上的。
2)、注意插孔方向,接收机正面向上时,上方第一枚针为油门信号输入。

4、FY-40A副翼输出舵机的连接

FY-40A副翼输出舵机的连接。
安装要点:
1)、常规布局固定翼飞机有两副翼输出舵机,我们用一条Y线将两个副翼舵机接在ALI1的输出口(OUT)用上,ALI2输出空闲不接。
2)、注意插孔方向,舵机插头极性与 FY-40A上的标注一致。

5、FY-40A其他输出舵机的连接

FY-40A其他输出舵机的连接。
安装要点:
1)、升降、方向舵机,按照标注接到相应的插口上就行。
2)、注意插孔方向,舵机插头极性与 FY-40A上的标注一致。

6、 将FY-40A实际接到模型飞机上

前面的图片演示了FY-40A如何与各配件相连接,我们只要用相同的方法实际把FY-40A连接到模型飞机上即可。
安装要点:
注意FY-40A的安装方向,三角箭头指向的方向需与机头方向一致。

7、将FY-40A移入机舱内并固定好

把FY-40A移入机舱内。
安装要点:
1)FY-40A必须采用相配套的海绵减振贴减振。
2)FY-40A尽量安装在模型飞机的重心位置。

二、地面调试

将FY-40A及其他配件安装到模型飞机后,还需要对FY-40A的一些参数进行设置,以使它适应所安装的模型飞机。

1、设定SW工作模式通道

FY-40A需要使用至少5通道以上的遥控器和接收机。除了有4个常规的遥控通道外(AIL、ELE、THR、RUD),还需要用到遥控器上的一个三段开关,作为SW来控制飞行模式。如果用户不清楚遥控器怎样设置,可以查看相应遥控器的说明书。

2、混控设置

我们现在安装的模型飞机为常规布局,所以要把遥控器设置为固定翼飞机常规布局模式,不要设置任何的混控。可以通过SW的三段开关顺序循环的切换混控模式,在10秒钟内从“平衡模式”→“3D模式”→“平衡模式”,为一次。快速切换6次,会看到指示灯亮黄色,这样就切换到混控的模式了。模式循环变化的顺序如下图。

3、陀螺初始化

当把飞机放置静止不动时,如果工作指示灯为紫色,说明陀螺仪需要初始化。操作的方法是,保持飞机完全静止不动,从“平衡模式”→“手动模式”→“平衡模式”,为一次。快速切换6次,会看到指示灯亮白色 ,陀螺仪初始化完成。

4、各舵面反应方向及舵量检测

FY-40A的作用就是保持模型飞机平飞或锁定当前飞行姿态。这些功能的实现都是建立在40A能正确控制飞机的舵面的基础上,所以我们要测试飞机的各舵面反应是否正确。测试时FY-40A的工作模式设为自动平衡模式。

4.1  副翼舵方向及舵量检测

在横滚方向上倾斜飞机。首先机身右倾,左副翼向上翘,右副翼向下翘。然后机身左倾,右副翼向上翘,左副翼向下翘。如果给出的控制量相反,调整AIL感度旋钮到另一个方向。如果感觉舵面翘的幅度过大或过小,可以通过调节AIL感度旋钮改变大小。

4.2  升降舵方向及舵量检测

在俯仰方向倾斜飞机,首先机头向下倾斜,升降舵面向上翘。然后机头向上倾斜,升降舵面向下翘。如果给出的控制量相反,调整相应的ELE感度旋钮到另一个方向。如果感觉舵面翘的幅度过大或过小,可以通过调节ELE感度旋钮改变大小。

4.3  方向舵面方向及舵量检测

在航向方向上旋转飞机。机头向右转,方向舵面向左。机头向左转,方向舵面向右。如果方向相反,调整RUD感度旋钮到另一个方向。如果感觉舵面翘的幅度过大或过小,可以通过调节RUD感度旋钮改变大小。

三、空中调试

在地面调试好FY-40A后,模型飞机就具备了初步的自动平衡飞行功能了。我们还需要在实际飞行中,进一步调试FY-40A的各参数,以使模型飞机飞得更好。

1、模型飞机的俯仰调整

模型飞机在从手动切换到平衡模式后,飞机应能保持水平飞行状态。如果飞机有些低头俯冲,就将FY-40A的后部垫高安装。如果飞机不断爬升高度,就将FY-40A的前部垫高安装。

2、模型飞机的灵敏度调整

首次飞行时,模型飞机的灵敏不宜调得过大,以免修正量过大造成控制震荡。飞机起飞后,由手动模式切入到自动平衡模式。如果飞机横滚震荡,切换到手动模式降落飞机,通过副翼灵敏度旋钮适当调小灵敏度。用同样的方法调整俯仰和航向的灵敏度。反之如果感觉某个控制量不够,则应该适当增大灵敏度。

经过以上的过程,一架操纵自如的模型飞机就调试好了,你可以感受到FY-40A给你带来的无限飞行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