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ylark OSD与飞宇平衡仪连接及调试方法【更新连接图】

楼主(2013-12-12):
应模友要求,已完成与FY20整合。
连接方式如下简述如下、
  1、接收机与OSD的连接方式不变
  2、Skylark OSD
舵机输出通道1,2分别连接到FY20的舵机输入通道1、2,Skylark OSD输出通道3连接到FY20的自动切换开关。
  3、FY20副翼和升降输出通道连接到相应的舵面通道。
硬件连接完毕。
调试:
   1、到Skylark官方网站下 载最新固件,目前版本为V5.3,5.3版本特性包括支持FY平衡,三轴红外及气压定高。如果没有接气压定高模块则自动按GPS高度定高,接入气压定高模块则按气压定高。
   2、进入配置菜单第一页,进入Hardware菜单,选择FY20。这页菜单主要对硬件进行配置,可以选择用红外或FY平衡。
   3、设置控制方向与控制量,这个在Skylark 中是两步走的,先设置控制方向及舵面行程,即在PWM项里进行舵面校准,这个操作相当获取了舵面的最大行程,以及控制方向。控制量的设置就是PID里面的项,默认为50,如果用FY平衡,一般这个值应该要设置得比较小,如10左右应该就可以了。这两个操作其实就相当于FY平衡里旋旋钮的操作。
   4、在半自动A1模式下通过FY平衡旋旋钮调整控制增益及方向,即按正常的FY平衡调试

   5、回航调整,横滚增益过大就在PID里面把Aile项调小(一般应该在10左右),升降角过大则把Elev项调小(一般也在10左右)。
调试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可直接与Skylark联系

注:该图由模友提供,目前Skylark OSD不控制方向通道,方向通道请直接接FY-20或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