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Y-Panda2自动驾驶仪说明书更新说明

楼主(2013-12-12):
FY-Panda2自动驾驶仪说明书已于7月22日更新,请到飞宇科技最新产品说明书下载汇总帖下载最新版本说明书。

FY-Panda2自动驾驶仪说明书更新内容

1、Panda2 与 Hornet-OSD 的连接说明
        Panda2的OSD端口不再使用,Hornet-OSD必须连接到Panda2的UART端口。(需要使用Y线,把数传电台和Hornet-OSD一起连接到Panda2的UART端口)
实物连接图:

2、关于新GPS的使用说明
        Panda2固件V1.11增加对UBLOX GPS(四线,蓝盒)的支持,如果使用我们的新的GPS(四线,蓝盒),请一定升级固件至V1.11及其以上版本。

3、关于新空速的使用说明
        注意:Panda2固件V1.12增加了对新空速计的支持,如果使用我们的新的空速,请一定升级固件至V1.12及其以上版本。

4、失控保护自动返航的设置
        在遥控接收机模式下,需要遥控器和接收机都有失控保护功能。
        首先,SW2开关设定成可以使用“自动返航”模式。然后,通过遥控器设定接收机的失控保护,SW2失控后信号切换到“自动返航”的位置。注意把油门的失控保护设置到巡航油门的位置上,否则有失速的危险。
        在电台遥控模式下,因为使用了遥控转接板,所以会自动检测电台通信是否正常,如果通信中断,约5秒后进入自动返航状态。
Panda2具有“RC遥控模式(接收机直接接在Panda2)”下最远飞行距离的设定。如果在“RC遥控模式”下,飞机距离回家点的距离超过了设定值,则Panda2会自动进入“自动返航”模式,以防止使用没有失控保护设置的遥控设备时飞丢飞机的情况出现。Panda2默认的最远飞行距离设置为4000米。在接收机遥控模式下,增加了判断接收机与Panda2的连接情况,如果全部断开则进入自动返航模式。
        设置软件: FY-DOS&41AP固定翼设置软件 V1.1 中文版   高速下载   官网下载
        最新版本  查看
        RC遥控最远飞行距离设置窗口

5、Panda2控制模式选择说明
        注意:Panda2默认是数传电台遥控(接收机放在地面,接在转接板上),通过数传电台进行控制。如果您采用的是RC遥控(接收机直接接在Panda2上),请通过地面站进行控制模式的选择。
        默认模式

       RC遥控(接收机接在Panda2上)

6、关于地面站软件速度表显示说明
        注意:正常接入空速计时,速度表(右图所示)中显示的速度为空速,如果未使用空速,显示则为GPS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