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系列通用船模动力推进系统

楼主(2013-12-13):
船模的动力推进装置的制作由两步来完成,首先使用电子或机械方法来改变电机从零到额定最大转速的无极变化。第二步使用机械方法得到一个固定传动比的转速,从而达到电机减速的目的。船模动力推进装置可以做到低转速、大扭矩、对电机、电子调速器都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如果不采用减速器而用电机直联方式,电机的转速会因为水的阻力而突然减小很多,会使电流增大电机发热,很容易对船模电机、电调等造成损坏。如有条件船模动力装置还是应该采用“减速化”。

我自己设计制作的这套系列通用动力推进装置就是本着取材容易,零件比较容易加工,适合船模使用,维护简单方便,使用寿命长的主导思想来制作的。

(一)   系列化

(1)       一个电机同时带动两根传动轴,转向相反“一拖二”(两桨)。见附图1

(2)       两个电机分别带动两根传动轴,转向相反(两桨)。见附图2

(3)       两个电机,其中一个电机带动一根传动轴,另外一个电机带动两根传动轴,转向相反(三桨)。见附图3(为黄蜂IIIdao dan艇和谢尔申鱼雷艇量身定做)

(4)       两个电机分别各带动两根传动轴,转向相反(四桨)。见附图4

(5)       四个电机各带动一根传动轴,转向相反(四桨)。见附图5

(二)   减速器前、后夹板用环氧树脂绝缘板3~6mm,用坐标镗床或立式铣床分别加工出电机安装孔、过渡轴、传动轴轴承座安装孔,安装25#滚动轴承,轴承座用尼龙车制,耐腐蚀免维护。见附图

(三)   速比多样化

中心距=(Z1+Z2)*m /2

Z1=主动齿轮齿数(13齿、21齿)

Z2=被动齿轮齿数(40齿、29齿、54齿、46齿)

m=模数

          140/13=3.33

         229/21=1.38

         354/13=4.15

         446/21=2.91

         5)电动机(a15000r/min  b7500r/min  c7000r/min  d5000r/min

          主动齿轮13齿和与其啮合的40齿、54齿被动齿轮都要进行变位处理,否则会产生跟切。

         3)与(4)中心距相同可共用一套减速器夹板

电机齿轮采用45#钢加工,经高频淬火处理或用20Cr低碳钢加工后渗碳处理。过渡轴、传动轴齿轮选用尼龙材料加工,本身可以自润滑。齿轮模数选取m=1,这样齿全高=模数*2.25=1*2.25mm,作为一般船模减速器齿轮强度完全可以满足使用要求。顺便多说一句,现在制作耐久赛竞速艇(FSR-V级)减速器中的齿轮模数选取已向m=1.25的趋势发展,并且采用斜齿轮,以便传递更大的负荷。

(四)  传动轴选用φ4mm不锈钢棒料加工出M4左、右旋螺纹

减速器过渡轴、输出轴选用φ8mm易切钢棒料,在仪表机床专用弹簧夹头加工,用于保证同轴度要求

(五)   传动轴套管选用φ8~φ10mm δ=0.35mm无缝不锈钢管,既轻又耐腐蚀。与船模外壳胶接可以用不饱和树脂。(如果选用铜管做传动轴套管,则不能用不饱和树脂胶接,否则会发生化学反应,树脂不能固化)在这里请锦州的模友注意,你们那儿在气象台附近有个“赤山不锈钢管制品有限公司”,好像是个合资企业,产品规格从φ0.5~φ10mm都有,价格也不贵。传动轴的一端安装滚动轴承座,用金属车制M3顶丝固定,方便拆卸更换。另一端在水中采用滑动轴承(俗称铜瓦),这里安装两个“铜瓦”,一个接触水的采用“水润滑”,另一个与第一个相隔一定距离,它们之间的腔体内注满耐水润滑脂,这样模型在倒车时就完全可以保证水不会被搅进船舱。靠近里面的“铜瓦”采用机油润滑,从传动轴套管上注油孔注入。

(六)联轴器是笔者“冥思苦想”出来的,与淘宝网上的万向节联轴器相比有天地之别,我的联轴器外形较大,制作麻烦,传递不了较大的扭矩,不如现在的好。(这些都是十多年前制作的)

(七)螺旋桨的制作全部采用黄铜,桨毂用Φ10~Φ12mm黄铜棒料在仪表车床用样板刀加工,然后攻出左、右旋内螺纹、侧面攻M3螺纹,用M3不锈钢顶丝将传动轴与螺旋桨进一步固定住。桨叶用δ=1.0~1.5mm黄钢板经退火后锉形加工,桨叶铜板先在火中烧成暗红色后投入水中,这样会变软易于整形加工。每个桨叶加工后最好在天枰上称一下重量,尽量做到基本一致,因为螺旋桨转速较高,桨叶重量不一致容易引起振动,对模型会有影响。桨毂与桨叶采用银焊以保证牢固。

(八)最后再做两个减速器的上下盖,以防止减速器的齿轮润滑脂飞溅污染船舱,这样整个装置就制作完毕了。模型动力系统就可以在一个合适的环境工作,另外也可以对减速机电机进行强制水冷,使其更加完美。

网友:
牛 人  绝对牛人

网友:
搞个汽油的

网友:
额,先顶一个

网友(2017-05-19):
这活儿干精准了不容易啊

网友:
牛啊,顶一个。学习了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2017-06-20):
高手,我也在做。但是 ,减速机想买个现成的

网友(2017-07-22):
粘你一身牛气

网友(2017-11-09):
牛人一个。动手能力和创意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