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布一个六轴机架图纸,需要的直接找狼雕刻哦

楼主(2013-12-13):
管夹螺丝孔距需要确定买那种管夹之后再修改
本图纸是800以上轴距,推荐900

网友A:
来一份图纸! 80769925@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一份图纸!

图纸不会给的,因为图纸不是我画的,只是借用

网友:
此图纸需要两块400*500 2mm的碳纤维板材 ,中心板比较大,一块板无法容下

网友:
图纸需要400*500 2mm碳板两张  管径内20外22碳管417mm 6根  22mm管夹尺寸:孔间距28mm,宽约34mm, 高约29mm,厚度为5mm 16对。 六角铝柱M3*39 20只 ,m3*6mm六角螺丝50颗。目前就这些。

网友B:
楼主,我想来一套,怎么联系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想来一套,怎么联系狼?

联系2V就可以了

网友:
发成品机型欣赏下呗

网友C:
楼主材料费,加工费合计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材料费,加工费合计多少

我不知道,问加工区的版主,他负责的

网友D:
管夹才需要16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管夹才需要16对??

差不多,要的很多

网友(2014-01-13):
想要一套,就是不知道成本

网友(2019-08-28):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